电子管阳极既有交流又有直流,若用万用表测量,结果是个什么原理?

楼主(2016-08-04):
我现在手里只有一个数字万用表,也不敢去乱搞,想先问清楚一下再去测试?

首先听说电子管不能用数字表只能用指针表测,不知是否正确?

其次,如果我用数字万用表去测输出端线圈的电压和电流,会是个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回答第二个问题:测电流很可能会烧坏东西。

mA级别的阳极电流为什么会烧坏万用表呢?如果我改用指针表去测电流就不会烧东西了吗?那测出来的是个什么电流?

网友:
用数字表测量电子管的静态工作点没有问题.也可以用交流档测量幅值稳定的的音频信号.
测量变化量大的不规则电压电流信号,数字表会跳来跳去.指针表稳一些.

补充,测电流一定要串联在有负载的回路里.

网友B:
测屏流是电子管屏极接黑笔还是接红笔,这一点哪位知道指点一下

网友:
你听谁说的电子管不能用数字表只能用指针表测,真是误人子弟。

网友:
你想怎么测就怎么测,不超量程接触好就行。

网友:
说明你对万用表 和测量的知识不了解。

人是主动的,首先,就得主动避免 既有直流又有交流的情况下测量。

网友:
电子管不能用数字表只能用指针表测,不知是否正确?
:不正确!

如果用数字万用表去测输出端线圈的电压和电流,会是个什么结果???
:电压档是测电压,电流档是测电流!~~结果会是有危险、不知深浅不可轻易尝试

网友:
:谁让你满功率开着来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
楼主去百度下。你的第一个问题是错的。第二个问题,在正确使用万用表的情况下,万用表还是万用表,不会坏,测定电流和电压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屏流是电子管屏极接黑笔还是接红笔,这一点哪位知道指点一下

测屏流是测试屏极电阻压降,调到直流电压档,负极接屏极,正极接屏极电阻另一端

网友:
答:没有什么原理
不懂楼主意思

网友:
“首先听说电子管不能用数字表只能用指针表测,不知是否正确?”这句话是错误的,两种表都是可以测量电子管的,主要是选择是测电压或测电流后,再根据电压与电流的范围决定量程,
“其次,如果我用数字万用表去测输出端线圈的电压和电流,会是个什么结果?”楼主是指电源变压器还是音频输出变压器,楼主没有交待清楚,是这样吧,两者都可以有数字表测量电压与电流,关键是选择要测量的项目与量程。
从楼主所提之问,可见其对万用表的使用还是不熟悉,应先掌握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在来实际测量,这样安全些。
总之测电压时,万用表的表笔是并联在欲测之电压的两端,如果是测直流电压,还得分清正负极,测量电流时两表笔是串联在欲测电流的电路中。

网友:
测屏极或阴极电阻上的压降吧,那个容易实现。
万用表的表笔,测量的时候应该是电流“红进黑出”的;
数字表随便,它显示负值!

网友:
正确使用万用表,只要有交流,直流电压电流档,档位选用合适,接法正确皆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