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问题

楼主(2016-08-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测阻值试一下 就是接220上瞬间也不会烧的 先接好电压表 看看输出是多少

网友:
各国、各地区电网供电电压都是有标准规定的,马来西亚民用市电是交流220V。但对该变压器还要经测试确认。
先分清初、次极。找一220V15W或25W白炽灯灯泡串在初级,接220V交流电做初步判断。如灯泡亮是110伏,不亮是220伏。
初步判断为220V后可接220V再测试温升,如温度急速上升应立刻停止,说明不可工作于220V;如温升缓慢且不超过容许值就可断定是220V了。

网友A:
最好有电感表测一下

网友:
还是先串灯泡测下输出吧。如实测与标注输出值相近则为220V变压器,如相差较大。则为110V。同时应观察灯泡情况,如亮,则很可能是110V

网友:
马来西亚产地不一定是供该国内使用的,有可能销往电压不同的国家。不知变压器有多大体积,这个不难分辨。3楼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电感表测一下

测电感量是判断不了220还是110的。测电阻也不行。没有调压器的情况下,必须串灯泡再通电。
顺便答复2楼,如果是110V的变压器,通220V电压后发热非常快的,因为变压器铁芯是非线性特性,电压2倍,电流2倍以上的。

网友:
  可以先直接接市电试一试,如果变压器的绕组发热或硅钢片发出吱吱声,那就可以肯定这台变压器用的是110V电源,也可能是127V电源,但是此种方法通电时不能太长,另外如果有相同功率的220V的电源变压器,也可以用比较电阻测量法来判别其电源电压为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