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C807可以用什么管代替,脚位一致的

楼主(2016-08-05):
请问ECC807作为前级用放大管可以用什么管代替,要求性能接近管脚一致的,如有知悉的烦请告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ECC807是极为少见的双三极管,互导2.4mA/V,放大系数150。其管脚引线也十分特殊,没有可以直代的管子。做低电平前级放大可以采用2个EF86,一般情况可以用ECC808(低交流声音响双三极管,特性同12AX7)替代。

网友A:
ECC808?

ECC803吧

网友:
放大因数真够大的,好像只有6F5和6SF5有这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C808?

ECC803吧

我已经指出ECC808性能(灯丝6.3V/0.35A,屏极250V/1.2mA,控制栅极电压1.9V,互导1.6mA/V,放大系数100)与12AX7相同,因此所有与12AX7参数相同的管(包括ECC83、E83CC、283CC、6681、7025、ECC803甚至6N4等)都可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指出ECC808性能(灯丝6.3V/0.35A,屏极250V/1.2mA,控制栅极电压1.9V,互导1.6mA/V,放大系数100) ...

谢谢,遗憾,这个管子很贵。

网友C:
改造一下电路,用6N11试试。

网友:
12AX7有比较便宜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造一下电路,用6N11试试。

那还不如 改造一下电路用6N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还不如 改造一下电路用6N2了

海版说的对!物美价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遗憾,这个管子很贵。

ECC801~ECC808都比较少,ECC807更为稀罕,淘宝上某品牌12AX7(ECC83、ECC803)卖到1450元,简直是说胡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801~ECC808都比较少,ECC807更为稀罕,淘宝上某品牌12AX7(ECC83、ECC803)卖到1450元,简直是说胡话。 ...

请问老师ECC803S 卖1万多值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ECC803S 卖1万多值不值

除了北上广深之外的一线城市的一二线低端,基本商品房价在1~2万 每平方米之间。
楼主算算这一万多的管子的面积合多少钱一平方米,会不会豁然觉得房价还是很便宜呢

网友:
用2只6J1代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