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高放单管机实验

楼主(2016-08-05):
电路图在下面。实验已经成功。
高频信号第一次放大后,经过二极管检波,变成调幅波的正半周,再由Q1放大,音频在C3上取出。
我要说明的问题是,高频信号经过二极管检波后,出来的不是音频信号,如果是音频信号,经过C2旁路,无法再由Q1放大音频,不会出声音。
C2取10uf就是想充分说明问题,能收台,效果不好。C2取0.1uf,效果好,灵敏度高,有窜台现象。其实0.1uf已经能通过音频了。
经典来复单管电路,C2取103pf,音频在C2上取出,并不是说,二极管检波后出来的是音频。
大信号检波,一定要RC包络检波。
矿石机小信号,是平均率检波,高频信号经过二极管,出来就是音频。

网友A:
高频的二次放大,不就是再生么?

网友A:
您这张图,C2不该是10uF,这样就把音频给旁路了。之所以还能听到声音,是因为三极管本身起了检波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的二次放大,不就是再生么?

没用用再生,第二次放大调幅波的正半周(也是高频),两次放大的高频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张图,C2不该是10uF,这样就把音频给旁路了。之所以还能听到声音,是因为三极管本身起了检波的作用。

三极管在完全导通下是没用检波作用的。

网友A:
您对电路的理解恐怕偏差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在完全导通下是没用检波作用的。

什么叫完全导通?完全导通这个术语主要用在开关电路中,在完全导通的情况下,晶体管的CE极电压接近零,这时候它不具有放大作用。

我理解您所说的“完全导通”,也就是最多不超过(1~3)mA的范围吧?这时候的特性曲线仍然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任何信号进入基极,都会产生各种频率的谐波,这就是检波的基本原理。三极管检波并不是件奇怪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完全导通?完全导通这个术语主要用在开关电路中,在完全导通的情况下,晶体管的CE极电压接近零,这 ...

三极管在零点几的电流时才有检波作用,即在非线性区。
老书上有三极管检波的电路,没有高放,只有低放,都是电流调得很低,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对电路的理解恐怕偏差大了。

我也感到很奇怪,按照正常理解,这个电路无法收到台。能收到台,说明经典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在零点几的电流时才有检波作用,即在非线性区。
老书上有三极管检波的电路,没有高放,只有低放, ...

您得多看看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来复电路,高频和低频都经过Q1进行放大。图中C2应为0.02p左右。C3提供高频通路,L1提供低频通路,这样Q1分别进行两次放大,一次是高频一次是低频,既是来复电路。

网友B:
楼主的理解有误——
      我们说二极管检波的作用,并非是指经过检波二极管后就是只剩音频了。而是指其在短时间内(比如10us内)平均值变化是音频电压(检波前的对称调幅波就不具有该特性)。当然这个信号中是含有大量高频载波及其其高次谐波成分的,这就要靠后续的滤波电路来滤除(比如楼主电路中的C2)。所以说楼主的电路上三极管只放大了一次高频信号——因为在二极管检波后进入三极管基极前其高频成份已经被C2所滤除,第二次放大的是音频。
       关于C2对音频的旁路问题:这个电容容量用得较大,自然对音频有旁路作用,但也不意味着能将音频信号旁路得一点都没有(这是很多朋友所忽视的)。实际上,10uF的电容在频率1000Hz时的容抗是15.9欧姆,频率更低时就还要大些,那么音频信号流过C2时还是有一点的压降的(这点音频信号虽然很小,但并不是没有!),经过三极管的放大很能听到音频就不奇怪了。只是信号较小感觉音轻罢了(而且是高音比低音更轻)。而换了0.1uF后,其容抗增加了(在频率1000Hz时的容抗是1.59K),音频信号自然也大大增强了,所以声音响亮好多。
      综上所述:1、该电路是典型的来复电路,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都被放大了一次(不是楼主所认为的“二级高放”)。
                     2、C2用10uF是不合理的。用0.01—0.1uF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来复式电路,再生还得加反馈线啳。D1检波C2滤波,Q1再作低频放大,L1高频阻断。
调谐电路是调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理解有误——
      我们说二极管检波的作用,并非是指经过检波二极管后就是只剩音频了。而是指其在 ...

分析的好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