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电子管胆收音机无声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8-05):
这是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如图:故障是没有声音输出EB91 2和7脚没有高压,这种情况非常罕见,电路图图没有为它提供高压这个管子是如何工作的,EF80 2脚有很强的信号但是输出端阳极7脚信号很弱,换了管子都不行,懂的帮分析一下。

网友:
EB91屏极有高压就不正常了。为什么?自己复习电子管电路知识

网友A:
EB91是双二极管,检波用的。
这个应当是个前级吧,音频放大没图??
看看在R24中间抽头上接入信号有没有声音输出?

网友B:
机器原来的情况是正常吗?突然没声了?ef80的工作状况表述不当,是测到的信号量,还是用起子接触管脚后在喇叭上反映的声音信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91是双二极管,检波用的。
这个应当是个前级吧,音频放大没图??
看看在R24中间抽头上接入信号有没有声 ...

R24是音频输出不能接信号的,这机好像鉴频部位有问题没信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原来的情况是正常吗?突然没声了?ef80的工作状况表述不当,是测到的信号量,还是用起子接触管脚后在喇 ...

示波器检测到2脚有很强的波形,但是阳极信号很弱,本来放大后应该更强的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检测到2脚有很强的波形,但是阳极信号很弱,本来放大后应该更强的才对

查看EF80的各极电压是否正常。示波器的波型是10.7MC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EF80的各极电压是否正常。示波器的波型是10.7MC的频率?

EF80阳极电压95V略高于标识的80V。输入端有11MHZ左右的频率

网友:
EF80电压高了些,应该问题也不大。检测中周次级线圈有断路吗、槽路电容检测是否正常、R15、16阻值有否变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