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电源线为三项插头

楼主(2016-08-05):
一台功放电源线为两项插头,想改为三项插头电源,是为了使用一根三项胆机电源线。 请教机内电源线如何三项尾插接线?

谢谢了,我是菜鸟!

楼主:
最上面的一项 空着不用接吗

网友A:
这也不能叫三相插头,这是带地线的单相插头,没有地线最上面的头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真的好难理解,什么是三项?三相吗??要用380V?良好正确的提问是获得完美答案的前提!!

抱歉 不懂。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能叫三相插头,这是带地线的单相插头,没有地线最上面的头可以不接。

另外 两项 不能混接?

网友C:
品字形,上面的一脚接机壳,下面两个角左零右火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字形,上面的一脚接机壳,下面两个角左零右火即可。

上面如何接机壳? 牛输出 也是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字形,上面的一脚接机壳,下面两个角左零右火即可。

火线为 红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火线为 红色?

机内接线颜色?这个无所谓!其实关键是品字形的上面脚接机壳,下面两条线也无所谓零线火线,因为功放一般都是用工频变压器的,无所谓左零右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如何接机壳? 牛输出 也是三根线?

品字形上面一根线是保护地线,接机壳后,万一机壳漏电不会电着人,同时漏电保护器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内接线颜色?这个无所谓!其实关键是品字形的上面脚接机壳,下面两条线也无所谓零线火线,因为功放一般 ...

脚接机壳? 接哪里合适。     抱歉是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接机壳? 接哪里合适。     抱歉是菜鸟

接根粗一点的电线,就近接机壳,注意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
固定这个品字电源座的两个螺丝,用接线端子将品字座上端的接地线固定在其中的一个螺丝上,注意与其他两端(L,N)绝缘。

网友:
既然您完全没有电工基础知识,强烈建议您不要对机器进行改动,否则会导致危险事故发生,甚至有生命危险。既然您坚持使用高档发烧电源线,建议咨询该发烧电源线供应商,使用和该发烧电源线配套的发烧功放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