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劲DE301

楼主(2016-08-05):
在路边和垃圾佬讨价还价半小时,德劲DE301,10个金圆券拿下。如图。回来后,擦拭,配电池,发现只能收到中央台,似乎还有一个不知道是朝鲜语还是日本语的广播,断续。这个收音机号称有多少个波段。。。实际上只有一个波段,一个中央台。。。。FM似乎也有一个台能听,噪音大,一闪而过。用手拿着声音好点,放下就全是噪音了。我用酒精清洗过波段开关,无效。请教诸位高手,这个有维修价值吗?应该从何处下手维修呢?这种机器我还真没研究过。。。。

总体效果

总体效果

这是电路板

这是电路板

里面这样

里面这样

455晶振

455晶振

网友:
可变电容洗了没?群众扔机原因大多是音量电位器与可变坏了

网友:
如果芯片是由于过热或者浸水造成的失效,检测一下整机电流看看。

网友:
从收音机的外观上看,有进过水的嫌疑。刻度盘泛黄,说明收音机的使用环境有关,可能是被晒到使之泛黄(原主人由于工作原因可能无暇顾及,或者视而不见就留它那儿晒)。判断原主人是从事户外作业。收音机可能是“一个不小心落水了”,最后原主人发现机子无法“复活",干脆把它抛弃了。

网友:
      反正就是十元的机.你有勇气作修理工艺上的新偿试吗?这是大前题.

德劲机比较常见问题除了电位器手轮坏得多,就数象这部机这样,大电路板受有导电微粒和水气的共同影响,

各波段频准不失常,而灵敏度全盘下降.

如有超声波清洗器,可作一次超声波清洗,但最好把拉线,拉线盘,喇叭拆除.

     如没有超声波清洗机,可用约65度热水浸泡半小时后,换用同样温度热水浸泡,把渗入主电路板夹层中的导电

盐份浸析出,  经浸泡多次后,可在标准烘箱开风,六十五度烘五小时,冷却后即告修复.如没有烘箱,可用铁皮饼干盒

侧开上下各一园口,以热风筒断续式吹风代替,但风筒切勿正吹电路板,以防中周塑料阴罗丝纹架子收缩变型.

吹相同时间冷却后通电情况未到新机水平可再补吹二小时,冷却后再试机,如有其他毛病可顺带修好,但这种毛

病的机大部分不必作什么统调,然后装机.装机前理所当然用棉球沾洗洁精洗一下外壳.如要抹一下刻度盘的字,

洗洁精要稀释多倍,而且经过字体时要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