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功率怎么计算的?这电机这样标注的?

楼主(2016-08-06):
手上有一台三相电机,铭牌如图,发现电流是8.8a,可是标的是4kw,

380*8.8=3344w  这好像算不出这个4kw来啊?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回事?要骗人虚标也不是这样标的吧?

网友:
三相电。功率不是这样算的。你的算法错误

网友:
P=√3UIcos.....后面符号打不出来。。。。就是功率因数

网友:
要带合适的负载才可以测试,

网友A:
我也注意到这个铭牌!也想知道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注意到这个铭牌!也想知道是怎么算的!

应该就是多成个√3,

√3*380*8.8=5792,

这个电机的功率因素大约是4000/5792=0.69

功率因素好像很低啊,

网友B:
电机功率的计算

引用 网友A:
我也注意到这个铭牌!也想知道是怎么算的!

公式:P=√3*U*I*η*cosφ
其中,η表示满载时的效率;cosφ表示功率因数。查该三相电机(Y1112M-4)η=84.5%,cosφ=0.82
所以
  P=√3*U*I*η*cosφ==√3*380*8.8*84.5%*0.82 ≈ 4013(W)

网友:
4千瓦表示满载时的耗电功率,也就是出入功率,8.8AX380V=3344W是输出功率,4000-3344=656W这个差就是无用功率,也叫损耗.就这么简单,楼上用的公式表达,我用的是白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式:P=√3*U*I*η*cosφ
其中,η表示满载时的效率;cosφ表示功率因数。查该三相电机(Y1112M-4)η= ...

请教这个η是什么来的呢?

看到了,是满载时的效率,不过不懂指的是什么?

网友:
  这台电动机铭牌的标注是正确的,而楼主计算三相电动机功率的算法是错误的,因这没有考虑到无功率,楼主计算出来的是有功功率,而三相交流电动属感性负载,因而有无功电流存在,实际上可以根据经验公式从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可换算成电动的额定功率出来,不用复杂的计算公式,

网友:
几个概念需要明确:
1、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指的是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轴上输出的额定(有功)功率。而不是电动机的输入(用电)功率!
2、电动机的输入功率有“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之分。
3、电流与电压直接相乘计算的只是单相视在功率。计算有功功率的话要考虑“功率因素”。
4、三相功率的计算与单相功率的计算不同。相差一个根号3的系数。
5、电机的输入(有功)功率并不等于输出功率。电机本身有损耗(比如发热。。。等)。即要考虑效率问题。

网友:
要说明的是,实际电机工作时并非一定工作在“额定”状态。也就是说4kW的电动机并不一定都是输出这么大的功率的——比如空载和轻载是常见的——输出功率和其实际的机械负载有关。那么其输入功率和电流也并非一定是“额定”的。当然也不是一定和输出功率成比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