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可以并联使用不?

楼主(2016-08-07):
要求用24V10A的电源,现在只有两个5A的,可以并联使用不?

网友:
不能随便上,和电源的设计有关系。

网友:
同一款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变压器的应该可以,开关电源不知道

网友:
同一款同一段时期出厂的比不同时期的好点,但是它们的输出特性可能会有微小差异,导致不能输出满载,否则有可能两台之间产生环流,相互影响,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保护性关闭。这是乐观的情况,差异越大,这种环流越严重。
电子稳压电源跟蓄电池不一样,两个蓄电池并联,如果特性有所差异,了不起一个放电给另一个充电。稳压电源可不能向里边充电(称为电流倒灌)。
实在要用,必须仔细调整输出电压的差别尽可能小再用,前提是本身必须有完善的保护。

网友:
两个开关电源的内阻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两个电源同时满载的可能性很小,如果真满载,其中一个将先过载损坏导致另一个接着损坏。

所以两个电源并联使用时,其输出能力需要打折扣,按照1.5倍的输出能力还可以考虑。2倍输出确实不敢这样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应该可以,开关电源不知道

变压器并联必须满足不少条件的,并联后输出电流也不可能是两个之和。

网友:
没有多大问题的

网友:
从不把电源(电池)并联使用.

网友:
普通稳压电源不可以并联,可以并联的稳压电源都有均流电路的设计。其他的电源除了蓄电池可以并联,但是不一定均衡工作。

网友:
并联电源比较严谨,对各路电源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
网上见过,两个服务器电源,单个12V 750W,给小型车床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