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A2单管外差机

楼主(2016-08-07):
翻看07年的老帖子无意看到这个 。原帖地址20楼: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859-2-1.html
高电压的不敢玩,怕被电可以玩玩这种低压的安全
就是只有这个图,,想问问各位老师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线圈都是现成的,只要有振荡线圈和天线调谐线圈就行,或者光有个振荡线圈就够了,天线用磁性天线,用一个312-1系列高Q中周变压器,然后矿石用一级再生式检波器代替,最后加上一级低放电路。用2P2就行,带动喇叭肯定轻松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