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帖有能力的帮帮忙

楼主(2016-08-07):
最近在设计一款电源指标是0-1000V电流0-10A的可调开关电源,电源已经完成了不过存在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解决!              电源大家都经常用但是一般的电源电压没有这么高,从0往大了调电压很快上升到额定值,但是再往小调的话电压由于电容器的作用下降的很慢此时接负载很可能烧毁负载,比如我调节从0到300V时用时一秒,但是从300V再降到12V需要用好几分钟,电压跨度这么大的电源如果用电阻放电的话电阻在高压时候损耗特别大,如果把电阻阻值增加那小电压时候等于没有电阻,需要大家帮忙设计个电路解决问题,应该叫端电压线性检测电路吧,有的进口电源有这功能,有知道的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好象比较厉害   1000V   X   10A   =10KW

网友:
动态电子负载

网友:
你可以用有源滤波电路啊,这样就不需要那么大容量的电容了,

网友:
你搞个开关电源布克电路就行负载电阻可以很小,用PWM控制晶体管放电就行了。另外你的电路用多路并联你就不需要那莫大的电容了

网友:
我看网上有个给zxd2400做降压模块的是接了个灯管。

楼主:
继续求方案也谢谢大家毕竟是10KW的机器必须用大电容

网友:
发几张图片 让大家欣赏欣赏   是用什么方案做的   如果能做成商品级   不是一班的牛啊

网友:
电源指标是0-1000V电流0-10A的可调开关电源
惊羡

网友:
假负载用个横流源不就好了!

网友:
开关电源怎么会有大电容……

楼主:
容量不太大就是电压跨度太高比如你把电容冲上1000V然后需要几秒钟降到12V那么

网友:
楼主研究啥东西啊,用这样指标的电源?

网友:
学习了。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