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示波器

楼主(2016-08-07):
这个老东西可以做个单端可以?

4个6N3,1个6J1。

稍微添加点东西就可以做了吧?大伙看看

网友:
电源牛和电子管可以利用

网友A:
不要拆,修一下还能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拆,修一下还能起作用的

先恢复一下试试,然后再考虑要不要杀

网友:
质量应该不错的

楼主:
老货应该耐糙,可惜少了一个拨盘

网友:
这个老东西为什么要改造单端呢?如果正常使用的话,留着还可以怀旧;而单端可以因地制宜地做个机箱也不费事。

网友:
高压电流可能不够。

网友B:
好像有4个6N1的胆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东西一个电管 一个晶体管都正常,拆了可惜留着又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4个6N1的胆

是4个6N3,我就是冲着这4个6N3和电源变压器才买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舍不得拆。

网友:
可以改前胆后石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5042-1-1.html
该型号示波器的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