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示波管做过电平指示。

楼主(2016-08-07):
坛里的大师傅们有没有用示波管做电平指示的,就像6E2一样。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写一个扫描的程序,但是很麻烦效果也不会太好。建议您还是用6E2吧

网友B:
用三角波发生电路可以做成十字猫眼,就是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写一个扫描的程序,但是很麻烦效果也不会太好。建议您还是用6E2吧

谢谢!突发奇想就是随便问问,看看坛里有没有人过。如果有人做过想来一个图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角波发生电路可以做成十字猫眼,就是大了点

大点没有关系,只要好玩就行。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样的话可以做个很华丽的毕竟示波管连视频都可以播放

搞三个示波管,两个做电平指示,一个做视频播放,我看行

网友D:
可达老师那里有示波器问他看有此想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达老师那里有示波器问他看有此想法过没有

可达老师现在应该休息了,等明天再问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三个示波管,两个做电平指示,一个做视频播放,我看行

呵呵 那还不如背个15寸的显示器,那效果....................

网友E:
我记得有一款马兰士的收音头就是那个情况的,用的一个视波管当的调谐指示和电平指示,可以调节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有一款马兰士的收音头就是那个情况的,用的一个视波管当的调谐指示和电平指示,可以调节的 。

谢谢!一会百度上搜搜,看看能不能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会百度上搜搜,看看能不能搜到。

Marantz Model 10B Fm Stereo Tube Tuner: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达老师现在应该休息了,等明天再问吧。谢谢!

看过马兰士10B的电路图,好像就是用鉴频输出的音频信号加一个RC网络移相之后形成李沙育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过马兰士10B的电路图,好像就是用鉴频输出的音频信号加一个RC网络移相之后形成李沙育图形……

学习了李沙育图形。

网友:
李沙育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