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台纯中波超外差锗管收音机

楼主(2016-08-07):
网上看了很多图,3P5, 超动态宽频响,很着迷,于是想要自己动手试试。还是先从最基本的7管超外差收音机开始,尽量利用分立式老原件做一台纯锗管的机器。以前画的比较多还是跟单片机有关的图,收音机用到的元器件封装之类的都要从头去画,光画各类封装零零碎碎用了一周的时间。这个阶段的工作基本完工。又用了两天的时间粗粗布局各元器件,废话少说,先晒图。

ART_RADIO封装布局图

ART_RADIO封装布局图

补充内容 (2016-8-17 21:43):
2016.8.17:完成第一版电路板设计,详细原理图和电路板布局图在#67楼

补充内容 (2016-8-22 23:32):
在shiuyipyuen老师的指点下,对器件布局及走线进行了重新梳理规划,在#101楼更新

补充内容 (2016-8-29 23:24):
第一版方板制版并调试好的电路在#129楼,第二版设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极性反了.
推挽管,有一个CE反了.

我也发现这个错误了,还有好几处不合理的,回头统一改过来,多谢提醒!

网友A:
固定孔在磁棒下面,看你怎么拧螺丝.
还有,怎么要3个二极管?一般只要1个检波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孔在磁棒下面,看你怎么拧螺丝

磁棒是架高的,磁棒中间有一个固定架高托架的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孔在磁棒下面,看你怎么拧螺丝.
还有,怎么要3个二极管?一般只要1个检波就够了.

三个二极管,两个4007串联做一级检波,另一个2CP做二级中放检波

网友:
超动态3P5,迷倒一大片,好期待,

网友B:
4007检波?  效果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7检波?  效果行吗?

两个4007是用在这里的:

4007检波

4007检波
,4007结电容太大,的确不适合做检波,这里的用法应该是稳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4007是用在这里的:,4007结电容太大,的确不适合做检波,这里的用法应该是稳压吧。

请求发个总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6-8-8 12:50):
4007在这里不是4帖你所说的检波,也不是7帖你所说的稳压.D4是去闪电雷击强音.D2在这里没起什么作用

网友:
看电路象温度補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求发个总电路图

翻老资料和经典电路,看了很多图,这次要Diy的是在最基础7管机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了温度补偿、稳压、AGC控制,带通滤波,调协指示等功能,严格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个实验平台,后级低放也在原电路(3AX31推挽)的基础上改成了3AX85加一支3AX31做温补。电路图中会有一些冗余的设计是要在试验的时候方便调整验证,稍侯贴出电路图请各位老师帮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求发个总电路图

总图在此,一些冗余的设计是为了实验时验证。本人非电子专业,纯粹个人爱好,数字的东西做的多,模拟刚刚开始学习,请各位前辈老师多多指教。

Art-Radio-7GEs

Art-Radio-7GEs

网友B:
我认为沒必要加bcb 中波磁棒已经有bcb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沒必要加bcb 中波磁棒已经有bcb作用

谢谢您的建议,磁棒确实有带通作用,但短波段有时也会进来,主要是想试验一下差别,BCB部分有个跳线可以选择。

网友D:
板子整体尺寸接近正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整体尺寸接近正方形。

后续会用热转印的方式自己DIY一块板,初期还是想多下功夫在研究和学习电路原理,所以先画一块双面板,这样比较简单。10X10是外加工最经济实惠的尺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