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超声波水位仪

楼主(2016-08-08):
    水池的水位监测,用过电极式,浮子式等多种水位仪,各有优缺点,都不太满意,因此就有了用超声波测距的原理来制作水位仪的想法。购入了最小单片机系统及超声波测距模块,开始动手制作。
    一、软件部分
    超声波测距的程序可以参考购买超声波模块时附送的资料,也可以从网上搜索,这部分比较成熟。由于超声波检测的是从仪器安装位置到水面的距离,因此可以用安装高度(仪器至池底的距离)-检测距离(仪器至水面的距离)=水位高度的公式来得到。为了保存安装高度数据,用了一个四位拨动开关来设置。由于水面会有波动,为了保持显示数据的相对稳定,也用了一个四位拨动开关来设置显示精度的设置,即水位在设置的精度范围内波动时,显示数据不作更新。
    下面是程序调试的图片:
    二、硬件部分
    首先用万能板来焊接单片机系统,见下图:
开始焊接
检查焊接质量
零件基本安装就绪
万能板反面飞线
    下面是焊接显示屏:
    外壳利用了原来学习机的电源转换器,在中上部开了一个窗口用于安装显示屏,如下图:
    在底部开了两个孔以便安装超声波测距模块。
    由于受到发图限制,之后部分待续。

楼主:
显示屏安装位置:
超声波测距模块安装位置:
外壳基本加工完毕,正面就开始焊接组装了。
先焊接显示屏的排线:
这是正面
接着焊接单片机线路。
焊接的过程中边检查焊接质量:
焊接基本完成:
这是线路板正面:
组装待续......

楼主:
不好意思,2楼的内容有些重复了。

网友:
处理好防潮是关键。

楼主:
谢谢!是开放式的水池,防潮不会是问题的。

网友:
祝贺,超声波水位记号。

楼主:
下面是组装的图片:
然后是组装完成的内部:
组装完成的外部:
这是超声波模块:
最后是上电测试:

网友:
这个不错,不过越复杂的系统越不可靠

网友A:
最大能测几米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能测几米深?。。。。。。

是测仪器到水面的距离,理论上小于4.5米,实际尚未测试过。然后通过事先设定的仪器安装高度来推算水位高度的。

网友:
不用在水面上测,你先对着地面测一下看指示多少?正规的产品是能测出地面到仪器的高度,

楼主:
我是对墙面测试的,小于4.5米基本准确,超过4.5米就测不到了。

楼主:
据说水面的反射效果会差一点,还没有备好移动电源,所以尚未到室外去测水面。

网友B:
固定式的水位监测,防水防潮很重要,特别是比较复杂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式的水位监测,防水防潮很重要,特别是比较复杂的电路!

谢谢提醒,我会采取一些防水、防潮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