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我18年前买的罩极试电风扇 铜套改换轴承、取得成功、

楼主(2016-08-08):
18年前在收购老买、开价10块最后8.5买下,使用机头一直有响声、加点油好一会过了还是一样响  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淘宝寻找也没有7毫米内径含油铜套。前几天被这个响声实在受不了了,决定拆开看看。突然想到手磨机轴承应该可以、找个607轴承内经7毫米   直径只有15毫米。在淘宝店家交流得知627有22毫米、马上去五金店买2轴承换上。声音小太多,把这十几年一直电机响终于解决了。。。轴承比铜套好。注意前后距离和定子转子两者不要扫堂 电机会发热烧坏线圈。大家不妨可以试试家里老电扇都可以这样做。

     把图片分享个大家 。。有所帮助。让老电扇不在吵人

网友:
谢谢分享,真乃大师级,维修风扇也能修出这么多道道来,我也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搞个铜轴承都好的,线烧黑的,然后把线铲去,绕个24v的电机,也就是220v线改24v,然后搞个24v的变压器交流的,在搞个500w的风扇调数器,无极变数,多好呀,

网友A:
不知道以前的电风扇为啥罩子那么稀疏,小孩指头伸进去可不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以前的电风扇为啥罩子那么稀疏,小孩指头伸进去可不得了啊

那个年代的安全意识没有现在这么高!现在出了什么事 可以把工厂都告倒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以前的电风扇为啥罩子那么稀疏,小孩指头伸进去可不得了啊

小孩一般什么都好奇,和他说摸得摸不得。他应该知道。大人留言一分钟什么都安全了   电器大人离开插头通通拔掉。

网友:
那个年代的产品用料扎实,当电工时每年检修过的数量也是很可观的,包括绕线圈。

网友:
跟师傅学了一套检修方式,应该说是规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孩一般什么都好奇,和他说摸得摸不得。他应该知道。大人留言一分钟什么都安全了   电器大人离开插头通通 ...

嗯,是的,以前的老插座插排,用料是扎实,但是孔比较大,也没有现在插座堵口的那种防电门,以前的插座小孩子很容易把小指头或金属之类的插进去触电,可能以前人被电了出事故了都不会报道,现在正规的插排都是防拆的,像公牛子弹头之类那种异型螺丝没有专用工具不好拆开,防止用户乱拆乱接发生事故

网友:
还是原来的结实噻。

网友:
谢谢朋友的加分,一分不是爱,一分是伤害,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怎么不翻新一下在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风扇的铁罩网哪里有得买,家里的老风扇罩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风扇的铁罩网哪里有得买,家里的老风扇罩烂了。

拍图看看。  如果可以送你一副

网友:
挺好,虽然不值钱,自已喜欢就是生活~

网友C:
  10元还成8块5这买卖值。不过你的运气好刚好有合适的轴承能配,有好多老扇子配不到轴承。现在的轴套质量太差,铁的根本就不能存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元还成8块5这买卖值。不过你的运气好刚好有合适的轴承能配,有好多老扇子配不到轴承。现在的轴套 ...

可以改   要花点时间

网友:
楼主好手艺。风扇满血复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改   要花点时间

   怎么改?假如电机壳上的孔比轴承位小,难道不上机床掏一刀行吗?(而且还是盲孔就更难搞了)孔大了必须加圈环,又要上机床做一个,不光是时间的问题,这太难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假如电机壳上的孔比轴承位小,难道不上机床掏一刀行吗?(而且还是盲孔就更难搞了)孔大了必须 ...

看图说话。。

网友D:
噪声一定减小了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声一定减小了不少吧

这电扇比一般电扇转速快。没有转速仪表知道转速。安静许多,噪音还是有一点

网友E:
这种风扇用料真好。就是糟音问题没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风扇用料真好。就是糟音问题没办法解决

轴承质量不好就要声音。。换了比以前好的多

网友:
你这个又可以用上几十年了。

网友:
换一对好轴承,传给下一代

网友F:
轴承的噪音要大些吧   但耐用性要好

网友:
原来老式的 用料真是足  我们加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LZ手艺高强!超赞!
我也曾经改过一台用了十多年有了噪音的艾美特,很不错,改完就安静了。有些人担心换轴承会增加噪音完全没有必要(但普通轴承的确有噪音),好的高速轴承转2K多转以下听不到噪音。
电扇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交流电机费电,而罩极式电机估计比电容移相的更甚!交流风扇一般在65W左右,而同风量的直流电扇只有24W,功耗相差高达40W之多。所以近期在考虑换直流无刷电机玩。

网友G: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请问楼主,你题目写的是铜套换轴承,但你原来的也是轴承啊,是旧轴承换新轴承,并不是铜套换轴承
你文中所说的铜套轴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请问楼主,你题目写的是铜套换轴承,但你原来的也是轴承啊,是旧轴承换新轴承,并不是 ...

铜套就是原来电扇的轴承。 现在改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请问楼主,你题目写的是铜套换轴承,但你原来的也是轴承啊,是旧轴承换新轴承,并不是 ...

图中有铜套和转子图片。金黄色那个就是铜套。不妨楼主家有老电扇可以这样改改,不铜套好的多,

网友G:
果然是个铜套,把铜套周围一圈看成是滚动体了,还以为是轴承呢
那么为什么要砸烂607轴承呢,是不是用它的内圈来做垫片用,以弥补新轴承627与铜套厚度上的差距?
另外厚度差是3毫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果然是个铜套,把铜套周围一圈看成是滚动体了,还以为是轴承呢
那么为什么要砸烂607轴承呢,是不是用它的内 ...

对。是这样。。实际有12毫米多。只要定子和转子重合就行。当初想用垫子来剪,突然想到轴承内圈厚度差不多 果断砸开。厚度大小刚好,把前面垫子拆了上后面。这样就可以了,不能太紧  其实我不该给转子轴两头起铆 最多一边两下就可以反而电机转子上好旋转不自如。在没有给轴承处起铆之前上好手轻轻旋转,声音很小。难得折腾了 声音比以前小很多。有时间给另外一把全铝合金小电扇换轴承。大小一样。也是几十年的老电扇了。其实很多老电扇都可以这样改。轴承要买好一点的。上好声音小一点。其实我也是无形之中想到,手磨机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这样。。实际有12毫米多。只要定子和转子重合就行。当初想用垫子来剪,突然想到轴承内圈厚度差不多 ...

多谢分享,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H:
谢谢分享!这种老款电扇现在不容易见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这种老款电扇现在不容易见到了

早上好。。。。。。

网友I(2019-12-28):
朋友我也有个老风扇换陶瓷轴承行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彻底解决老风扇买不到轴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我也有个老风扇换陶瓷轴承行吗

没见过陶瓷轴承。。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陶瓷轴承。。上图看看。。

某宝一大堆 自己搜

网友J:
我的老电风扇就是拆不开,那个扇叶固定在电机前端,在扇叶和电机之间有个固定螺丝太小,只能用平口起子,而那个豁口已经不饱和,操作空间又十分有限。几次下来都无功而返。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元还成8块5这买卖值。不过你的运气好刚好有合适的轴承能配,有好多老扇子配不到轴承。现在的轴套 ...

含油轴承可以试着上车床加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老电风扇就是拆不开,那个扇叶固定在电机前端,在扇叶和电机之间有个固定螺丝太小,只能用平口起子,而 ...

简单  找锯皮  固定在一个东西上  取好角度,几手锯就锯开口子,不影响使用和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轴承的噪音要大些吧   但耐用性要好

滚珠轴承噪声应该是比铜婆司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  找锯皮  固定在一个东西上  取好角度,几手锯就锯开口子,不影响使用和固定

大侠,没看明白 ,要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