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777收录机中这个零件的功能

楼主(2016-08-09):
自己一台SHARP777收录机已二十年余载了,保存至今,也经常插电听听调频,能焕起美好的回忆。不得不赞叹该机的质量与音质,在当年技术下其性能在目前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昨天自己拆开将其打理了一下,因为机子上有很多拨键年代久老氧化而接触不良,影响使用。打理后效果非常好,在打理中看到机子中有这样一个零件,不知道它起什么作用的,仅感好奇,故请教万能的矿友,这是一个什么功能的配件?

上图述事:

图中红框所示的零件,从主板4根连接导线连接至上面。

拆下后的样子。该配件上有一根弹簧、两个线圈、一个电阻

这是个什么东呢?

楼主:
自己当时也稍研究了一下,推测是个霍尔组件,但不知道其功能。

网友A:
猜一猜是否是传说中的“机械混响”

网友:
弹簧混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一猜是否是传说中的“机械混响”

机械混响

网友:
猜测一下: 是录放补偿或者音质改善?

网友:
机械混响器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应该称作:弹簧混响器

网友: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弹簧混响器,也就是俗称的残响器!
后来出现了BBD电荷耦合混响器,再后来就是数字混响器!

网友:
就是机械混响器。早些年记不得哪杂志介绍过。
我也有台.拆弄对比其效果还明显。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解惑

楼主:
看到楼上几位高人的回复,我觉得很正确,并且猜测其工作原理是这样的:线圈1接受音频信号后变成磁场推动头部弹簧的磁石,头部将推动力经弹簧传导到达弹簧尾部,尾部磁石的移动而感应线圈2,线圈2产生的信号再送至功放输入端。因弹簧传导而造成第二次信号的延迟和减弱,于是产生了同一个信号出现不同强度的叠加,再如此循环,则混响效果出现了。

不得不说,这个设计非常聪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楼上几位高人的回复,我觉得很正确,并且猜测其工作原理是这样的:线圈1接受音频信号后变成磁场推动头部 ...

你猜的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猜的很正确

应该不止这么简单

网友:
就是弹簧混响盒,电-磁-机械振动-磁-电    这么个顺序工作的。因为混响音色的独特,此时此刻,这个结构依然在乐器音箱里应用,很多乐手对其情有独钟,不是现代ic的空间类效果可以取代……

在777里,主要是给MIC通道使用的,换言之:你用777唱卡拉OK,扩个人声,加上ECHO,人声也好听点不是?

网友C:
楼上几帖回答似乎对了一半.70年代未单声道年代《中学科技》有介绍用老式电子管录音机磁头制作的机械式(弹簧)音频延时的混响装置,装置有音频输入口(线圈1)和输出口(线圈2),振动体(弹簧)的振动是来自输入的音频电流至输入线圈1来驱动.而本例二个线圈都为音频输出线圈,而振动体(弹簧)是靠扬声器的振动来推动,这就是使用上的最大区别,所以本例装置实际是一个延迟拾音器(本装置属声驱动,并非电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帖回答似乎对了一半.70年代未单声道年代《中学科技》有介绍用老式电子管录音机磁头制作的机械式(弹簧 ...

2个线圈,不是喇叭驱动的

有777维修手册为证:

网友:
回楼上:
噢!不好意思.可能记忆搞错了,误导大家了,还是以图为证.必过声驱动过去也遇到过.

网友:
混响,记得70年代杂志介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