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封神榜二十三:锡材也可吹

楼主(2016-08-09):
音响封神榜二十三:锡材也可吹

吹锡材的 都是千篇一律, 不評了

1.A牌
这款大概算是A最常应用的便宜好物了。.小弟入手的是一公斤装,灰色标签,但没有标明产地的东西。上面只有说在加拿大、德国、巴西、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日本有分公司。看来MIC的可能性应该不太大吧! 融点不高,流动性算是一般,还算好上锡(当然比起一些一支十块的杂牌货好的多),价钱也便宜。应该很适合焊接初学者入门使用,声音呢? 算是比较"没有味道"的吧??用在讯号在线,刚开声感觉顿顿的,RUN过大约十几二十小时后感觉好很多!. 高频延伸、低频下潜都不会太夸张,大多数的线材遇到这种锡都不会太难听所谓"韵味"应该算有!但是要RUN IN才会出来。整体特性应该可以说是"中性",我目前是拿来当作调音的基准。不常玩音响其实也不用怕用不完,这东西用在其他地方(修理小东西啥的)都很好用(最小的包装好像是250g)

2. B牌
上面标示的这个牌子 之前就是B在卖 这牌子做了很多电子加工的工具。出个焊锡不算太奇怪...我买到的是蓝色盖子的小管装大约两米多一点吧 几十块就搞定了。最近的标示有点变化,品牌直接写"B”了 只写Ag 2% 不确定配方有没有变。熔点比一些63/37或是60/40的焊锡稍高一点,但温度够高流动性就很不错。助焊剂也算是好清理的,耐久一个,焊点可以加热两次到三次不会焦。声音颇亮,一度让我以为"银锡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东西。高音延伸效果很明显,用多了很容易刺耳,低音自然是相对的被压抑了。目前我把它当作是"便宜好用的调味料",觉得系统暗暗沉沉的就用它重焊讯号通过的位置,颇有补救效果。

3.  C牌银锡
这东西配方和上面那种似乎一样 但是助焊剂差别很大...价钱便宜也是我买来用用看的一大原因 一个小管装40元...用起来和TONICA银锡的差别倒是不小 比较黏也比较容易焦。而且助焊剂闻起来有一种像是烧电线一样的味道说实在不太讨人喜欢...OTZ。亮度比起TONICA少一点 比较可以放心的大量使用但基本上还是算"偏亮"的焊锡。想省钱的DIYer如果喜欢这类声底可以用用看 整台机器都用它也不算贵。

4.  D牌 无铅银锡
又是新原金属... 这管也是我看过的无铅银锡里面最便宜的 (当然没牌的不算)。融点颇高 又黏又容易烧焦 对新手很不友善的东西。助焊剂和有铅的银锡不同,量少,闻起来有点甜甜香香的。焊点雾雾的似乎是正常现象,目前只有少量使用,全频段的分辨率从高音到低音都有一些提升微亮。在中音到中高音附近有些染色,应该可以视作它的特色吧! 比起其他焊锡,全面使用大概会搞到脑羞,用作调音似乎也不算很适合??正在思索它有没有比较适合的用途中。

4.  E牌铅银锡(详细成分没有标示)
这款真的很多发烧友在用 助焊剂很多 但不难清理 融点比一般63/37的锡还要低。流动性算是一流的 焊接双面电路板的时候可以很顺畅的流进灌孔。体积大一点的端子用它也很好处理 多次加热也不太会烧焦。助焊剂香味很浓虽然知道吸多了不好 但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多吸几口。音色上,.这款算是有特色的...刚开声会觉得高音延伸少了一半另外会得到从中音-中低音到低音整个很平顺的下潜。越RUN越有味道高音的光泽会慢慢RUN出来 低音的所谓"韵味"一整个提升不小。如果遇到一些比较便宜(或说质量比较差)的镀银线我就会用上它,它可以直接把很多刺耳的高音修掉,RUN开的线材会出现光滑不刺的高音顺便补强低音韵味和下潜的不足。另外 它的低音比较类似"一整片潜下去"和所谓"有力量、扎实"的低音不太相同.......

5.  F牌有铅银锡..
这款是在唐竹买切售的 一米好像是80还100吧?? 省着点用好 真的不算便宜。流动性比起W算是差一点 但还是相当优秀,融点也不高,很好上锡。目前少量用在线材上,得到的结果,只能说它绝对不是贵心酸的。.高音相当的."亮丽",并不是说延伸多高多夸张,而是一些细节都会表现出来。气音和拉尾韵等等感觉都很清楚但是都不会刺耳,真的有神奇到。低音表现其实不算太差,但是强调高音的结果就是低音的表现就相对不明显、清晰、亮丽、不刺耳。算是目前我最满意的一款单独使用的效果相当不错,和别种焊锡搭配使用的话。

网友A:
才子今日N更?不管了,先学习学习

网友:
堪称玄学~

网友:
此君听音前一定要拉尿完(尤其是尿脬里的尿一定要尿完了)再进干燥桶尽可能多待一会要不身体里的水分会影响准确判断

网友:
含银高的焊锡并不好用,熔点被银拉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子今日N更?不管了,先学习学习

我是不分日夜有事便做的。

网友:
那天从杂物箱中找到一卷焊锡,上面没有成分标记,但显然被旁边的破浆糊罐里溢出的浆糊污染过,用它焊机,结果自然是各段音色中有了浓浓的浆糊味,并且是发了霉的浆糊味~~~

网友:
有银无银一点不在乎,我觉得若使用含银焊锡就能彻底改变音色,那是绝对的玄学。

可以总结的几点是:
1、含银焊锡丝掌握得当焊点漂亮,但溶点偏高不太好掌控焊接(特别是银比例较的),价格也倚高。
2、纯锡焊锡丝的溶点中上,锡流动性较差也不太好掌控焊接,但价格适中,无铅毒。
3、铅锡合金焊锡丝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一般35%:65%),溶点较上两种低很多,锡流动性较好,容易掌控焊接点,价格低廉,但有铅毒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