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小狗吸尘器,小狗的做工感觉还是可以的。

楼主(2016-08-09):
今天在XXX弄到一个小狗吸尘器。回家首先拿万用表测量,不通电。希望不是电机烧了。感觉也不应该是,小狗的电机是铜线的一般不容易烧的。
拆吧,拆了才能知道故障在哪儿。
小狗吸尘器整体图
应该是出气口和过滤网
把储尘桶取下。露出6颗螺丝位置,拆之。底部还有3颗螺丝。没拍照。
打开上盖,见内脏。
控制板,很简单,就是个可控硅调压的东东,用来调整吸尘器功率。
找到故障点了。电机的两根进线之间绝缘,也就是有可能是电机烧了,唉。继续拆之。到这时满手油污,很脏,就没拿手机拍照。
废了很大劲,吧电机取出,看了下。乐了。不是电机线圈烧了。而是碳刷磨没了。都磨到弹簧了。用细砂纸把转子换向器的铜刷片打磨了下。再用棉布沾汽油清洗了下。转子很新净。嘿嘿。测量各换向片间电阻,都是0.4欧姆。很好,转子没烧。
那就更换碳刷吧。
这个电机设计很不错,但是跟换碳刷较麻烦,期间手被扎破了个小洞,呵呵。撬开碳刷铜板上固定的两个铁勾。取出弹簧(只有弹簧了),在俺的储备中找到两个大小刚好的新碳刷,换之。应为这个电机的碳刷座很长,所以把新碳刷的铜片剪掉。焊接到了原碳刷的铜线上。过程很痛苦。(要先把弹簧压缩很短后用两个粗铜丝固定住,不然没法焊)。终于换好了。组装好电机。先接直流可调电源试机,转动正常。然后把整个吸尘器还原。再次通交流220V电。好家伙,好大的吸力!!!嘿嘿。
本想把修的过程也拍下来的,但是手真的太脏了。心疼俺的新手机。就忍了吧。哈哈

网友A:
不是什么疾控中心边上的吧?
看见一台一样的,没收-----家中吸尘器有二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疾控中心边上的吧?
看见一台一样的,没收-----家中吸尘器有二台

嘿嘿,不是,咱应该都不是一个地儿的。呵呵。也就是修着玩,家里有新的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