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听中波时碰到的一种奇怪现象。

楼主(2016-08-09):
刚才又听了一下中波,又发现有些电台声音颤颤的,想到已经碰到过无数次了,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但一直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是机器的问题?还是电波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家说说看吧。
说明,不是每个电台都是这样子,好像也和信号强度无关。

网友A:
晚上的时候,中波也通过电离层传播信号,然而电离层不稳定,导致这样的声音,跟短波一样的呀.
白天就没这个问题了.因为不通过电离层传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的时候,中波也通过电离层传播信号,然而电离层不稳定,导致这样的声音,跟短波一样的呀.
白天就没这个问题 ...

我听到的颤抖节奏感很强,估计频率有几个赫兹,不是短波的那种“衰落”感觉,电离层的变化有这么规律么。

网友B:
我的短波收音机也有奇怪的现象,搭车请教:调谐的时候经常听到广播里的一句话会重复二次?!

网友:
如果是远程电台,那就对了,还是电离层的原因,几个Hz的颤抖不稀奇。象这种频率较高的颤抖现象,除了电离层衰落引起的原因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正对电离层下方附近有一个辐射调幅电磁波的设备或电台存在,这个电台通常与接收频率不同的频率,但其幅度的变化会形成对上方电离层的调制,视情况不同而产生几Hz到零点零几Hz的波动。
更多时候这种情况也形成当地强电台对上方电离层的干扰而产生对远程电台的调制,结果在所接收到的远程电台中夹杂有另一个电台的声音,这就是由电离层衰落引起的卢森堡-高尔科夫效应。

四楼提到的现象多半是由于多路径折射和反射造成的延迟而产生的重音现象,在短波中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短波收音机也有奇怪的现象,搭车请教:调谐的时候经常听到广播里的一句话会重复二次?!

几个不同地方的干扰台同时开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个不同地方的干扰台同时开播。

卫星传输的信号有明显的时间延迟。

网友:
我也是时常出现  也是多在夜间  以前听说过回音干扰  但这些都不是敌台

网友:

我也是时常出现   是不是一句说话头尾音量大小不均  象回声但又不干脆  有时一两个台 有时成片频段   因为多用自制的收音机听  一直以为是收音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年龄大的用收音机吧,年轻的一般不听了,能听又能看的东西太多了。

豉捣无线电首先不是为了收听,而是装调能收多少台,收多远的台.白天晚上的差别,选择性如何。哪些管子好.从再生来复到超外差那可是-个台阶一个台阶上。而这些初学时那可是白天晚上有时间就干。
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就如此。
总称:"无线电爱好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豉捣无线电首先不是为了收听,而是装调能收多少台,收多远的台.白天晚上的差别,选择性如何。哪些管子好.从再 ...

说的太对了

网友F:
1,AGC作用过强,输出信号就会随agc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发生周期性衰落,可在此滤波电容上并联电容试一下,如果周期变长就是这种情况
2,周围有大的反射体(中波此原因概率不大),或者有信号中继放大、转播台,使收音机接收到两个有一定延迟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1,AGC作用过强,输出信号就会随agc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发生周期性衰落,可在此滤波电容上并联电容试一下,如 ...

AGC引起赫兹级起伏的可能性是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短波收音机也有奇怪的现象,搭车请教:调谐的时候经常听到广播里的一句话会重复二次?!

会不会是同频转播,产生的时间差造成的,[本人不专业,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到的颤抖节奏感很强,估计频率有几个赫兹,不是短波的那种“衰落”感觉,电离层的变化有这么规律么。

我认为是两个同频电台信号通过检波电路产生的差拍频率。(因为两个同频电台频率不可能完全一致,总会相差那么几赫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