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3收音机收台声音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8-09):
谢谢.............

网友:
能收到台---声音小,一般是低放的问题,不要乱拆,先看一下那个6p1(3或8脚)的电阻和电容。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烧坏的电阻。把音量开到最大,用小改锥接触一下音量电位器上那信号线,。

网友:
如果低放外围元件没有明显烧焦或开焊,一般是6N2坏了,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

网友:
先检查喇叭, 各级电压, 换电子管, 换耦合电容.

网友:
换个6K4试试,以前我的机器开机声音还可以,过一会声音就变小了,换了6K4后就好了,原来管子老化了。如果没有改善再量各管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在拾音口送入信号声音不小,仅是收音声小,是灵敏度低,需要统调。

网友:
都有道理。

网友:
一般在机器状态好的情况下,购一整套电子管,一个个试来证明新购管子是好的,把新管用薄纸板单个包好,放在有缓冲垫的盒子里备用,机器出现问题了,先逐个换管子,大多问题解决了,这是电子管机比晶体管机方便的一个优点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原来是中周,调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