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舌簧片的改进方法

楼主(2016-08-09):
      各位前辈,得到一只舌簧话筒,之前被暴力拆解过,振膜破损,螺丝都拧变形了。本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思想,纯练手学习,大胆拆开。刚好手头有个继电器,顺便重新绕制了线圈,换成细漆包线,原来线圈直流电阻5Ω,纯手工,2个小时,我也不知道绕了多少圈,改制的线圈直流电阻大约1.2KΩ,本想声音能大一些,结果试接音频,怎么调整舌簧片的螺钉,输出的声音几乎没大多少。
     百思不解,后来想到,是不是话筒的舌簧片用来拾音,制作的比较厚,在磁场里,电流通过形变幅度不大,于是用燕尾夹的钢片仿作一个舌簧片,安装上去,天哪!声音还是那么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燕尾夹的钢片比较薄,舌簧片调节螺钉几乎没用,拧紧放松声音变化不大。
      原来的舌簧片比较厚,有0.5mm,是弹性很小的白色铁片,弯曲后不能复原,我没见过坡莫合金,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前辈!舌簧片能用稍薄一些的弹性钢片替代吗?代替了声音会大吗?改线圈增大声音的思路正确吗?企盼指点!谢谢了!

左边是仿制,右边是原装舌簧片

左边是仿制,右边是原装舌簧片

仿制的薄,原装的厚

仿制的薄,原装的厚

原装的舌簧片是白色的铁片

原装的舌簧片是白色的铁片

网友A:
我提个建议:你硬是要改舌簧片,可以拆小变压器里面的硒钢片试试。

网友B:
1、舌簧片材料要用软磁性的,比如硅钢片或退火的软鉄,不能用高碳钢的夹子。。
2、厚度以原设计为好。改薄影响导磁能力和力学状态。

网友C:
费力不讨好

网友D:
舌簧是要导磁的,減小厚度的结果......
舌簧是要导磁的,使用钢片的结果......
原配的舌簧是坡莫合金的,导磁率高,铁损低,其它材料无法相比。

网友E:
原装的舌簧片不能换.振膜破损的地方用不干胶修补,不要让振膜漏气.

网友F:
原簧片不要换但一定要平;线圈用直径0.1mm左右的漆包线绕1300到1500圈左右配3DQ检波正合适。

网友:
个人技术和设备不管怎么样都赶不上集体单位,所以我认为一般不要去改变!

网友:
改绕线圈只能改变耳机阻抗,不能改变耳机灵敏度。
用二极管检波是高阻输出,耳机阻抗在20K以上最好。
用场效应管检波是低阻输出,耳机阻抗在1K左右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个建议:你硬是要改舌簧片,可以拆小变压器里面的硒钢片试试。

好的,前辈,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舌簧片材料要用软磁性的,比如硅钢片或退火的软鉄,不能用高碳钢的夹子。。
2、厚度以原设计为好。改薄 ...

多谢您的指点,又学到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费力不讨好

你没有动手,怎么知道结果吗?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舌簧是要导磁的,減小厚度的结果......
舌簧是要导磁的,使用钢片的结果......
原配的舌簧是坡莫合金的, ...

谢谢您的指点,那个原来的舌簧片是坡莫合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的舌簧片不能换.振膜破损的地方用不干胶修补,不要让振膜漏气.

谢谢您的指点,请问不干胶是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簧片不要换但一定要平;线圈用直径0.1mm左右的漆包线绕1300到1500圈左右配3DQ检波正合适。

高人!多谢技术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