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t89c51只能烧写一次?

楼主(2016-08-10):
最近在学单片机编程,刚开始用stc52的实验板可是函数一多久出现下载错误,我把主程序删了只是让它点亮一个led都不行,
无语,那就用编程器烧写,然后再放实验板上吧,可是手头只有一片新的at89c51,和几片旧的at89c52,旧的能读入能擦写,
能将读入的程序写入,就是不能烧写新的程序,新的也只是烧写了一次后,也和旧的一样,我并没有加密呀为什么会这样呀,
编译器换了好几个版本不行,重装系统还是不行,为什么呀?

网友:
买的是OTP版本吧,这个便宜。

网友:
还是 at89S51 好用。

楼主:
cr版有好用的吗?

网友:
换AT89S51或S52吧,C51不适合做开发,只适合做产品。

网友:
没有用过51单片机。
常用的是STM8,最便宜的STM8S003也能保证擦写100次以上。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已经度过难关,屏幕终于出字了,但lcd屏自带的字库太小了,要想把字体变大,是不是要重新在建立字模呀,有无其他方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已经度过难关,屏幕终于出字了,但lcd屏自带的字库太小了,要想把字体变大,是不是要重 ...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显示屏。

网友:
你没有选择写保护吧,字体变大最傻的方式就点阵数据高宽*2进行打点。

楼主:
那cgrom怎么读入呢?,还有个问题我设文本首地址为0000H,图形首地址8000H,用置位命令画了一条数线,可在屏幕上又出现半行竖着的引号,为什么呢?

网友:
不懂,来看看学习下

网友(2017-02-23):
你最后怎么解决程序烧不进去的问题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也是烧AT89C51单片机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