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前级要加个音量电位器,需要加多大的,加在哪?

楼主(2016-08-10):
(图片)

网友A:
R8换成220k电位器,滑臂接R13,两端分别接地和音源。即可。

网友:
“可达”的回答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换成220k电位器,滑臂接R13,两端分别接地和音源。即可。

没220k的,用100k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220k的,用100k可以吗

可以。

网友:
加前面也行 加后面也行,  如果增益不大的 加后面 可以得到很好的信噪比,

网友:
参考下面电路,固定电阻是预防电位器滑动臂接触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