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迷你液晶电视不通电!

楼主(2016-08-10):
昨天收来一个8寸迷你液晶电视,测试不开机!拆开用万用表量了下电路板整体不通电,电只电源输入插座有12V,跟着后面一个看字样应该是1RO的电阻,电阻一端有12V另一端无电压!12V电源插上一会儿这个电阻就有点烫了!
求助万能的坛友们,这个是什么问题?是后级的故障还是这个电阻坏了?本人对电子方面不是太懂!

网友:
可能是故障吧

网友A:
测一下电阻本身是否变值,如果正常,是其后电路负载过大。
如果只是阻值变大了,换一只就有排除故障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电阻本身是否变值,如果正常,是其后电路负载过大。
如果只是阻值变大了,换一只就有排除故障的可能 ...

我直接在电路板上测试,阻值有36欧!1RO电阻是1欧的吗?

网友A:
是1欧,换电阻吧。也许遇到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欧,换电阻吧。

谢谢坛友,我找找看吧,能不能在电路板上拆一个!不知道有没有能替换的!

网友B:
那个电阻边上的外壳都变形了。是电解?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边上的外壳都变形了。是电解?电感?

那是个包了外壳的电感!

网友C:
建议还是换成自恢复保险测试,,或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后线阻抗有多少,因为这个1R电阻是被大电流烧掉的。。后级肯定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换成自恢复保险测试,,或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后线阻抗有多少,因为这个1R电阻是被大电流烧掉的 ...

我不是专业玩电子,没有这些元件呢
一些没用的板上找了半天有个1R5的电阻,不知道可以换上去试试不?

楼主:
刚刚又找到有2欧的,不知道并联两个上去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专业玩电子,没有这些元件呢 !
一些没用的板上找了半天有个1R5的电阻,不知道可以换上去试试不 ...

用个普通保险也行,,,你这个电阻一上去怕是也要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普通保险也行,,,你这个电阻一上去怕是也要烧掉

不好找!我找找看!
我发现板子后面倒是有个像自恢复保险丝的元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找!我找找看!
我发现板子后面倒是有个像自恢复保险丝的元件!

其实你串个白炽灯也能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串个白炽灯也能测的。。

这个电视额定电压也就12V0.6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