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灵4-62-1a/b型收音机设计的有点毛病吧?音量和再生互相干扰。

楼主(2016-08-11):
音量是调节偏流,这样再生强度也跟着变化。强台和弱台很难兼顾,非常别扭。宝石4b2设计的就好,整个中波再生非常均匀。各位看是不是这样?

楼主:
这个是宝石4b2,效果非常好,虽然只有三只管子。灵敏度高,再生均匀稳定,声音响亮,音色好。

网友A:
当电压下降,可调节音量滑臂向上,提高一点工作电流,补偿一下。新电池调试时,音量电位器滑臂到上点返回一段找最佳高放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电压下降,可调节音量滑臂向上,提高一点工作电流,补偿一下。新电池调试时,音量电位器滑臂到上点返回一 ...

感觉不方便,把再生调强点就啸叫,调弱点远地电台听不到了。不好控制。打算把电路改一下,音量在低频处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宝石4b2,效果非常好,虽然只有三只管子。灵敏度高,再生均匀稳定,声音响亮,音色好。

这个是改良的636电路  性能当然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宝石4b2,效果非常好,虽然只有三只管子。灵敏度高,再生均匀稳定,声音响亮,音色好。

看上去还有AGC  先进级直放机  应该是比上面较晚期的产品

网友:

这个难改  再生高低很难兼顾  所以设计时才这样做

网友B:
北京出的简单2-4管机,百灵也好,牡丹也好,都是这样的电路。
并且是作为特色(优点)来突出介绍的。

网友C:
建议你在VT2 b极接入处再加—个可变调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在VT2 b极接入处再加—个可变调音量

就想这么做。宝石4b2再生在中波段高低端十分均匀,那时候听莫斯科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京出的简单2-4管机,百灵也好,牡丹也好,都是这样的电路。
并且是作为特色(优点)来突出介绍的。

音量和再生强度互相牵扯,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量和再生强度互相牵扯,不好。

我还有一台这机,70年代DIY的,准备把他取下自己在重新选电路做一台,主要是这机器不好用。

楼主:
你真是一位老资格无线电爱好者了,致以敬意。我感觉除了我说的这个问题以外,没有别的问题。不用大改动。再生机确实好玩,咕咕声确实引人入胜。过去晚上一点点的调台,每一个咕咕声都被调出来,灵敏度还真高。太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是一位老资格无线电爱好者了,致以敬意。我感觉除了我说的这个问题以外,没有别的问题。不用大改动。再 ...

是前辈DYI制作的机器,在破烂王那淘的。共同学习。

网友:
当时的白领收音机效果非常得好,印量大是一大特点,对管子的要求不高,好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