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体积小一点可以显示收音机频率的装置, 可加减10.7M的中频,

楼主(2016-08-11):
请教有没有体积小一点可以显示收音机频率的装置, 可加减10.7M的中频,

网友A:
小到什么程度?

网友B:
论坛里有坛友做过,你找以前的帖子试试看
2xshy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C:
有彩屏类似于短波收发信机的显示频率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到什么程度?

尺寸2.5×4厘米,不用区分AM、FM,只要能加减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坛友做过,你找以前的帖子试试看

谢谢,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我的头戴耳机上显示屏很小很小,大约1CmX2Cm,调频的,可以加减10.7MHZ中频。

不用区分AM、FM,只要能加减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彩屏类似于短波收发信机的显示频率装置吗?

对对,就是这样的东西,因为LO比接收频率高一个中频,所以要能加(减)中频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2.5×4厘米,不用区分AM、FM,只要能加减中频。

完了!满大街都是 2.1X3.3 厘米的。比你说的要小些。

网友E:
收音机上拆下来的sc3610显示板

网友C:
3610*宝上有,价格30多元。面积和屏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10*宝上有,价格30多元。面积和屏一样大

3610不能去掉中频做频率直显 这个有点不爽

网友:
拆部数码kk-9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机上拆下来的sc3610显示板

谢谢你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