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海尔XQB50-62B全自动洗衣机的经历,希望对大家有点用。

楼主(2016-08-12):
昨天,家人拿洗衣机甩干包饺子用的菜馅时,先甩干的荤香苗馅的,等再去甩韭菜馅的时候,洗衣机不工作了。
洗衣机控制板的开关按键正常,选择功能类型键正常,调节水位键正常,测试洗涤功能。进水正常,然后等水到水位后,该着电机转动工作了,结果电机不转。接着测试甩干功能。选择脱水功能,按启动键后,开始正常排水,等水排干后,电机又不转,
难道是电机烧了?电机运行电容失效?还是电脑主板烧了?
一个一个试吧。
先拆开洗衣机底盖,吧电机拆下来,看了下。电机线圈无烧痕迹。测量线圈阻值正常,排除了电机坏的可能,再测电容,用万用表测,和标称值显示一样。11uF。但是用电桥测。电容才几nF。感觉是电容坏了。
然后,把电机从控制板上拆下来。单独通入220V市电,电机正反转均正常。电容好像又没坏。
又检查了闭门开关,正常
又用电桥测了电子水位传感器,吹气时,电感量从常态的4.075mH增长到6.10XmH。也正常。
看来是控制板的事了。
全自动洗衣机的控制板都是灌装防水胶的,拿一字螺丝刀和刀子齐上阵,翘下可控硅和继电器那部分的胶。见图
没拆胶前
拆胶后
用可调直流电源测试继电器正常。
测量4个双向可控硅,两个M2LZ47和两个M8LZ47均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上220V电。测试控制电机正反转的那两个可控硅输出电压时,发现问题。一个可控硅一直输出220V,另一个断续输出220V和0V。应该是这部分电路的毛病。那毛病在哪儿呢?
继续测量之
发现。那个断续输出的可控硅T1和T2级间的吸收电路中的电容失效了。容量为0.好了,拆掉更换它,看图中那个蓝色CBB电容旁的棕色电容,就是俺换上去的。
图中最下方的两个并排的蓝色CBB电容中的一个失效了。
这是更换后,换完。拿热熔胶枪灌胶,防水啊。呵呵
装机测试。问题又来了。电机不带皮带,也就是电机空载,不带洗衣机的涡轮离合时,工作正常。一旦把皮带套上。洗衣机又不工作了、
这个简单了。应该就是之前说的电机运行电容失效的问题了。找了个容量一样的电容更换试机。一切正常。
剩下就是善后了。因为更换的电容没有自带固定螺栓。自己用薄铁皮做了个固定圈,套住电容,然后固定在原电容安装孔上。
然后彻底装机。试机。一切正常。
哈哈。修理完毕。中间有好多图都没拍照。就不补图了。
希望通过俺的维修经历能给其他遇到洗衣机故障的同好们一些提示。呵呵。希望大家喜欢。顶俺、

网友A:
顶你,思路清晰,没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思路清晰,没走弯路

谢谢,呵呵。

网友B:
哈,2个故障赶到一起了 要是电机正常就好判断电脑板了 上电电机就往一边转不停 或者其实电机得电起动不了仔细听会有声  另外电脑板上那个电容 失去容量会导致可控硅连续输出? 电容还不是击穿 这情况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2个故障赶到一起了 要是电机正常就好判断电脑板了 上电电机就往一边转不停 或者其实电机得电起动不了仔 ...

呵呵,也是查了半天,一点一点找故障点的。没修过这玩意。俺也长见识了。

网友C:
这种检查方式值得学习,我们通常都是替换法 那个地方不行就换什么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检查方式值得学习,我们通常都是替换法 那个地方不行就换什么配件

不是专业维修的,手头没有其他的配件啊。没法替换。呵呵

网友(2016-09-11):
海尔的冰洗冷还是不错的,应该在国内排第一吧。

网友:
去年也修过海尔小神童洗衣机,整个检修过程也写了一个帖子,可惜两次就被删了近25个帖子,再也不再这版块发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