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管机DIY的老锗管测试筛选平台

楼主(2016-08-14):
之前看了一篇第六届DIY大赛的一个朋友做的四管机电路改制成各级晶体管测试平台,受此启发,我也基于单管机电路改制了一个简单的。

测试和筛选老锗管的方法已经非常多了,基本的几项参数:Iceo和BETA(HFE)、Uf导通电压等都可以很容易的用万用表或者晶体管测试仪监测出来,可以说目前除了频率特性,这些基本参数的测试都不在话下。但老锗管是否上机后也能稳定工作,除了以上参数外,应该还对其温度、频率特性有很大依赖。都说Iceo过高会导致背景白噪音过大,也只是一种说法,各人的感受也不同。HFE到底对接收灵敏度、音量有啥影响?如何消除再生自激?不同的锗管如何选择偏置电阻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点?带着这些问题,我用老电路结合DIP8的圆角插座、10K可调电位器调整基极偏压,串联35欧姆的手机耳机为70欧姆的方法,成功的在两管机电路上只用一管,实现了一个测试锗管实际工作特性的小平台。

参考的电路图如下:

这是一个前苏联的老电路,C3,C4用的电容与国内常见的电路相比比较大一些,C7我改成了7/20的可调。后面的低放部分没有实现,耳机选用普通手机的耳机将L,R串联。R1采用20K固定电阻加上10K可调电位器,可调电位器同时带电源开关。电源采用3.7-4.2V的18650单节锂电池。

这是制作后的样子:

这是被测的“刺猬”——一堆高频老锗管,各种特性的都有

测试时间还比较短,但也得出了一些初步结论:

1、3AG1D、3AG22等,接收灵敏度比较高,但HFE过高极易引起啸叫,可调整R1电位器将啸叫消除。单管电路比较常见的强信号台音色沙哑,也是由于R1部分不合适导致;

2、3AK20、21、22等老锗管,HFE很低(20-40),将R1总阻值设定在5K-10K也可以很好的工作;

3、Iceo大的管子,背景白噪音不小,类似于老电视雪花台的感觉,令我一度以为收到了调频;

4、一些四脚的高频管也可以非常好的工作;

此外,还找到一个测试灵敏度的简单方法,这也是意外发现。将磁棒靠近工作着的节能灯即可。灵敏度高的管子,根本不用靠近,就能听到开关电源的典型干扰。

有了这个平台,我在另一篇帖子——DIY一台纯中波锗管机,后续可以更方便的筛选和测试管子了。

是否还可以用此平台进行那些深度测试或对平台进行调整,欢迎各位老师指正。

网友:
现代仿古版的试管机记得坛里有介绍过六十年代的这种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朋友虽然是新到的,文章很逻辑,结论明确。文章不长,但精致。
对结论3的建议:Iceo大的管子,如果已经 ...

您的方法好!双偏置可能对于低增益的老管更适用。我改进试试。

网友B:
大力支持DIY,漂亮的文章!

网友:
技术文章 点赞,,

网友C:
建议把后面一级也做出来,最好是双偏置的,这样还可以测试低频管。

网友D:
磁棒线圈有专业范,不知是自绕的还是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支持DIY,漂亮的文章!

谢谢版主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棒线圈有专业范,不知是自绕的还是成品?

这个是成品线圈,回头自己绕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后面一级也做出来,最好是双偏置的,这样还可以测试低频管。

好主意!不过这次用的洞洞板太小了,回头换个大点的板子好好做一次带后级的。

网友:
呵呵  我也是这样测管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方法好!双偏置可能对于低增益的老管更适用。我改进试试。

这个电路的两只二极管已经起到分压偏置作用

网友E:
我有一个怪发现   iceo高的管子  嘈声是高了  但灵敏度却比正常管子高  可能是漏电流给二极管一定偏置

网友F:
双连电容变成单连了?咋整的?
建议重新置板,装个窝,再弄个面板,“仪表堂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双连电容变成单连了?咋整的?
建议重新置板,装个窝,再弄个面板,“仪表堂堂”!

並联  拆掉一组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並联  拆掉一组微调

谢谢!明白了,拆一组微调有利于电容满空比为9: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怪发现   iceo高的管子  嘈声是高了  但灵敏度却比正常管子高  可能是漏电流给二极管一定偏置

确实也发现有此现象,但信噪比太低。

网友(2024-03-29):
近期突然对牡丹942的9管收音来了兴趣,学习低频锗管中。不知道如何测量,这下知道了,感谢各位坛友。

网友:
电路是老《无线电》杂志里的(单双管两用机)。

网友:
以前买“唱响管”就是这样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