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rduino UNO 为Arduino Pro Mini下载程序

楼主(2016-08-14):
       由于Arduino Pro Mini电路板上没有自带的USB转串口的芯片,因此下载程序时必须依赖USB转串口模块,一般是使用FT232RL芯片的USB转串口模块。
       如果没有USB转串口模块,我们也可以用一块Arduino UNO给Arduino Pro Mini下载程序,方法是拔下Arduino UNO上的ATmega328P单片机,再将Arduino UNO和Arduino Pro Mini按下图1方式连接,实物连接见图2,其实质把Arduino UNO当“USB转串口模块”用,把Arduino Pro Mini当单片机ATmega328P用,两者组成了一块新的Arduino电路板,下载程序时端口选Arduino UNO对应的串口,板卡选择“Arduino Pro or Pro Mini”,如图3所示。
使用Arduino UNO 为Arduino Pro
                                              图1

                                              图2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