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力天空气新鲜机——负离子发生器

楼主(2016-08-14):
今天弄到个坏的负离子空气清新机。弄回家,拆开,内脏很简单,见图。
带电源开关和两档调节按钮。
集尘板以及电源负极板
打开后的内脏。
触极,铜材质
高压脉冲发生电路——类似于防雷模块的。。。。。。。
控制板
找到坏的原因了。控制板上一个50V100uF电容怀孕了。换之,换一个35V2200uF电容,装机,一切正常。

开机测试,感觉有轻微的风从外壳的孔中吹出。
打算在这个机子的背部加装外置的风扇,类似于笔记本散热风扇的东东,用来当做俺的焊接时的消静电风扇用。
嘿嘿,穷人,买不起白光493啊!

网友A:
所换电解电容耐压不应该低于原来的电解电容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换电解电容耐压不应该低于原来的电解电容才好。

这常识俺知道,但是那个变压器输出是18V交流,整流后怎么也超不过30V的。原器件留的余量太大了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常识俺知道,但是那个变压器输出是18V交流,整流后怎么也超不过30V的。原器件留的余量太大了而已。

原来如此,你这样使用的电解电容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你这样使用的电解电容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

还是要谢谢你的好心提醒。呵呵。好心人。

网友B:
判断电容损坏。向大家推荐我的ESR测定仪,直接在线路板上判断电容好坏!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电容损坏。向大家推荐我的ESR测定仪,直接在线路板上判断电容好坏!SO easy!

谢谢你,俺有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