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9万用表的磁极分布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6-08-15):
拆解一个MF9万用表,发现表头结构如图,与铝板相邻的磁铁的一头好像没有磁性,难道是传说中的”单极磁“?

网友A:
MF9型、MF500型和U201型万用电表的表头用的都是串激磁钢,所谓串激磁钢其实就是把两块磁钢用软铁当作桥梁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借以增强磁钢的磁性。你上面图中写的“铝”其实不是铝,是软铁,所谓软铁其实是就是熟铁。

把两块磁钢串联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块磁钢了,一块磁钢的磁性总是两极磁性强而中间磁性弱的。磁力线的箭头是从南极磁体的一个端点进入磁体,从北极的磁体的另一个端点出来的。所以你感觉不出中间的铁棒有磁性,其实这个磁力线在铁棒之内部。极靴、软铁棒的加入使其成为磁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9型、MF500型和U201万用电表的表头用的都是串激磁钢,所谓串激其实就是把两块磁钢用软铁当作桥梁把它们串 ...

谢谢指点,原来我是碰到了磁铁的”中性点“,怪不得感觉没有磁力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9型、MF500型和U201型万用电表的表头用的都是串激磁钢,所谓串激磁钢其实就是把两块磁钢用软铁当作桥梁把 ...

grandchen99老师经验真的非常丰富,每次看到老师的回覆必定可以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9型、MF500型和U201型万用电表的表头用的都是串激磁钢,所谓串激磁钢其实就是把两块磁钢用软铁当作桥梁把 ...

这块安徽省歙县仪表厂制造1973年6月,第二年就改名“黄山仪表厂”了。比较纠结,用四个TL431构成土基准。来测试,分别是2.4V;4.8V;7.2V;和10.4V(用10V档,其中10.4V是根据弧长估计出来的)。经过测试,正误差是从弧长的95%开始到100%短短的5小格,误差由0%增长到4%.也是说,严重的线性不良只是在弧长的95%以后。
    打开表头发现上下游丝还算平整,固定表盘的2个螺丝的更差比较大,表盘可以移动一定的角度,但似乎对线性没有影响。磁体间隙没有注意到是不是均匀的(这表拆表头麻烦,要焊下好几条线)
请教究竟有那些因数导致线性不良线性 M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安徽省歙县仪表厂制造1973年6月,第二年就改名“黄山仪表厂”了。比较纠结,用四个TL431构成土基准 ...

MF9型万用电表是所有万用电表里线性较好的一种,比MF500万用电表的线性还要好。如果是原装的表头,几乎可以处处压线。影响表头线性的主要因素是游丝。焊接游丝要求圈间间隙均匀,焊接游丝的内焊点时,要求游丝处于水平状态,轴尖正处于上下游丝的中心位置。游丝的最外圈的焊接点的焊接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求表头指针在指向零时上下游丝都处于松弛状态,并且先使上下游丝的外焊点不要焊牢,游丝的外圈要正好自然地贴着上下游丝的焊接桩头(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做好了再进行焊接游丝的外桩头焊点。下游丝的长度一般比上游丝要短1/4圈,也可根据工厂的工艺要求来确定上下游丝的长度,以使内外游丝的线性误差得到互补。先生感觉线性不好或许还有其他的因原,一是原表被以前的主人动过,二是或许你的基准有问题。你可以把表打在10伏电压档,连接可调稳压电源,并把质量好的4位半数字万用电表(也可用质量好的3位半数字)也打在电压档,连续调节可调电源的电压,使其上升或下降,再在指针式万用电表的每个整数位看看与数字表相差多少(一般来说好的指针表与数字表不会相差太多)。另外数字表不是个个线性都是好的,我的在稳压电源上的那只数字表头的线性就非常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9型万用电表是所有万用电表里线性较好的一种,比MF500万用电表的线性还要好。如果是原装的表头,几乎可 ...

“游丝的外圈要正好自然地贴着上下游丝的焊接桩头”,这个问题吗,上游丝我没有注意(表针那头是上游丝?),但下游丝没有做到,示意图如下:发烧20几年(音响),但万用表游丝的活没有弄过,我想先看看动圈与极靴的间隔是不是均匀的,在决定动不动游丝。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游丝的外圈要正好自然地贴着上下游丝的焊接桩头”,这个问题吗,上游丝我没有注意(表针那头是上游丝? ...

动圈与极靴对于表的线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比起游丝对表的线性来却要小得多。你的这表如果黑点是焊接点的话,则外游丝焊点明显过于长了,可剪去一截。但这样做一是要极度地小心,这就要看你的水平了。二是会丢失表头的灵敏度。看来你的这表前面的人是动过这表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圈与极靴对于表的线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比起游丝对表的线性来却要小得多。你的这表如果黑点是焊接点 ...

表头的几根线,前人是焊过的,但有可能没有打来而放弃了。表来的时候,垂直平衡很好,但水平平衡是3格。有可能想搞表头平衡而打开。
  我也是第一次拆MF9表头,(500依然是没有拆过表头),照一般的思路吧表头四角的4个直径2.5MM的螺丝卸下,然后扳动表头,很紧,拌了2-3次,没有成功。试图卸下表头2个4MM的螺丝,但明显不对,因为表头在里面掉了,紧回4MM螺丝,用一字小改锥在表头四周小心的撬。才把表头卸下。发现包邮有一层薄薄的橡皮垫。照这样看,表头是没有拆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头的几根线,前人是焊过的,但有可能没有打来而放弃了。表来的时候,垂直平衡很好,但水平平衡是3格。有 ...

我在网上也买过几只MF9型万用电表,有二只MF9型的表表头虽会动,但误差太大,也特别是线性不好。后来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其中一只发现换过了不是原配的游丝,另一只是用了500型的动圈和游丝。另外500型万用电表的动圈和游丝在此表上也的确是可以用的,只是要动一番脑筋把调零改过来而已,不得硬性改动。原表的主人不会动脑子,改得不好,所以改坏了。9型万用电表从制造到现在已经有许多年了,原表的表头好的表是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也买过几只MF9型万用电表,有二只MF9型的表表头虽会动,但误差太大,也特别是线性不好。后来进行 ...

9表的动圈很奇怪,动圈的颜色呈褐色,有点暗。照理来说,铜漆包线即使泡了漆,其颜色也是比较发亮。这表线性方面,其他角度还是可以,就是在接近满偏的时候,误差(正误差)明显超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9表的动圈很奇怪,动圈的颜色呈褐色,有点暗。照理来说,铜漆包线即使泡了漆,其颜色也是比较发亮。这表线 ...

9型的表比500表社会拥有量要少一点,持续存在的时间也要短一点。其动圈和500型表的动圈是一模一样的,不但大小一样,圈数一样,绕法一样,线径和电阻也一样。有一点不同的只是其上下轴尖的游丝的内焊接桩头和500型表的桩头相差180度,如果没有9型动圈也可用500型动圈和500动圈的原游丝代换。但因为游丝的内焊接桩头和500型相差180度,所以上游丝的游丝外的焊搂桩头也要相差180度,不然会严重地影响万用电表的线性。在把500型动圈用在9型表头上时,要特地为上游丝做一个薄薄的有外游丝焊接桩头的小焊片,并把这个小焊片和老9型的调零焊片桩头焊在一起,在焊接上游丝时我们就用这个新做的焊接桩头来焊上游丝了。这样做成的表线性是很好的。

网友B(2017-04-26):
引用 网友A:
MF9型万用电表是所有万用电表里线性较好的一种,比MF500万用电表的线性还要好。如果是原装的表头,几乎可 ...

请教 你修万用表游丝是如何修剪的,是剪外圈还是内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你修万用表游丝是如何修剪的,是剪外圈还是内圈。

我上面已经说了:

在把500型动圈和游丝用在9型表头上时,要特地为上游丝做一个薄薄的有外游丝焊接桩头的小焊片并把这个小焊片和老9型的调零焊片用烙铁焊在一起,原调零焊片的焊接桩头可不动,只向外面稍微扳动一下,不碰到上游丝为原则。这样原来调零焊片的游丝焊接桩头在横梁的前面,现在改在横梁的后面了,然后装好这个新的调零组合体,焊接好游丝,在磁钢的极靴中装好中心组件(注意在焊接上游丝时我们就用这个新做的焊接桩头来焊上游丝了)。下游丝长短也和500型表一定调整(因为相差180度,下游丝的焊接桩头就是我们的左、右之分了。)。下游丝的修剪和500表一样修剪的,焊接在一侧,是修游丝的外圈,不是修内圈。这样做成的表线性是很好的。

网友:
还有点没搞明白。你上面所说的500表和9表游丝在长度上有半圈的区别,你是指的全新游丝吗。如果是,那就有500表和9表的游丝之分了,如果没有,修剪应剪外圈,而不是内圈。是这样理解吗?

这是全新的老游丝流线

这是全新的老游丝流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