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倍频的电路

楼主(2016-08-15):
本来是仿真esr表的电路,接错了线,无意中出来个2倍频的电路,似乎还不错

楼主:
不会高数,理论推导弄不了,坛中藏龙卧虎高手如林,坐等坛中高手光临推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高数,理论推导弄不了,坛中藏龙卧虎高手如林,坐等坛中高手光临推导。

                    我想大家应为矿坛发生了这个电路举杯庆祝,

虽说是偶然,但不少科学家,   法拉弟,   居里夫人 , 牛顿 , 一举成名都出自〝偶然〞,

这个电路特别之处在于【简】【正弦波】【失真低】

希你试轻微改动一些元件看能否把失真再度降低

希你试用如c3355/c3356这样的管子,看高频波型如何/失真又怎样

有进一步进展在题目前加【简单】【正弦波】发致兄弟坛,如电子发烧,DIY,....坛等,并说明始于矿坛

                                                  创举,        竟然在平凡中爆起       一个新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大家应为矿坛发生了这个电路举杯庆祝,        ...

您老没注意看。。。。
他把信号发生器的正负波形分别接到(没有串接限流电阻)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级,模拟了混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是个仿真图。

网友B:
请楼主搭建一下仿真里面的电路图,如果情况属实,赞同 “总理” 意见,进行推广和扩大影响面,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大家应为矿坛发生了这个电路举杯庆祝,        ...

不论楼主的实验检测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为楼主的积极参与精神点一个赞!

网友:
这个电路基本上就和二极管搭建的二倍频电路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有增益,幅度被放大了。
两个二极管分别与一个小电容和一个共用的电阻形成微分电路,二极管的输入则分别接上一个信号源的两个基本点反相的输出,于是二极管的整流作用在输出电阻上形成了两倍的微分尖峰。对数字电路熟悉的应该会对二极管微分电路有所了解,因而也会知道二极管倍频电路的作用原理。
在楼主的电路中,两个三极管代替了二极管的作用,每一个半波中总有一个三极管导通,从而在R3上形成了两倍于信号源频率的输出波形,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两个完全一样的三极管共射放大器共用一个集电极电阻。偏置比较低,处于输入特性曲线弯曲处。则产生高次谐波。但两管的激励是反相的,那么就会产生基波和奇次谐波相“抵消”的现象,故而二次谐波被凸显了出来(工作点设置得比较好的话,4次以上的谐波分量很小),故而看上去象是二倍频了,如果再有谐振回路输出波形就会更好看了。但这个是建立在两三极管的参数一模一样的基础上的,仿真做到比较容易,现实中则难以做到,所以现实中会有一定的基波混入,波形自然也就没有这么好看了。

楼主:
那张图不清楚,重来张。
关于失真度,基极偏置电压和发射极电阻应该“配套”着来,当前失真度基本上就是个那了。把三角波送入可以明显的看出输出随输入变化是呈类似指数曲线,如果没有发射极电阻是完全的指数曲线,电阻很大就成了线性的了,适当的电阻可以使失真度最低。也许换用不同的偏置电压和发射极电阻失真度还有可能更低。
供电电压太低,提高后果然有改善。
不同频率下失真度和幅度。仿真和实际自然有出入,甚至错误,高频率下的仿真结果我感觉不可信,不会有那么好的。换管子型号应该有改善,但不会改善太多,改共射-共基那种形式应该改善明显,此时换高ft的管子有意义。有必要的话可以用孪生管。
实际实验无法进行,没有仪器失真度量不了,只有双踪20MHz示波器看看波形,更高频率来不了,而且示波器不怎么好,高频时表现有疑问,不是太靠谱。

楼主:
看看频谱,1KHz的。这个电路用于音频放音乐、语言怎么样?不是说偶次谐波声音好听嘛,把原信号2倍频再混入原信号,出来声音……?这个可以试

楼主:
试试二极管,也不错
无偏置居然也行?错了吧?波形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搭建一下仿真里面的电路图,如果情况属实,赞同 “总理” 意见,进行推广和扩大影响面,如何?

由于没有仪器,现在只能先仿真,找出个好的电路再说。然后看能不能到哪里用一下人家的仪器量一下实际的结果。如果实际验证可行,对管子对称性一致性要求高,而且输入需要两路反相的信号,多数情况不方便,故走集成的路合适,找集成电路厂家做具体的芯片。
      孪生管有哪些型号?知道的有LM394、2N2920、2N3810A(PNP)、2SC3381(2SA1349),价格不便宜。可能需要3管甚至4管的孪生管,什么型号?价格恐怕更贵了。
      如果买仪器的话需要什么仪器?数字示波器?频谱仪?综测仪?失真仪?好像数字示波器就行,有频谱分析功能。这些东西没接触过,不了解,价格怎样?不想花钱,但想了解下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没有仪器,现在只能先仿真,找出个好的电路再说。然后看能不能到哪里用一下人家的仪器量一下实际的结 ...

您的设想比较好,但是,要做成集成化产品就有极大的难度,不是制作工艺问题,而是市场需求量的问题。
购齐所需设备不难,难的是作为产品研发,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和条条款款的各类批文,真的不容易办好。
在业余情况下,制作类似电路难度不大,发挥想象力就有极大的自由空间,完善和改进电路性能不会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设想比较好,但是,要做成集成化产品就有极大的难度,不是制作工艺问题,而是市场需求量的问题。
购 ...

不是我去买设备造集成块,而是转交给集成电路厂家让他们弄去。我不是零件经销商,如果是的话可以自己定制一批零件,再卖出去。如果性能满意的话可以像运放那样做成几个型号……。还得推广,首创性的东西,人们都不知道,要做出一些范例、指引来。

先别想这么多,实际做出来性能满意才行,要是实际结果和仿真相差甚远,那就只能玩玩了。不过也没准儿以后突然冒出来个改进,就又办成了。

网友:
但愿灵感像泉水一样 “突突” 地冒出来,坚信有创意就有希望,期待 ‘总理’先生 及您的愿望早日实现!

楼主:
    三极管Ie和Vbe近似成指数关系,这是2SC2655 pdf中Ic-Vbe关系图,横向x4拉宽,截个正弦波曲线放进去。
    可见和正弦波本来就接近,加偏置到开启电压处,此处即正弦波的波顶处,指数曲线的上段和正弦波相差较大。加个电阻,由于小电流时be结电阻较大,电阻影响小,故起始(正弦波波顶)部分影响不大。而大电流时电阻影响大,使得指数曲线的上段右移,越往上越右移,贴近于正弦波。所以电阻有个最佳值,使失真度最低。这是IV曲线测量1N4007得到的指数曲线,更精细点。
    这是本电路输入三角波时,输出和正弦波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输入幅度会有不同的失真度,并不是小幅度时失真小。
    实际上,由于指数曲线的“自相似性”,即“部分等于整体”,所谓开启电压根本不存在,偏压可以加到任意位置,都有一个最佳电阻与之对应。偏压增高,电阻减小。
    如果选择增高偏压减小电阻,会导致增益增大,同样的输入电压输出增加,而失真度不变(曲线形状相同,重合的部分相同,故对给定的输入信号幅度有相同的失真度)。
    集电极电阻对失真度有影响(厄利效应?h参数?),也有个最佳值,对增益、带宽也影响。
    发射极电阻合并起来失真度更小一点儿,还可以节省一个零件。

    电路解析式可写为
    Vout=Av*cosVin+DC             (余弦-90度到90度)
    如果Vin=cosωt,在-90度到90度就成了两个余弦相乘,而另一半由另一半完成,这样就和模拟乘法器一样了,对正弦波的2倍频由此而来。可见这个电路本质上是余弦电路,遇到正弦波就出现了2倍频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Ie和Vbe近似成指数关系,这是2SC2655 pdf中Ic-Vbe关系图,横向x4拉宽,截个正弦波曲线放进去。
...

谢谢分析   又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零件并不多,模拟的差不多了,应该实际搭一个电路看看实际效果如何。眼下阶段不用什么失真度仪,就用你现有的示波器看看波型即可。我们拭目以待。

楼主:
    还有一些分析未完成,大家想看实际波形,就先做个板子看看。实际上2倍频应该是可信的,不至于这个地方出错。在失真度这儿可能会有出入,因为仿真太理想话,太一致性了。
    这是电路图,后勤人员太多,真正干活的没几个。R11、R12是给三极管提供个保护,先装了个雷击坏的扩音机中拆下的4558,结果是坏的,输出5V,当时没焊R11、R12,如果直接接到三极管的话,会不会烧9014?
    这是印板,注意R11、R12的位置,后来改的,因为正好那里有跳线,PCB不用改,所以图没改。
    有感光板,但打印店搬了个家,胶片找不到了,另一家的胶片不能用,别人家没有。只好打印在普通纸上,先打孔再画。以前用油漆画,后来热转印,用所谓腊光纸,本地叫手工纸,还不错。后来手工纸打印店不给打了,说坏(动词)机器,打在普通纸上很不好用。上次esr表买了感光板,这次胶片又不能用了,麻烦。在商店,问修改液,在玻璃上涂了下,感觉粘的不牢,也不好画。又买了瓶指甲油,粘的倒是牢,但不好画,流动性不好,干的太快,还没涂好就变稠了。于是,打了个鸡蛋,把蛋清加了点墨汁使之有颜色,画。好用,流动性好,干的慢,但干后膜是脆的,然后上锅蒸使蛋清凝固,蒸出来有的地方起花,补之再蒸。然后腐蚀,过了会儿看,一切安好,再过了会儿看,腐蚀基本完成,但有的地方起膜了,捞出来冲之,一冲很多地方都起来了。不过还行,已经完成,能用。也许把配方改改,里面再加点东西,此法能用。
画好的
刚冲完(晚上)
第二天上午
焊好的
关键的波形,毫无悬念的出现在屏幕上。CH1、CH2都是每格0.1V,交流耦合,探头1:1。X轴每格0.2ms,触发源CH1,断续扫描。信号发生器是自己diy的,不好,但波形看上去还行,幅度不稳,跳。输出波形一个高一个低,把其中一9014手捏,低的那个会长高,说明对温度敏感。输入波形不好还是9014不对称还是5532失调电压?没有详细测量。输出波形底部发虚,似乎是有干扰,手靠近信号发生器的电路部分时干扰会加重,未做进一步深究。失真度不得而知,调RP幅度有变化,但形状就是个那,看不出来失真不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些分析未完成,大家想看实际波形,就先做个板子看看。实际上2倍频应该是可信的,不至于这个地方出 ...

2倍频效果不错。

楼主:
XY方式的波形
然后测量运放输出电压,两边偏差极小,0.5653V,0.5640V,不是偏置的问题。把9014换了个HFE接近的,其实原来的偏差也小,结果还是个那。测量两运放输出幅度,略微有点不同,就交换之,好转了。再把信号发生器的两根线互换(等于极性倒置),波形不一样,说明信号发生器有失真。这几个图我也弄不清哪个对应哪个了,按拍摄顺序排列。

楼主:
找了个铝块,做了个热耦合,用打火机加热,已经很热,波形幅度由于信号发生器的问题无法稳定读数,但看上去行,波形上部位置没啥变化。证明热稳定性至少还行,这是必需的,要不然没法用,这一点必须实测,仿真不行。

网友C:
赞实践!
为做板子打了个鸡蛋

楼主:
专门听了听这个电路的声音,手摸到输入端耳机传来广播电台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台 ,搭段电线更清晰 。放了首歌,声音严重失真,仔细听还能听出唱的是啥。和原声混合,比例高时还是严重失真的声音,混的比例低时声音含糊,还是不混合的原声好 。好的声音在哪里?怎样才能出好听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实践!
为做板子打了个鸡蛋

以前还干过类似的事。
      最好的是拿自动铅笔,把芯去掉,把油漆吸进去,画起来好用,但后来油漆买起来麻烦。
      拿蜡画过,把保险管一端焊个油笔头去掉钢珠,保险管内置一段电阻丝,通电把蜡融化,画。蜡融后太稀,自己就往外滴,忘了是不是把油笔头和保险管内塞了点东西,反正蜡不能多放。能画,但同样时间长了会起膜。
      还用松香酒精溶液画过,记不清了,应该灌到自动铅笔里效果不错的。
     下一次试试油笔芯,把钢珠去掉,后面接气门芯,吹气帮助油墨流出,估计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还干过类似的事。
      最好的是拿自动铅笔,把芯去掉,把油漆吸进去,画起来好用,但后来油漆买起 ...

呵呵,我用油性记号笔用过比较多,也尝试过松香酒精。记号笔的好处是没有液体流动扩散的问题,缺点就是覆盖能力差点,一整块涂的话腐蚀后总有很多保护不够的小眼出现。后来用感光膜法,打印胶片,太阳光曝光,可以做SOIC的焊盘了。再后来到现在,就直接厂家做PCB了。 实在没必要找厂做的,就洞洞板,太简单的刀刻了事。以前时间多可以随便折腾,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用油性记号笔用过比较多,也尝试过松香酒精。记号笔的好处是没有液体流动扩散的问题,缺点就是覆 ...

我用油性记号笔不行,泡一会儿颜色就掉了。

大信号下可见明显失真,v-t下好像是每格0.5V,X-Y下好像是1V每格,记不清了。

楼主:
电话电缆被盗,停了好几天的网。
偏置Re和Vin的关系以及失真度,电路的增益
    还是把正弦曲线和指数曲线放在一起比较,预先加偏置到某位置,Vin最大值对应正弦曲线的零点,这样
    Vp+Vin=Vp+ΔVbe+ΔIe*Re            (Vp表示偏置电压)
          =(静态Vbe+静态Ie*Re)+ΔVbe+ΔIe*Re
而纵坐标的ΔIe,有无数个正弦曲线可以与指数曲线组合,其中只有一个失真度最小,数学计算没法弄,只能仿真或实测。
ΔIe=Ies*e^[(Vp+ΔVbe)/VT]-Ies*e^(Vp/VT)
    =Ies[e^(Vp/VT)*e^(ΔVbe/VT)-e^(Vp/VT)]
    =Ies*e^(Vp/VT)*[e^(ΔVbe/VT)-1]
    可见改变偏置Re输出幅度会明显变化。对Re分别为10Ω、15Ω、20Ω、25Ω,输入110mVp、75mVp、50mVp、25mVp进行仿真得到如下数据:
第一组偏置、Vbe等是找出最佳失真度时去掉信号发生器测得的电压,第二组是叠加上110mV、75mV、50mV、25mV直流电压后的电压。从仿真看ΔVbe和ΔIe*Re变化很小,没有明显变化。对第一组偏置电压除以VT=26mV,再指数,再乘以倍率后得到的输出幅度,和仿真的输出幅度比较,很接近,特别是小信号时,这个公式可用。小信号时失真度非常低,但对偏置敏感,稍动一点儿失真度就上去了(仍然低于大信号),大信号比较皮。

    不同的输入信号幅度对应的偏置Re不同,各有一个最佳值。

    仿真和实验中早发现改变偏置或者Re输出幅度会明显变化,虽然只改变偏置或Re失真度会增大,但对失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此特性可作幅度控制用。
低幅度和高幅度时的波形,可见明显失真,说明不宜做大范围的幅度控制,适合幅度不是太大的控制。
   (ΔIe*Rc)/Vin即电路增益Av,不是线性关系。如果保持偏置Re不变,输入减小,可按Vout=AvcosVin+DC计算,输入增大不能这么算。

    输出的直流成份,静态时的直流加上有信号时的直流。静态时的直流就是经典的直流工作点计算,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主要是超越方程,集成运放中的“微电流源”。有信号时的直流简单,就是输出正弦波幅度的一半。
    高频特性,即带宽。仿真不靠谱,结果不可信,波特图仪根本不能用。实际测量需要仪器,理论分析应该很复杂,因为非线性。二极管带宽应该比三极管要高,似乎简单些,实际也简单不了,输入输出隔离不如三极管。这个我弄不了。
    需要两路相反的输入信号,这个很多时候很麻烦。这样可以单路输入,但仍然浮地,仍然麻烦。
    请版主把标题改改,改成什么好?“两个新的简单低失真度正弦波2倍频电路”?这个电路以前没见过。然后大家转载吧,先传播出去再说,注明出处。

楼主:
    对偏置管而言,由于Vbe变化很小,所以可认为流过它的电流是恒流,
    Iep=Ies*e^(Vp/VT)              (Iep表示流过偏置管的电流)
    Iep/Ies=e^(Vp/VT)
    ln(Iep/Ies)=Vp/VT
    把Vp/VT=ln(Iep/Ies)代入ΔIe=Ies*e^(Vp/VT)*[e^(ΔVbe/VT)-1]可得
    ΔIe=Iep*[e^(ΔVbe/VT)-1]
    这表明输出随VT变化有温漂,用偏置管的意图就是抑制温飘,从公式看它只抵消了一部分。虽然不希望有温飘,但它如果真的在,那也没办法。实测现在信号发生器不行,量不了。从这个公式看似乎输出幅度和流过偏置管的电流成正比,但仿真结果不是。

补充内容 (2016-9-5 21:40):
这个公式没有反映出Re的负反馈作用,即 ΔIe会影响ΔVbe,实际的温飘要比这个公式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大家应为矿坛发生了这个电路举杯庆祝,        ...

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所谓的“偶然”实际上根本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老天安排的。像那些神人般的人物就好像根本不是人,就好像是上天派他们到人间来完成某种使命似的。到了那个东西该出世的时候,该向人类展示、“表白"的时候,就会“偶然”地示现给已安排好了来完成这个使命的人,让他去完成。如果不到时候,那这个人遇不到这种现象,不会去研究它。或者各种机缘、条件不成熟,各种阻挠、困境,这个人无法去完成这个使命。

网友A:
实际测试电路的一些客观条件可能会有改进的地方;无论实电路的cs9014,还是仿真图库中取的2sc1815,

都不是精密电路专用管,9014,是收音机用管,1815,是低电压万用管,如用于研究低失真电路,应是毫无结果.

与你说的那个超低失真管又没有,双管同体那种又天价.这实验应停,告一段落,否则太浪费时间,另外还有的

是两个B极电阻应用十一位数字万用表在千个电阻中挑选,而且三管以散热铝块合体如果是有数十瓦的热量

才可这样合体,几个9014这样的小管应锉成2MM厚度极平面压帖在一起,也比用铝块好几十倍.

如果再仿真,是否可用合体管,或看图库有否2N5210管一试?

楼主:
谢谢指点,有2N5210,替换后偏置电阻33.0K,失真度0.626%。2SC1815为33.9k,0.647%。没啥意义,也许是仿真的问题,实际又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电路的一些客观条件可能会有改进的地方;无论实电路的cs9014,还是仿真图库中取的2sc1815,

都不是 ...

确实进一步深入研究不好办了,差不多就是个这了。幅度控制可能也不好办,单信号不要浮地输入可以再试试,暂时没有好办法,以后没准儿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测试电路的一些客观条件可能会有改进的地方;无论实电路的cs9014,还是仿真图库中取的2sc1815,

都不是 ...

“两个B极电阻应用十一位数字万用表在千个电阻中挑选”,11位?
我没有停止,还在继续 ,尝试了几个管子,意义不大。唯独2N3055G差别巨大,调偏置电阻很大范围都是失真度始终很大。
然后试试光耦,这回信号发生器可以直接接地了。4N的光耦是普通光耦,元件库中哪个型号是线性光耦?要6脚的。可是这是仿真,实际有孪生管的光耦吗?找厂家定做?难道还要蛋生个新器件?

楼主:
试了试二极管光耦,模型中没有,故用4N25代替,参数不是最佳状态。
二极管单路信号直接接地输入(参数不是最佳).jpg
这次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地,只需一路,但输出需要把其中一路反相后叠加起来。

网友D:
一口氣看完這個, 實在是驚奇.
另外又勾起了之前的一個想法, 用方波可不可以過濾出3倍或者5倍的頻率呢, 因為人人都說方波有豐富的諧波.
構想如果用單片機的IO口出可調頻率的方波, 再加上過濾出整倍數的震盪訊號, 是不是可以替代LC震盪電路呢. 因為用一個ADC就可以依靠電壓調整方波頻率, 設AM530 - AM1570, 單片機的IO在速度上沒難度.
抱歉離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口氣看完這個, 實在是驚奇.
另外又勾起了之前的一個想法, 用方波可不可以過濾出3倍或者5倍的頻率呢, 因為 ...

可是滤波怎么调?它要随频率变的。

楼主:
在21ic发了个
这是那边的一个图,展现了人家的功底

楼主:
把那边情况汇报一下。
还是那边有高人,manbo789的电路偏置任意,电阻任意,影响的只是输出幅度,和我的结论不一样,我感到困惑。他对他的电路做了数学推导
原来我的电路是工作在他的电路的大信号下,怪不得不一样。我的电路把Re继续减小,直到为0,也能行,有个最佳偏置对应。这是“HWM”帖子中二极管小信号数学分析,这个电路没有加偏置。怪不得二极管小信号检波叫平方率检波,原来如此。
从manbo789的数学推导可看出,他的电路可以很好的进行调幅。他的电路右边有些迷惑人,我改了改,实际一样。
简单地,把他的电路工作于小信号下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这是他另一个帖子中的2倍频电路

楼主:
这是平方和正弦波比较
这是把manbo789的二极管电路改成三极管的

楼主(2016-10-28):
先补个光耦的图
然后说说那边的一些更新
king5555  提到有本书《环形铁心线圈活用大百科》上有相似电路,但他的图实在看不清,不知道是不是一样。这是其中一张图。
captzs 做出了另外的电路,但他的电路很离谱。为了验证他的电路,我专门做电路来验证,他没有仪器,全靠仿真。验证结果他的那个电路不行,系仿真错误。
captzs 有个专门的帖子。里面有多个倍频电路,挺离奇的,不知道实际下来怎么样?倍频电路http://bbs.21ic.com/icview-1630254-1-2.html
另外有个正弦波3倍频的帖子   倍频http://bbs.21ic.com/icview-1624400-1-1.html
由于有了较好点的信号发生器,把我的电路再量量看,进行了一些实测。看那边吧,图挺多的,重新来很麻烦的http://bbs.21ic.com/icview-1626802-7-2.html

网友:
倍频的本质还是混频,不论电路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的,在数学上,高阶产物的形成都是由乘法或傅里叶变换得到。

因此不论是通过乘法器,还是通过非线性电路,都是为了产生高阶产物,倍频电路与混频电路、不同的倍频电路之间,区别只是获得高阶产物后抑制其他产物的方式不同。

PS:乘法器本质上也是利用非线性电路

楼主:
把二极管的电路改成电流模式。不同电流下的输出与 信号电流和偏置电流的比例有关,比例越低输出越小失真度越低。
还是manbo789厉害,再次给出了数学推导,其中一步我看不懂,他又给出了补充。

楼主:
还是有地方看不懂,谁能算出来?
manbo789计算二极管电流模式
manbo789计算二极管电压模式

网友E:
又回想起BT-3扫频仪的倍频电路部分,与楼主高度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回想起BT-3扫频仪的倍频电路部分,与楼主高度契合

把图传上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回想起BT-3扫频仪的倍频电路部分,与楼主高度契合

具体哪个型号?我找了,BT3是电子管的,BT3C没看到倍频电路。

网友E:
我不会截图,可搜BT-3扫频仪电路图,图中G105管便是,用的是6N11,不同的是屏极直流负载式分开的,便于调节波形对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会截图,可搜BT-3扫频仪电路图,图中G105管便是,用的是6N11,不同的是屏极直流负载式分开的,便于调节 ...

电子管我不了解,应该是不一样,电子管和晶体管本身就两码事。电子管好像是平方率吧?不懂。二极管、三极管是指数,不一样。不过这样用小信号时也是平方,这样还是相似。不过电路非常相似,他的输出接法可以借鉴。
这个电路目前就是41楼21ic那边king5555  提到的那本书中的电路非常相似,其它地方真没见过。这样的电路应该教科书及各文献中都会收入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楼主(2016-11-30):
关于温度,对man789的推导再变换可得到和偏置电流成正比、和输入的平方成正比、和VT的平方成反比。
验证一下,21度时VT=25.3mV,80度时VT=30.4mV,80度对比21度为0.69倍。那边134楼(第7页)的实验,把两大格看作1,0.9除以1.3正好0.69倍。有点震惊,不过是加着Re的,可以减小一点温度变化。139楼“把Re短接试了试,幅度随温度变化更剧烈。具体多少度没量,开机时输出3.3格,加热到烫手2.2格。”,2.2除以3.3等于0.67倍,也差不多,不过没有具体的温度。

楼主:
那边king5555重新发了图,总算看清楚了。二极管的明显就是普通的大信号整流。三极管的电路图非常的相似,但仔细看不一样。书中的偏置点高(约1mA,我的仿真值0.26mA),输入大,不是我的电路的工作状态。偏置仅说了个偏置于B级,随便设置了个0.6V,没有说偏置对输出的影响,明显还是普通的大信号整流的思路。不过看27楼的表格,输入25mVp,Re=10Ω时集电极电流达到0.53mA,似乎和书中接近了,可是和书中的测量结果相差很大。没仪器,有的话实际看一看。频谱仪我不熟悉,不清楚0dBm对应多少电压,网上找了个对照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忽然想到三相交流电能不能倍频。
每个管子导通时输出都是正弦波,2倍频是两个管子不同时间导通,再叠加。3倍频不同管子导通时间是重叠的,但同频率正弦波叠加只不过幅度和相位发生变化,结果还是正弦波,因此考虑“有戏”。仿真结果真的能行,而且失真度可以达到那么低?反正仿真结果是能达到那么低,虽然偏置稍微一动失真度就上去了(仍然低失真)。输出幅度有点小。总的来说超过预期,理论上来说可以任意次数倍频,不过信号源麻烦。
3倍频

4倍频

5倍频

特意试了试1倍频,加大偏置到甲类即是

楼主(2017-06-03):
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实测一下高频和失真度,但都没有仪器无法进行。然后验证n倍频,以及其它器件。
        那边87楼我说电路简单,因为简单所以在某些方面会有优势,89楼qzlbwang 说集成电路不在乎复杂,有道理但不是全对。不知道在高频方面这个电路是不是有比乘法器有优势的地方。明显的一点,电压利用率高于乘法器,这个电路只有一层,乘法器则叠罗汉似的有3层(最下面的恒流源也是一层),显然这种结构不能工作于太低电压。
       三极管由于ec间电压会影响集电极电流,所以考虑按照二极管电流方程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有出入,不过仿真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场效应管的公式,看上去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地方看不懂,谁能算出来?

百度下微积分公式,里面有等价无穷小: e^x - 1  当x趋近0时候 该公式等于x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实测一下高频和失真度,但都没有仪器无法进行。然后验证n倍频,以及其它器件。
        ...

Vp错了,应该是vp

楼主:
粗略仿真了下,没做细致仿真,2N7000结果符合数学推导。结型管再试试看。

楼主:
2SK30倍频,还是简单仿真了下,基本符合数学推导

楼主:
3倍频简单仿真看不行
2N7000

楼主:
4倍频,简单试了下,2N7000受偏置影响很大,实际无法用
2SK30偏置0V、-1V电源5V、12V都是无输出

楼主(2017-07-17):
用CD4069试了下,这是PCB和对应电路图
实测输出有干扰,波形粗,改成这个电路图。
情况好转,仍然有干扰无法消除,这是不供电无输入时的干扰
实物
手机放1KHz音乐。
不同电流时的波形,输出幅度小,随总Id减小而增大,电流太小时又变小。电流不精确,因为不好调准确。
其它电压,电压大约3V以下时,输出幅度降低,此时Id也降低了偏置电压没动。没有其它电流试。
加热,幅度降低,具体温度没量,已烫手。

楼主:
按数学计算输出和偏置、供电无关,仿真也无关,实际有,问题出在哪里?据说集成电路里的晶体管不如分立的好,不知道CD4069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调200欧姆的RP3波形会一个高一个低。56楼的计算是以两管对称计算的,如果不对称可得出会基波成份增加,仍然没有高次谐波。

网友E:
倍频电路一般都有杂波输出,需要用相应的滤波器加以滤除,常见的是有残存的基波和高次谐波以及杂波,你的倍频实验已属完美,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倍频电路一般都有杂波输出,需要用相应的滤波器加以滤除,常见的是有残存的基波和高次谐波以及杂波,你的倍 ...

4069的杂波不是,它来自外界干扰。按数学推导场管没有高次谐波,对称时没有基波,不对称基波会增加,仍然没有高次谐波。
实用主要是幅度受温度影响,不过从三极管的补偿结果看还是不错的,可以实用。不知道高频情况怎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4069的杂波不是,它来自外界干扰。按数学推导场管没有高次谐波,对称时没有基波,不对称基波会增加,仍然 ...

按数学推导场管没有高次谐波, 能简单说明一下如何推导吗?  我知场管是2次方律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数学推导场管没有高次谐波, 能简单说明一下如何推导吗?  我知场管是2次方律的曲线。

在56楼,是以两管对称算的

楼主(2017-12-14):
本坛scu319hy无意中也出来个2倍频《胡乱搭了个二极管倍频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80403-1-1.html,本质上一样,不过他发现发光管可工作于较高电压13楼。说出来吧也没什么,VT不同,公式里藏着的,不过他如果不仿真还真没想到,看来有些东西不能想当然,还以为和硅差不多的。

楼主:
3倍频电流模式

结型场效应管,怎么解释?只是仿真图,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结型场效应管PN结正偏时怎么工作?

楼主:
注意2N7000的相位

楼主:
预料中的,参数不是最佳,只是仿真,不知道实际怎样?
这两个输出太小

楼主(2018-02-21):
两个2SC1815正反并联,对偏置敏感,不在最佳点失真迅速增大。仿真模型中没有那边captzs说的RCA8638,有的话试试。最好是正反向对称的三极管,只用一个管子就可以了。和结型场效应管相似,有些另类,不过好像比结型场效应管可信度高,过些天暖和了买个结型场效应管试试,看看究竟怎么样。

楼主:
手机电池保护板的场效应管,和数学推导不符

网友G:
楼主钻研精神可嘉,研究了1年多了啊

2倍频电路对于我们玩收音机的,有个场合很常用,就是立体声解码,普遍的电路形式和楼主的电路基本相同

不过现代集成电路有锁相环,实现倍频是非常容易的,楼主可以再实验下4046锁相环倍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钻研精神可嘉,研究了1年多了啊

2倍频电路对于我们玩收音机的,有个场合很常用,就是立体声解码 ...

那边说我锲而不舍,实际上这东西专门想想不出来,无路可走,没法弄。本来没新东西了,想不到过段时间却又冒出个来,纯粹意想不到的东西。那边的内容更丰富一些,感兴趣可到那边看看。
主要想验证一下两个三极管正反并和单个结型场效应管,
这是3DJ6H的,作单结晶体管实验结果不行,没有振荡,仿真软件威武
怎样解释?

楼主:
双三极管正反并可以归结为两个二极管,把集电极串个电阻也行,波形不对称,两个三极管是对称的,所以波形也对称了。
可是单个结型场效应管只有一个PN结,怎么解释?专门试了双基极二极管BT33C,也只有一个PN结,但是不行。

楼主:
前面的数学推导表明二极管、三极管倍频电路有良好的幅度控制作用,可能用于收音机的AGC会有好的效果,不过本振和混频的中周要改,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数学推导表明二极管、三极管倍频电路有良好的幅度控制作用,可能用于收音机的AGC会有好的效果,不过 ...

错了,不行,平方会使调幅严重失真

网友H:
引用 楼主:
错了,不行,平方会使调幅严重失真

现在可以做的频率100MHZ了吗?

我看到很多微波频率的倍频集成电路,就是没有发现几百兆的;

你这研究成功了,我先做个先,扩展我的扫频仪到600MHZ再说;

期待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可以做的频率100MHZ了吗?

我看到很多微波频率的倍频集成电路,就是没有发现几百兆的;

高频我没条件测量,应该可以,不知道2SC3358这样的管子是不是和普通管相似,会有相位延迟及幅度跌落。二极管应该频率很高。

楼主(2018-04-11):
引用 网友H:
现在可以做的频率100MHZ了吗?

我看到很多微波频率的倍频集成电路,就是没有发现几百兆的;

本想象高频会幅度跌落,偏置高时二极管内阻降低,于是想象偏置大一些可以减小电容的影响,对提高频率有利。三极管会不会还是共基极频率高?于是仿真,然而却又有意外:
这是0.3V偏置时,在几兆赫兹时有转折点,幅度升高,相位变化,搞不懂是超前还是滞后 ,然后一直到非常高才开始降低。不过GHz,这玩意儿可信吗?八成仿真软件在抽风。实际没仪器,没办法实际验证。
这是0.4V的,没有那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可以做的频率100MHZ了吗?

我看到很多微波频率的倍频集成电路,就是没有发现几百兆的;

高频电路不深入,GHz的电路不了解,几百兆赫兹应该可以,GHz应该也行,没仪器,有仪器可以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高频电路不深入,GHz的电路不了解,几百兆赫兹应该可以,GHz应该也行,没仪器,有仪器可以试试。

怎么用IN4148搭建个电路??

信号源都是75欧姆输出,没有正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用IN4148搭建个电路??

信号源都是75欧姆输出,没有正负啊??

高频不太懂,用变压器,类似电视机匹配器300转75平衡不平衡转换。从之前的实验看1N4148需要挑一下,特别是偏置低的时候,会一个高一个低,可能要加对称度调节电路。

楼主(2018-11-15):
关于3倍频(在53楼,21ic是197楼)
好像在哪里看到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展开”后都是奇次谐波,没有偶次,以此对谐波进行叠加。
基波叠加后相互抵消。
3次却是同相,为3路之和。
5次看上去基本上相互抵消
7次也是基本上相互抵消
再高没有看。看来仿真结果可信,确实失真度很低。

楼主:
用数学计算一下,e的指数展开好像是在一个关于运放失真的pdf中看到的,英文看不懂,所以看了几眼好像删了。
基波叠加无需计算,电工中的东西。
3次无需计算,同相。
5次,小学生的计算:1/3除以1/5等于1又2/3,2/3除以1/5等于3又1/3,确实如同三相交流电,抵消了。
7次,1/3除以1/7等于2又1/3,2/3除以1/7等于4又2/3,又抵消了。
9次,同相,相加。
11次,1/3除以1/11等于3又2/3,2/3除以1/11等于7又1/3,又抵消了。
13次,1/3除以1/13等于4又1/3,2/3除以1/13等于8又2/3,抵消了。
15次,同相,相加。

楼主:
但是百度结果e^x的幂级数展开不是只有奇次谐波
那就把偶次谐波看看,这是2次,抵消
4次,抵消
6次,相加
8次,抵消
这样下来只有3次和6次为主,3!=6, 6!=720, 6÷720=0.008333,9!=362880

楼主:
这样算对吗?从数学公式看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从电路看不对。仿真一下,谐波成分对,3次为主,6次已经很小了,9次更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了,但是比例不对,失真度不对,且和输入幅度变化,数学公式却看不出变化来。哪里有问题?

楼主:
2倍频怎么算?直接用-x代替x行吗?如果这样可以,那么基波和奇次谐波全部抵消,1和偶次谐波全部乘2。
2!=2         3!=6        4!=24        5!=120        6!=720        7!=5040        8!=40320  9!=362880   10!=3628800
可见2倍频比3倍频输出幅度大,但是3倍频谐波衰减更快,失真度低。仿真结果和数学计算肯定有差别,问题在哪里?

楼主:
看到个论文,双JFET的

网友I:
楼主很勤奋呀,还在对这个电路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很勤奋呀,还在对这个电路改进

勤奋谈不上,这东西说个没法弄就没法弄了,勤奋努力没有用,有个新想法就琢磨琢磨
这次对3倍频有了个解释,虽然有问题,但是能有所解释,算是个定性吧,实际连定性都算不上。

楼主(2021-03-28):
对发射极串电阻减小失真有新理解,可看作是用输出电流去控制偏置电压,类似于负反馈(和普通的负反馈有些不同),使陡直的指数曲线变平缓接近于平方,降低失真度。阻值偏小偏向于指数曲线,偏大偏向于直线,都会使失真度增大。
把电阻串到基极可以起到相似作用,但是失真度有所增加。
作为对比,无电阻时,失真度非常大

楼主(2022-02-05):
有点更新,但是不能发图。这边少发了个单个结型场效应管倍频的电路图,先把这个图补上,看看能发图了不能。

补充内容 (2022-2-6 19:47):
有这个图了,在68楼

楼主:
偏置偏小的时候波形上尖下圆,偏大的时候上圆下尖,最佳的时候是上下对称的。由此猜想,二极管内阻和电阻的比值是某个数值时会是最佳状态,似乎找到了计算最佳值的路。
增加二极管个数可以增大输入电压的幅度,工作于更高的电压下。二极管、输入电压、偏置、电阻全都按比例增加即可。说出来嘛没啥,可是没想到的话真想不到。

楼主:
继续,既然有了思路那就再试试。换不同的电阻值试了几个,二极管内阻和电阻的比值,或者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比值果然是一定的,更多没有试,估计差不多。但是数学计算恐怕太难了。

楼主:
96楼增大VT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它地方,例如差分放大器。差分放大器的线性范围在±26mV,把管子发射极增加二极管后果然线性范围增加了。这在某些场合有意义,例如功放。

网友J:
引用 楼主:
96楼增大VT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其它地方,例如差分放大器。差分放大器的线性范围在±26mV,把管子发射极增加二 ...

用电阻代替二极管,可以利用负反馈的作用将差分放大器的线性范围扩得更大。基本上,增加的范围等于射极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
打错字了,应为:基本上,增加的范围等于射极电阻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电阻代替二极管,可以利用负反馈的作用将差分放大器的线性范围扩得更大。基本上,增加的范围等于射极二 ...

对比了一下你翻译的书,线性化不如发射极串电阻。但是如果要保持双曲函数(好像是吧,记不清了)还得这个 。我在试验功放的时候发现输入级差分发射极电阻加大声音发闷发糊,按说发射极电阻越大线性越好,实际听感却不是,差别很明显的,一下就听出来了(所谓的百分之0.0X的失真度一下就听出差别来了?奇怪不奇怪 )。所以这个电路可以尝试一下,会有不同的音色表现,具体是好是坏以实际听感为准。另外我的音箱特殊,别看是便宜货,声音特别,考虑是失真低,在《黑田彻8W功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5  中38、54楼说HFE只有18的5551声音好,声音清清丽丽的又不刺耳,后来发现是我的音箱的原因,换成别的音箱就不是了。考虑是低失真的喇叭配特定的失真出来清清丽丽的效果,所以适当的失真会美化声音。所以这个电路应该试一试,看究竟会怎样,和串电阻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比了一下你翻译的书,线性化不如发射极串电阻。但是如果要保持双曲函数(好像是吧,记不清了)还得这个 ...

明白了。

其实你上一帖说的26mV“线性”范围,并不是因为你需要的是线性,而是指需要这个近似线性的指数响应曲线范围。

所以,增设射极电阻所获得的这种真正线性化的效果,达不到你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明白了。

其实你上一帖说的26mV“线性”范围,并不是因为你需要的是线性,而是指需要这个近似线性的指 ...

刚开始是想改善线性,然后想起你翻译的书上加电阻改善线性,对比了下果然不如电阻。但是又想起做功放时遇得到情况,这两种方法不一样,并不能说电阻优秀,二极管没意义。再进一步比较,这两个方法完全是两码事:差分放大器可以通过改变发射极电流改变增益,电阻虽然线性好,但是大电流时受电阻限制增益不能增加了,而二极管不受限,如同单三极管。把发射极电流1mA、2mA、5mA、10mA的图叠加在一起看,差别很大,性质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