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可变电容小电感调谐回路矿机的实验制作

楼主(2016-08-15):
大容量可变电容小电感调谐回路矿机的实验制作

在网上购得到一只崭新的复旦瓷支架三连可变电容,每连容量为12-500P,Q值较高用于矿机的调谐回路是个不错的选择。因是三连,用常规数据制作调谐回路只能用其中一连另外两连就要闲置了,会造成不必要的功能浪费。为此,打破常规将其中两连并联,进行大容量电容小电感调谐回路矿机的实验制作,剩余一连制成短波波段组成一台两波段矿机。实验的目的:小调谐电感线圈,圈数少既减少了线圈的分布电容也可使用更多股数的李兹线绕制提高线圈的Q值,提高中波频率高端的接收灵敏度和选择性。
一、        矿机线路

矿机线路见图一。采用中、短波各自调谐、检波,共用天地线和检波后音频线路的方式。矿机是无源机,这样可减少转换开关触点的

图一

图一

楼主:
图十一
2、调谐线圈的绕制
中波:用Ф0.04X270股李兹线;
天线线圈:12T两圈一抽头;
主调线圈:绕38T,电感量90μh;
检波线圈:绕4T;见图十二

图十一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二

楼主:
损耗,减少引线之间的相互耦合干扰,提高矿机的接收效果。调谐回路放弃大型空心线圈和磁棒耦合模式,而是采用高Q值磁环耦合;为了提高效率放弃二极管加输出变压器与舌簧耳机匹配的传统方式而采用3DQ(3sk143-Q)场效应管检波直接与中低阻舌簧耳机匹配的方式。优点是:3DQ的输出阻抗与舌簧耳机阻抗匹配好,输出功率大;检波效率高,接收电台弱信号的效果好。电流表采用与耳机并联的接法,优点是可避免串联接法检波后的直流成分流过耳机使舌簧耳机的舌簧偏离极靴的中心位置降低耳机的灵敏度影响弱台的接收。
二、        主要元件的选择
1.        调谐回路可变电容:复旦12-500P瓷支架三连可变电容。见图二

调谐回路频率覆盖调谐电容:80P(100P)

图二

图二

楼主:
陷波器可变电容:普通2X270p塑料小双联。
2、调谐回路磁芯:R40C1磁环(37X23X15mm),导磁率μ=40
   陷波器磁芯:R40C1(37X23X7mm)磁环,也可用导磁率μ=100磁环(31X18X7mm),见图三。

图三
3、检波元件:3DQ(3SK143-Q)见图四。

图四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楼主:
4、线圈用线:中波:Ф0.04X270股李兹线;短波:Ф1mm镀银线;陷波器:Ф0.04X175股李兹线
5、耳机:大罐头舌簧耳机或SC2-300舌簧耳机。见图五

图五
6、电流表:直流50μA
   阻流电感:M10镜面磁芯
7、K2天线转换开关:2X6小开关,只用一段
8、K1中短波转换开关:2X2纽子开关
9、K3陷波器短路开关:自锁按钮开关
10、K4电流表分线电阻开关:2X3纽子开关
11、天地线接线柱:镀金接线柱
三、元件的制作
1、计算中、短波调谐线圈,;陷波器线圈的电感量

图五

图五

楼主:
已知调谐可变电容的容量范围是12-500P,陷波器可变电容容量为12-540P,根据电子谐振计算器得出:
中波线圈电感量为90μh;调谐电容为104-1080P;频率覆盖范围为0.511-1.645khz。附加调谐电容是80P。
短波线圈电感量为6μh;调谐电容12-500P;频率覆盖范围为2.90-18.7mhz。
陷波器线圈电感量为178μh,频率覆盖范围为0.513-3.444mhz
见图六至图十一

图六

图七

图六

图六

图七

图七

楼主:
图八、图九、图十

图八

图八

图九

图九

图十

图十

楼主:
短波:用Ф1mm镀银线
天线线圈:7T每圈抽头;从地段第二圈开始每圈抽头
主调线圈:绕9T,电感量6μh;
检波线圈:2圈;见图十三

图十三
3、陷波器线圈的绕制
用Ф0.04X175股李兹线;
R40C1磁环,绕81T;或μ=100磁环,绕48T;电感量178μh见图十四

图十三

图十三

楼主:
图十四
4、电流表阻流电感线圈的绕制
用M10镜面磁芯,Ф0.16mm漆包线绕1300T,30H。见图十五

图十五

补充内容 (2016-8-15 22:02):
电感线圈应为:直径0.21mm漆包线绕439T,电感量为3.58H。

图十四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五

楼主:
四、调谐线圈、陷波器线圈的煮蜡处置
天线线圈和陷波器线圈都是铁氧体磁芯用李兹线绕制,铁氧体多微孔及李兹线外层的纤维易吸空气中的水分,使线圈的Q值降低,尤其在夏天Q值降低较多,影响矿机接收远方电台的信号。为此,在线圈绕制完成后要对线圈进行煮蜡处置。
用一易拉罐剪去上半部,放入蜂蜡(市售蜡烛也可)进行加热,蜂蜡融化时放入线圈,线圈要悬浮在蜂蜡中,待磁芯和纤维中溢出的湿气气泡完全消失后取出线圈放到报纸或木板上自然冷却。
五、矿机布局
矿机布局要考虑接收时操作方便;调谐可变电容要安装减速旋钮;元件连线短,尽量不要有打捆;线圈不要在同一轴线位置等方面考虑。见图十六、图十七

图十六

图十六

图十六

图十七

图十七

楼主:
六、中波频率范围的统调
在没有信号发生器的条件下可用以下方法统调。
矿机接收到电台后,找一数字调谐的中波收音机放到矿机旁边,调高端:将频率调到1.620mhz,把矿机调谐电容调到容量最小端,边用手指轻敲耳机或对耳机音孔吹气边调整附加调谐电容,听到收音机喇叭发出最大声音为止,如果喇叭始终没有声音就要调整可调电容的动片;调低端:将频率调到0.522mhz,把矿机调谐电容调到容量最大端附近边敲耳机边旋转可变电容找到音量最大的位置,根据位置与容量最大端的角度来减少圈数,如始终听不到敲打声就要加绕圈数。高低端反复调整两次就调好了,不要求十分准确只要把0.522-1.620mhz覆盖在可变电容范围内即可。

楼主:
七、接收电台效果
本机天线:22层楼的四楼南向,向窗外距窗8、9米的树上甩一根Ф0.15mmX7股的塑料多股线。
地线:Ф0.15mmX7股的塑料多股线,接在房间的暖气管上。
中波接收效果:接收地点,北京三环华威桥附近,接收时段为清晨、上午、下午、晚间等不同时段。用陷波器将信号最强720khz压制后接收效果得到明显提升,高低端接收到的电台频率为558khz到1593khz,低端电台相邻频率分割距离较开,高端相邻电台频率距离很近,用熊猫减速旋钮拉开距离。在不同时段的整点时间确认的电台台标有:中国之声、北京、廊坊、涿州、天津、河北、河南、南京、山东、武汉、基督教会、朝鲜和一些外国对华的中文广播,还有些没能确认台标,总共30多个电台。
矿机制作完成后带到北京南部郊区639khz附近进行试听,在639khz强大的200kw发射功率覆盖下,用高2m长50m的天线;改锥扎入土地浇点水的地线条件下,仍然接收到廊坊、天津、河北、山东等十来个外地电台。
短波接收效果:收到中国之声中文及外语广播、韩国、日本和一些其他语言广播。
      大容量可变电容小电感调谐回路矿机接收性能优异主要有如下原因:采用了大容量可变电容小电感调谐回路,线圈圈数少有两点优势其一:线圈少分布电容小提升了中波高端接收效果;其二:圈数少可以用更多股的李兹线,线圈的Q值上升与高Q值R40C1磁环配合矿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均有提高,音量增大,电台分割清楚;3DQ的输出阻抗和耳机阻抗匹配。
八、结束语
矿机是无源机,制作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没有增益只有损耗,要制作出高性能矿机就要尽量减少每个制作环节的损耗。除了选用高性能的元件外更要重视制作细节,如磁芯和调谐线圈煮蜡;调谐线圈之间及绕线头尾要留有一定的距离并远离金属物;导线不要扎捆;减少转换开关;清理干净空气可变电容等,本机采用小电感大调谐电容的方式也是提高高端接收效果的措施。

网友:
整机发出来参观下下

网友:
好-好-好-好--好

网友A:
看了雷老师发布的作品制作资料,很是兴奋,也有点小小的感慨,矿坛真是个好地方,那么多老师把自己悉心研制的佳作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广大坛友学习仿制,功德无量。谢谢了!

网友B:
作品太漂亮了!
反反复复地看了N遍,太给力了,意犹未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品太漂亮了!
反反复复地看了N遍,太给力了,意犹未尽啊!

谢谢版本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雷老师发布的作品制作资料,很是兴奋,也有点小小的感慨,矿坛真是个好地方,那么多老师把自己悉心研制 ...

感谢您的支持鼓励!

网友:
非常精彩!雷先生的作品一如既往的严谨,优秀,为矿机爱好者树立标杆。既有理论的分析、电路设计讲述,又有完整零件清单描述、制作要点,还有详实的试机效果叙述,实验结论,非常好!
感受了大电容配小电感的优点。

网友:
非常祥细,易懂,电路创新,非常好的矿石机优秀作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七、接收电台效果
本机天线:22层楼的四楼南向,向窗外距窗8、9米的树上甩一根Ф0.15mmX7股的塑料多股线。 ...

雷老师好,又是一个高大上的作品。
上次山寨时就没有您那样的电流表电感。能介绍一下这个东东吗?优点在哪?在哪儿能弄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老师好,又是一个高大上的作品。
上次山寨时就没有您那样的电流表电感。能介绍一下这个东东 ...

这是RM10镜面磁芯,在北京新中发2313柜台买的,6米一套。您在X宝搜一下,他有个X宝小店。这个磁芯的特点是导磁率为10000,用较少的圈数得到较大的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接收电台效果
本机天线:22层楼的四楼南向,向窗外距窗8、9米的树上甩一根Ф0.15mmX7股的塑料多股线。 ...

祝贺,雷兄又一大作。

网友:
小电感线圈匝电容小,R小,Q高。只要绝缘电阻高,可变电容容量大些就足以覆盖。是提高整机性能的好选择。

网友D:
雷老师是不是这样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老师是不是这样的可以

这个可能不是镜面的,一定要买镜面的。

网友:
好元件,好作品,好心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不是镜面的,一定要买镜面的。

给个连接吧X宝上找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连接吧X宝上找不到呀!

我也刚刚搜到,搜X宝店铺u[920570851],跟掌柜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老师好,又是一个高大上的作品。
上次山寨时就没有您那样的电流表电感。能介绍一下这个东东 ...

陈兄:我刚刚搜到那个店铺,X宝u[920570851]。您与掌柜联系。

网友:
雷兄好作品很给力。

网友:
收到台多就是硬道理 参加下届DIY赛!我投一票!

网友:
圖文並茂很好
如果有視頻加上高保真錄音就更好
以前看吳觀周的文字, 想像力很豐富在學習
後來有了現代的手機設備, 想像力慢慢降低但是可以參考存檔資料異常豐富

网友:
经典实验!
雷老师对人热情,善良。

网友(2016-09-22):
收这么多台的,矿机太好了,谢谢老师。

网友:
好作品,好矿机。

网友:
好作品,学习,我也有个大可变---------------

网友:
学习您的DIY精神,一丝不苟的创作,耐心细致的调校,圆满的接收效果。

网友:
又一力作,元件布局漂亮,佩服!

网友:
矿机做得漂亮精致,接收效果又这么好,佩服

网友:
很好的思路。圈数少,分布电容就小,对提高Q值很有利,对中波高端接受也有利。

我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感觉不错。我用0.1X100的粗线,磁环绕31圈,带一抽头。简单二极管检波。普通双联并联用,低端不够,用几个瓷半可变补偿,单用一个开关接入或断开,简单实用。

网友:
制作精致,论述清晰,接收效果好,当属成功之作。

网友E:
雷老师,调谐回路频率覆盖调谐电容:80P(100P)那有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老师,调谐回路频率覆盖调谐电容:80P(100P)那有买的。

这个覆盖调谐电容的数值要根据调谐线圈和可变电容的数值来确定,可采用瓷微调或者小容量可变电容。网上或者本坛交易板块均可找到。

网友:
感谢雷老师的经典作品发布,毫无保留地献给大家,在此给老师大力点赞!!!!!!!
请问老师,*宝这种特价正品磁芯RM10磁芯 高频变压器铁氧体能用么?先给老师行谢礼!

楼主:
RM10只要是镜面的就行。

网友F:
精良的制作,不仅拉开了电台的间距,还加有吸收,计算严谨,望尘莫及,唯一有个问题,也是您的所有大作特有的:多余的线头都以线圈的形式,我知道是为了布局的美观,但是无形中也成了小电感,对性能有影响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RM10只要是镜面的就行。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良的制作,不仅拉开了电台的间距,还加有吸收,计算严谨,望尘莫及,唯一有个问题,也是您的所有大作特有 ...

您说得对,肯定会增加电感量,但只是微量。对短波会有影响而对中波影响甚微,而且用中波辅助微调电容可以消除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师

购买前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镜面的,如果不是镜面的导磁率达不到10000。

网友F:
我的陶瓷垫三连是不均等的,还没测多少p,打算慢慢弄起来,您的计算软件叫什么名字,或者方便的话请教您发送一个软件包:zy_tu@unitedtex.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陶瓷垫三连是不均等的,还没测多少p,打算慢慢弄起来,您的计算软件叫什么名字,或者方便的话请教您发送 ...

这个计算器就在本矿机栏目麦先生的置顶贴中。
http://www.crystalradio.net/prof ... essorcoylecyl.shtml

网友:
要是配上一个 DLAS就好了

网友H(2016-10-24):
雷老师 矿机中波频率范围的统调,如没有数字调谐的中波收音机应怎样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雷老师 矿机中波频率范围的统调,如没有数字调谐的中波收音机应怎样统调。

一样的,找一稍好的收音机调到刻度最低端和最高端来对比调试即可。

网友:
出差刚回来,谢雷老师告知。

网友:
非常详细!

网友(2016-12-26):
  好作品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损耗,减少引线之间的相互耦合干扰,提高矿机的接收效果。调谐回路放弃大型空心线圈和磁棒耦合模式,而是采 ...

你这个三连可变电容太太好了!不过有点象高射炮打蚊子,应该是导弹打蚊子!主要你那个三连可变电容真的太太好了!

网友I:
看了楼主的矿机,自己的都不敢晒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楼主的矿机,自己的都不敢晒出来

不要不好意思,只要是自己动手DIY大家都会欢迎,支持!

网友:
布局漂亮,矿机优秀作品。

网友H:
雷老师,电流表电感,只要在3~4H之间是否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雷老师,电流表电感,只要在3~4H之间是否都能用。

是的,可以用。

网友(2017-01-26):
谢谢雷老师。祝春节愉快!阖家欢乐!事事如意!

网友:
好材料!好技术!做出的好矿机!都好!

网友:
进入晶体管时代的单管收音机,线路简单,元减少,接收灵敏度低一些

网友(2017-03-04):
老雷的精品好矿机。

网友:
好矿机太给力了。

网友:
踏实、漂亮、严谨、详实 !

网友(2017-04-11):
看了楼主的帖子, 非常受鼓舞和启发, 去EBAY 淘了个大容量单联

网友:
过来围观大神作品制作资料

网友:
矿机高手,向老师学习,退休了准备做矿机玩。

网友:
好矿机,好作品。

网友J(2018-04-11):
好作品,学习了,我也刚买了个大可变,准备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作品,学习了,我也刚买了个大可变,准备做一台。

祝您制作成功!您那个可变是不错的,有条件将其改成四联可以更好的灵活应用。

网友:
祝您制作成功!您那个可变是不错的,有条件将其改成四联可以更好的灵活应用。
是的,昨天才买到,方案正在揣摩中。

网友K:
随着矿机原器件性能的更新提升,新的设计思路和成功的机型,不断开扩我们的眼界。

网友L(2018-08-03):
好资料,没有仪器的情况下,照猫画虎来复制,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资料,没有仪器的情况下,照猫画虎来复制,一定行

哈哈!照猫画虎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随着矿机原器件性能的更新提升,新的设计思路和成功的机型,不断开扩我们的眼界。

寻找高性能新型器件和材料来提高矿机的接收性能这是矿机发展的方向。当然,仿古和喜欢漂亮矿机外观的玩法另当别论。

网友(2019-09-19):
欣赏楼主老师的精品大作。谢谢分享

网友M:
大电容小电感搭配优点多,线圈圈数少分布电容少电阻小使Q值容易高,高端电台容易拉得开不密集。

我用小磁环线圈配2X810P=1620P大双联,中波低端正好覆盖到550千赫,高端进入短波。效果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电容小电感搭配优点多,线圈圈数少分布电容少电阻小使Q值容易高,高端电台容易拉得开不密集。

我用小 ...

付老师好!在其他论坛看到你参加天文活动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付老师好!在其他论坛看到你参加天文活动了。

雷老师好!我又离开北京回东北老家了,怀念咱们在北京玩矿机的美好岁月。

看见我参加天文活动,是在《牧夫天文论坛》吗?  那肯定是多年前了。我是吉林省老天文爱好者,以前常参加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雷老师好!我又离开北京回东北老家了,怀念咱们在北京玩矿机的美好岁月。

看见我参加天文活动,是在《 ...

我是搜"吉林天文付老师"看到的,您是吉林天文界中大师级的!

网友:
破常规将其中两连并联,进行大容量电容小电感调谐回路矿机的实验

网友(2020-02-29):
非常好方法!不知道中波和短波各自回路的Q值是多少?

网友:
雷老师把自己悉心研制的佳作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广大坛友学习仿制,功德无量。谢谢了!

网友:
这个覆盖调谐电容的数值要根据调谐线圈和可变电容的数值来确定,可采用瓷微调或者小容量可变电容。网上或者本坛交易板块均可找到。
小型空气微调电容就最好。

网友:
雷工,精品工程,认真学习!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不是镜面的,一定要买镜面的。

这个电感线圈与微安表串联啥作用?去掉电感有啥影响?什么是镜面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电感线圈与微安表串联啥作用?去掉电感有啥影响?什么是镜面磁芯?

电感是阻隔音频电流通过,镜面磁芯是指其断面非常平整光滑跟镜面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知调谐可变电容的容量范围是12-500P,陷波器可变电容容量为12-540P,根据电子谐振计算器得出:
中波线圈 ...

你在6楼(本层)的帖子中说:附加调谐电容是80P,是指哪个电容?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感是阻隔音频电流通过,镜面磁芯是指其断面非常平整光滑跟镜面一样。

把微安表直接跟耳机串联,电路简单了,影响微乎其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把微安表直接跟耳机串联,电路简单了,影响微乎其微吧。

你为什么认为“把微安表直接跟耳机串联,电路简单了,影响微乎其微”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认为“把微安表直接跟耳机串联,电路简单了,影响微乎其微”呢?

不懂乱说的,麻烦讲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懂乱说的,麻烦讲一下吧。

电流表与耳机串联,检波后的直流分量就会通过耳机使耳机的舌簧偏到一侧影响到耳机的灵敏度,这种情况对接收弱台时影响较大。

网友N:
如果不接微安表显示电流强度,还需要跟耳机并联这个MR10镜面磁芯电感线圈,来过滤直流分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不接微安表显示电流强度,还需要跟耳机并联这个MR10镜面磁芯电感线圈,来过滤直流分量吧?

这样最好。

网友O(2020-03-30):
这个红色的测试表测量的是LC本振频率吗 这个表有卖的吗

网友:
矿坛真是个好地方,那么多老师把自己悉心研制的佳作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广大坛友学习仿制,功德无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红色的测试表测量的是LC本振频率吗 这个表有卖的吗

表测量的是谐振线圈电感量,该表是本坛的浦田小许老师出的套件组装的。

网友:
短波线圈只能绕好后才能焊接抽头,烙铁是高温会不会把磁环烫裂?需要事先在磁环上裹一层聚四氟乙烯薄膜吗?另问,短波线圈属于间绕,两圈相邻间隔多大合理?

楼主:
磁环一定要裹绕生料带的,可以放心焊抽头,间绕距离要看电感量大小,没有特殊要求一般在1-1.5mm左右。

网友N:
您好,想买个500px3的大三联做中短波机,打算中波和短波换成45x26x15的R40C1,或者各用2只 45x26x8重叠起来,换后效果会不会提升一点?

网友:
做的漂亮,应该是老玩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好,想买个500px3的大三联做中短波机,打算中波和短波换成45x26x15的R40C1,或者各用2只 45x26x8重叠起来 ...

45磁环比37磁环Q值要高些,在接着远台弱台方面会有提升,接收强台时凭耳听不会有差别,用高灵敏度耳机效果明显。

网友N:
      原来用37磁环时,中波用0.04x270绕38T,电感量90μh,现在换成2个45环重叠,还用0.04x270绕,要保持电感量90μh,圈数大概减少到多少?
      原来37磁环时,短波9T,电感6μh,现在换成2个45环重叠,如果还保持6μh,只能绕更少的匝数,假如只需3-4匝就达到6μh,矿机还正常吧?

网友:
路过~ 长知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原来用37磁环时,中波用0.04x270绕38T,电感量90μh,现在换成2个45环重叠,还用0.04x270绕,要保持 ...

按同样的数据不同人绕制其结果也不会完全相同,需要微调。短波线圈好办通过压缩和拉伸线圈微调电感量。还是有个电感表测量绕制线圈靠谱。

网友(2020-06-15):
楼主您好,由于买不到37环,买了几只45*26*8环和500P*3联,仿制你这个电路,请问用一只45环和两45环只重叠,实际性能效果有区别吧?

楼主:
用一个磁环如果电感量够,线绕得下也可以。电感量不够,线绕不下就要两只叠加起来用,45环比37环要好。

网友N:
用一只45环绕38T的电感量,和35环绕38T的电感量相同吧?我想用一只45环做此矿机,如果38T电感相同就省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一只45环绕38T的电感量,和35环绕38T的电感量相同吧?我想用一只45环做此矿机,如果38T电感相同就省事了 ...

肯定不会相同的,还是买块LC吧,用着方便。

网友:
高手,厉害,膜拜

网友(2020-11-02):
看到DIY作品,我都会顶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超详细的教程,帖子收藏了。等有时间自己买点东西也来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