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啥元件?

楼主(2016-08-15):
如图如图所示

晕,传不上来

一个小黑方块,直插式,两个脚(像全桥),上面写了6.8M2  35VC
另一个同样的元件写 10M2  16VF

网友:
图哪?从前有个图……挂了

网友:
楼主再试试把图传上来。各大神才能给你鉴定呀

网友:
根据LZ描述似乎是低压大容量电容器

网友:
测量一下就有了大致概念

网友:
楼主说的是这玩意吧,就是个直插的钽电容。1M就是1μF,35V是耐压,别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用管。

网友:
应该是电容

网友:
低压大容量电容器

网友:
低压大容量电容器无疑

网友:
没图,判断不了

网友:
这种插件胆电容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2016-11-06):
是钽电容,而且是进口货。带有白色条纹的是正极,不能接错,否则爆炸。1M=1μ,欧美用这种标示方法。中国在60年代前也是这种标志方法,看来当时并不落后。

网友:
如果是现在的数字标示方法,第一个是685 35V。第二个是106  16V

网友(2017-02-20):
头一回看见这样的电容看来还要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