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铁氧体变压器功率如何估算

楼主(2016-08-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上的磁芯是反激的,中柱有间隙,不可以用来做推挽升压。电脑开关电源上面的可以用,但功率一般功率只有200-300W。工作频率可以更高些25KHZ左右都没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困扰我号久,彩电高压包上的磁心,电源变压器磁心,还逆变器里的磁心,好多,我是想利用它做逆变器工频的,应该激磁电流小点,

网友:
3055和#DD15不适合高频率,但是电脑电源磁芯低频功率很小,最多只能对付泥鳅

网友:
磁芯能承受的功率不像工频变压器铁芯那样有一个相对确定值,与电路结构、工作频率有关,计算过程还挺麻烦的,而且也不一定准。业余玩玩,把磁芯用大点,慢慢加功率试试吧。
磁芯可以并联使用,前提是这几个磁芯几何尺寸相同。

网友:
用原来5W欧司朗节能灯里拆的小磁芯扼流圈做电子变压器,非常小,结果带25W的卤素灯也毫无压力。

网友:
功率与截面和工作频率相关。你要做自激还是他激?3DD15之类的用起来效率较现在场管低不少。正常电脑电源磁芯250瓦没什么问题,不过频率要25KHZ以上。电动车充电器的正如楼上说的,因为是反击式,磁芯有间隙,不可用于推挽,换向时尖峰高,管子易损。网上电路图一堆,最简单的弄个SG3525推两IRF3205,变压器用山特UPS TG500 的磁芯变压器,也可出300W的功率,但不可长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上的磁芯是反激的,中柱有间隙,不可以用来做推挽升压。电脑开关电源上面的可以用,但功率一般 ...

只有反击式开关电源磁芯带气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频好像不能用铁氧体吧?市售工频UPS都是硅钢片的。好像铁氧体也有高低频之分。

高频振荡,磁芯变压器升压,高压斩波,LC平滑波形,即可输出工频正玄波。不一定非要用硅钢片。

网友:
就是普通的计算变压器功率的公式只是磁通密度按铁氧体算,频率按需要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