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烟版主要的负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

楼主(2016-08-16):
负反馈式音调控制(补偿)电路在唱放中常见,但是普通前级使用较少,下面是飞乐265-1六灯交流收音机负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较为经典,供参考:
下面这个图不知隐藏在什么地方,这么也去不掉,这个是《十三经注疏》里面《易经》“小畜”的符号(上巽下乾),是我偶尔翻翻2016年第17次印刷的收藏版《围城》,发现113页小畜卦符号有误,斗胆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发的微信里面附带的。

网友A:
真是很特别,用负反馈兼音调真想过,白版主听过觉得同平时的音调有没有区不同.

网友:
这个负反馈电路不错 有机会试一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很特别,用负反馈兼音调真想过,白版主听过觉得同平时的音调有没有区不同.

这个电路无法得到如下衰减式音调控制电路的高低频同时提升效果。

网友B:
尊敬的白版老王:本人正在酝酿一个小功放,目的是与刚刚完成的“6灯紧凑型FM调谐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08469-1-2.html)做匹配,机箱完全一样,单声道设计,请您可否给我推荐一下您觉得比较合适的电路呢?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白版老王:本人正在酝酿一个小功放,目的是与刚刚完成的“6灯紧凑型FM调谐器”(http://www.crystalr ...

做FM收音机功放自然选择6N2推6P1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FM收音机功放自然选择6N2推6P14。

好的,多谢白版老王!这与我内心的倾向一致,我本想参照春雷101收音机功放电路制作,因个人喜欢带音调控制,正好不谋而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多谢白版老王!这与我内心的倾向一致,我本想参照春雷101收音机功放电路制作,因个人喜欢带音调控制 ...

如果按照101收音机功放电路制作,建议6P14阴极电阻改为120~150欧姆(原来为100欧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101收音机功放电路制作,建议6P14阴极电阻改为120~150欧姆(原来为100欧姆)。

哦,好的。是因直流反馈太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好的。是因直流反馈太小了吗?

101输出变压器采用C型铁芯,初级线径很细,在矿坛已经有三个断线的例子,根据电子管手册给出数据(阴极电阻120欧姆)并参考德机6BQ5、EL84常用数据(150欧姆),因此提出这个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无法得到如下衰减式音调控制电路的高低频同时提升效果。

衰减式电路 在阻容原件选择和取值上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感谢白版努力!!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衰减式电路 在阻容原件选择和取值上有什么技巧吗?

RC衰减式音调控制电路的每一个元件都可以通过计算得出。请参看转载的《RC衰减式音调控制电路分析》,该文以晶体管为例,把有关数据改为电子管的就可以。
下面分别是红灯711和上海131音调部分的电路:
131电路摘自冯报本先生《超外差式收音机》,6N2屏极电阻为100K,次级固定负载电阻为470K,音调电位器1M,R1(100K)、R3(10K),为10倍,C1(0.002微法)、C2(0.02微法,原图误为0.2微法,参考131电路更正),容抗为10倍;C3(100P)、C4(0.002微法,与C1相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RC衰减式音调控制电路的每一个元件都可以通过计算得出。请参看转载的《RC衰减式音调控制电路分析》,该 ...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