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实验单管机,失败

楼主(2016-08-17):
第一次实验单管机,用3AG1,电路见下面。
电感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就用了一个1mH的共模电感,取一侧来用。
耳机用了一只ssh1
集电极电流调到1.5mA左右。
结果只有沙沙声,电台收不到。

下一步准备换管,换电感,不知道方向对不对。

说明:我在北京,中波台很多。

网友A:
工作电流未调好,书上的标注值不一定适合你的机器,我的单管机电流才0.5ma,收到台才0.35ma,请先拆除再生,单连上端接一根天线,边调电流边收台,收到台再细调电流,拆除天线,调电流以电台声大而选择性不错,再调再生,要反复好多次,来兼顾灵敏度与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电流未调好,书上的标注值不一定适合你的机器,我的单管机电流才0.5ma,收到台才0.35ma,请先拆除再生, ...

谢谢指导!
我加不加再生都试了,没收到台。
现在调电阻电流变化不大,不知是三极管问题还是检波管问题(我用了两个1N60)。
我先调电流试试。

网友:
3V时如果是用手机耳机串连,0.5MA肯定不会出声。我用9014做过单管配手机耳机,电池3V要调整到7--9MA时声音才最大

网友B:
注意不同型号3AG的 e、b、c不一样  不要接错

我就犯过这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不同型号3AG的 e、b、c不一样  不要接错

我就犯过这个错

从来没注意这个,我的是3AG1B,赶紧查查。

网友:
这个电路原来耳机标配是800欧姆,SSH1的阻抗明显偏小,不匹配。
如果加大工作电流。低放的效果得到保障,但是灵敏度会很低。
所以,或者用音频变压器来匹配,或者找800欧姆作用的耳机。

网友:
如果手边能找到PNP的9015,先换上去试试,这个电路用9015,调好偏流,推32欧的手机耳塞应该不成问题。
如果还没声音,考虑换一下GZL,找个小磁环自制一个,很容易。
都没问题了话,就换回3AG1,注意5楼说的ebc封装问题。
最后用3AG1的话,找个300欧的耳塞,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这机器弄好了,调好再生,灵敏度很不错,华北平原晚上台哇哇得。

网友:
首先仔细检查没有错接、漏接线路。其次沙沙声都有了,离说话还会远吗?然后分析一下:高频扼流圈不合格,放大后的高频电流直通了,耳机阻抗又低,把应该导向检波管的高频信号旁路了,恰好检波通路的电容值用的是下限,检不出音频,来复低放只能放大直流。
另外最好上个实物图,便于发现问题。

网友:
增大C3  用470-1000pf  GZL一定要大点3-5mH   你这用低阻耳机  试下加大电压

楼主:
哈哈,响了。
1、C2接错了。
2、集电极电流太大了。
下一步可以仔细调电流和再生了

网友:
耳机用两个SSH-1试试,GZL是自己绕的还是成品工字电感?GZL自己绕过,电感测了吗?没法测最好用成品工字电感。单管机的GZL很麻烦的,自己绕过,特别麻烦,特别是磁芯。

纯粹是小弟的经验之谈,说的不对,多多指教!

网友:
管子的HFE非常影响音量,低于40的beta,可能10k偏置也无法调整好工作点。电感最好2.5mh-5mh,耳机可以串联增大电阻,可以试着靠近节能灯,如果杂音明显就一定能收到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响了。
1、C2接错了。
2、集电极电流太大了。

第一次听到自制收音机发出的声音,一定很激动,很有成就感吧,继续努力。

楼主:
现在的问题:在双联电容容量偏大的情况下,低端最低收到747kHz, 603, 639, 720几个强台都收不到。
感觉是耳机串联的电感容量小了,下一步先把电感换大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