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相同 你会选哪个示波器? 泰克 2465B 400M/4CH还是 惠普 54610B 500M/2CH

楼主(2016-08-17):
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你会选哪一个呢? 一个是  400M  4通道

另一个虽然是数字的500M  2通道 但是采样速率才 20M     一般现在随便找个1000块钱的新的国产的示波器都是  1G起的采样速率  测单周期信号看不了了

我就好奇 这种 500M的 54610 54600之类的 示波器 是不是还能当纯模拟的用? 我印象是用不了吧   那岂不是还不如   2465B之类的模拟示波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惠普的。数字示波器,好用得多!

不是吧  模拟示波器 我印象是  超过带宽也能测 就是幅值变小    那个数字的没用过   采样率太低  如果能当模拟的还行 如果当不了模拟的  测非周期性的信号岂不是完蛋了  没法测了估计

网友:
现在产的数字的把 习惯就好了 老破烂毛病多伺候不起的

网友:
泰克 2465B 400M/4CH

网友:
我选泰克2465B 400M/4CH

网友:
惠普 54610B 500M/2CH

网友:
都不选。

买数字的。哪怕是国产的数字的 也比这些古董好用。

网友:
我选泰克2465B 400M/4CH!

网友:
当然是泰克 2465B 400M/4CH。

网友B(2016-09-25):
最后都选了  2465  A B都买了 和 2467B 但是好坏不包  200一台  2445  100多一台

54610B买了 后来300多买个 54510A 这个有用 250m  1g采样  这下示波器够用了  而且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都选了  2465  A B都买了 和 2467B 但是好坏不包  200一台  2445  100多一台

54610B买了 后来300多买 ...

你怎么做到的?出一台给我吧,我的岩崎SS-7802 卖掉.

网友D:
示波器我只要泰克的;信号源我喜爱惠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做到的?出一台给我吧,我的岩崎SS-7802 卖掉.

我给全买了  打包有优惠呗  好坏不包 回来自己捣鼓 现在一个  2235 和一个  惠普HP 54510A捣鼓好了   惠普那个不错 250M  1G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我只要泰克的;信号源我喜爱惠普的。

如果数字的话 性价比高的就是惠普的了吧~~~ 当然泰克的也有  老泰克的数字的就是少点 倒是惠普的挺多的

网友D:
17091090690 发表于2016-9-26;
如果数字的话 性价比高的就是惠普的了吧~~~当然泰克的也有

惠普的名气;大大的有名;电子学的领域几乎都参与到了;许多的用户基本上是买其它主要设备时;一同把仪器进过来的;
泰克的数字DSO也不少,但在计算机方面就没有HP那样有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惠普的名气;大大的有名;电子学的领域几乎都参与到了;许多的用户基本上是买其它主要设备时;一同把仪器 ...

对的  估计就是惠普的数字示波器保有量大  所以 二手市场经常能见到   现在到处都能看到 54600 不过指标不好  只能算个采样示波器  不能算实时的

我买的 一个 54610B也是如此 500M带宽 20M采样

倒是惠普 54510A 我是300多买的坏的修好了  250M带宽 1G采样 这个还有点用处

说实话 我看了 泰克 TDS340  360之类的数字示波器 觉得泰克靠谱 都是 100M带宽500M采样  200M带宽 1G采样   比较合理 但是 二手的少 价格倒是也不贵 只是 要慢慢找了

网友:
86年;电子测量与仪器学会;发行了【惠普应用指南】;计有12本,是一年的;我现在还保存着;

网友(2016-11-16):
我买的 一个 54610B也是如此 500M带宽 20M采样

倒是惠普 54510A 我是300多买的坏的修好了  250M带宽 1G采样 这个还有点用处

这两台出一台给我呗!

网友:
同意楼上“爱仪器”的高见!

网友:
涧边草  发表于2016-11-16
同意楼上‘爱仪器’的高见

老友又客气了;

网友:
老兄见解相同,泰克示波器有2台:TEK2465 与TEK2466B,最近淘宝购故障机HP8656B信号源!同时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数字的波形刷新率是软肋!模拟的数据分析是短板。各有各的好。
看到周立功的数字示波器号称刷新率达到300000,不知实际有谁用过?谈谈感受。

网友:
泰克2645B400M

网友(2017-07-21):
引用 网友B:
对的  估计就是惠普的数字示波器保有量大  所以 二手市场经常能见到   现在到处都能看到 546 ...

朋友您好!能加您的微信吗!您的hp54610b是怎么修好的!能请教您些问题吗!谢谢朋友了我的!2个通道都不出波形!通道前置是好的可以测的mc10319dw5脚有波形!就是不到屏幕上!能给点思路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