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车载冰箱适配电源 一个开关管 折腾啊!!

楼主(2016-08-19):
   前几天天气热,朋友的车载冰箱电源适配器突然罢工求助于我, 拿到手后,通电初检,发现指示灯有规律的闪烁 输出电压跟着起伏,  看了看估计就是附属供电电源开路之类的问题, 随即拆卸, 看到电源使用AP8269方案,  输出滤波电容怀孕,  检查芯片第7脚VCC端 顺路回查  发现滤波电容(22uF/50V)失效, 整流二极管前的限流电阻(22欧)电阻开路 ,随即更换所有失效元件, 更换完毕后电源居然不工作了……   检查开关管, 检查 启动回路,都没问题。 通电测量300V正常,启动电压7.5V 很显然不符合要求, 判断芯片坏, 更换芯片 后依旧黑灯瞎火, 继续呗  检查开关管K7A65D 没有开路没有断路 触发通断正常,  再次通电依旧, 郁闷了!!  维修开始进入盲区, 和朋友说修不好嘛  感觉拉不下脸, 无奈 找个7N60代换 结果一通电  特么电源好了!!!   原来开关管也有问题,  换完后给电源 各种测试, 完美通过, 至此电源修复。

   维修没有绝对的公式照搬, 也不可完全信任万用表的测量值, 这里 就是太信任万用表对开关管的测量状态 而浪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A:
烟版厉害!拿下的开关管应该好好研究分析一下!看看其到底有什问题。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判变压器损坏。下次再遇到这样我也试试烟版的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B:
这开关管K7A65D是啥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版厉害!拿下的开关管应该好好研究分析一下!看看其到底有什问题。

管子怎么测都没问题,  控制导通和截止都行, 就是不开机,   半导体的东西很奇怪,类似这样  ,测量好的, 就是用不了的功率半导体器件 也见多了 只是经常忘记

网友C:
MOS开关管性能恶劣了,测量电阻没问题,实际确无法工作,常使人走弯路,估计是内部硅芯片触点热开路之类的,二,三,极管这种问题也很多,像电视机场升压二极管和DVD解码板3.3v降压二极管用的4007之类的,拿表量着电阻正常,加电后就是不通电,换了立马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开关管性能恶劣了,测量电阻没问题,实际确无法工作,常使人走弯路,估计是内部硅芯片触点热开路之类的, ...

功率级的半导体器件常有这种情况。 见多了但是每次都被万用表黑 带沟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开关管K7A65D是啥情况呢?

是N沟道场效应管,耐压=650V、最大电流=7A、最大耗散功率=48W

网友:
以前修黑白电视的时候,遇到过这类问题,行管用表测一切正常,上去不工作,换管就工作,可能是耐压不够,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怎么测都没问题,  控制导通和截止都行, 就是不开机,   半导体的东西很奇怪,类似这样  ,测量好的 ...

哈!真是行得夜路多什么鬼都碰到!碰到这种管修不好都怀疑自己的人生了!不知如果放上[晶体管测试仪]又会得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呢!幸好版主修好了!

网友:
这种真不会弄,特别是贴片元件。

网友D:
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
怎么测都是好的
把旁边原件都要换完了还是问题依旧
现在看来不是个案了
以后遇到这问题先换这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
怎么测都是好的
把旁边原件都要换完了还是问题依旧

  功率半导体器件经常出现这类问题,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太相信万用表而被忽悠。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半导体期间经常出现这类问题,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太相信万用表而被忽悠。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级的半导体器件常有这种情况。 见多了但是每次都被万用表黑 带沟里

哈哈,烟版,我也常常遇见,后来都是抱着试试换功率管就好,真的郁闷

网友(2016-10-06):
引用 网友C:
MOS开关管性能恶劣了,测量电阻没问题,实际确无法工作,常使人走弯路,估计是内部硅芯片触点热开路之类的, ...

偶然看到烟版的维修帖,帖子中碰到的“软故障”问题我也经常碰到! 分享一下,我维修电子电器设备的绝招:“不放过任何一个疑似元器件——用代换法代换比用万用表检测好使,而且效率也很高。”因为用万用表判断是坏的元器件一定是坏的,但用万用表判断是好的元器件却不一定是好的!很高兴和各位大佬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
电视机遇到过,但灰常少见,搞不好天天做维修三年两年才碰到一例。   实在无招电视机用的电源模块一般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能记起来的这样的问题,遇到过二次,一次是二十年前左右,帮同事修21寸彩电,陷入困境,,最后尝试性换了开关三极管就好了。
还有一次是最近,帮朋友修电动剃须刀,二节AA充电电池的,充电部分限流电阻超烫,次级有输出(不足),就一个贴片三极管,万用表冷测量和带电测量三极管都正常,也郁闷了一阵子,最后找了一个节能灯拆了一个13001,换上就好了,有时候替换法还真管用,也难怪八十年代很多修家电的用盲目代换法也能赚钱了,哈哈

网友E(2016-11-25):
我的情况是变压器空载(电冰箱不开)的时候,指示灯正常。启动冰箱,有的时候能启动,有的时候无法启动(变压器的灯一直闪烁,还有啪啪的声音),如果启动成功,就一直工作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情况是变压器空载(电冰箱不开)的时候,指示灯正常。启动冰箱,有的时候能启动,有的时候无法启动(变 ...

电源启动特性不良,看看芯片的辅助电源或者芯片本身就有问题, 还有稳压的反馈回路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启动特性不良,看看芯片的辅助电源或者芯片本身就有问题, 还有稳压的反馈回路有没有异常。

好的,谢谢!
可为什么要是能启动,发现用很久也不会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