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大喜奔的好消息 LTspice 出新版了 LTspice XVII

楼主(2016-08-19):
普大喜奔的好消息

LTspice 出新版了 LTspice XVII

http://www.linear.com/designtools/software/

普大喜奔的好消息

网友:
好消息!下来试试,谢谢啦!

网友A:
outer了   现在我用安卓版Spice

网友:

移动仿真时代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er了   现在我用安卓版Spice

Linux 上还有支持 CUDA 的 另一个免费的仿真软件 NGspice

NgSPICE  的下载以及资源

http://ngspice.sourceforge.net/downloa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仿真时代来了

       移动设备上可以用云上的 SPICE,  你还装到移动设备上。

      不是更多余?

     https://easyeda.com/

       另外, Hspice 连图形界面都不需要, X-term 就可以用, 你不试试?

网友A:
Droid Tesla Pro  安卓

云端的手机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oid Tesla Pro  安卓

云端的手机不好使

    移动设备小打小闹还好。

    仿真中的数据动辄 几十个 GB,  平板哪里找 几十GB  的 SSD ?

    SD 卡上写个 10 GB RAW data 会喊救命的。

     试一下下图中的简单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设备小打小闹还好。

当然沒可比性   移动的玩玩简单的  对刚入门的还不错
我电脑上也有LTspice  但主要是用来开演示  搭电路还是用multisim

网友:
我用的是muitisim,习惯了,不想再换了

网友:
谢谢,下来试试

网友(2016-12-09):
LTspice XVII 装好后发现其工具栏的图标过小, 没办法把它调大。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