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子弹头空调专用插座,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16-08-19):
        今天弄到一个子弹头空调专用插座,插座和电线被剪断了。拆开接下线,顺便清洗下,看看做工如何。
拿起来准备拆的时候,发现个问题,万恶的插座,总是故意刁难人。
这样的螺丝。
难不倒俺。上家伙
拆之,外壳好脏好脏,应该是用在厨房之类的地方了,净是油腻。
上家伙吧。定时600S,开启加热,放入适量刷碗用的洗涤灵。放一边等着吧
接着往下拆。
内部的芯。线被剪断了。看铜片的厚度还可以,就是内部的螺丝也TNND是那种螺丝。
线俺也拿回来了,展示下
清洗完了,看清洗效果吧。
感觉外壳的质量也不错,不是那种垃圾塑料。
装起来吧,剥电线皮,焊接,顺便换了下指示LED以及串联的限流电阻,时间久了,氧化的厉害,换了吧
总体感觉这个子弹头的质量还算可以,比公牛的感觉也不差。

网友A:
貌似烙铁功率不够 焊点不光亮捏 不会脱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烙铁功率不够 焊点不光亮捏 不会脱焊吧

不是功率不够,是烫手烫的没法固定,懒得用钳子夹住焊了。很牢固的。烙铁白光938 ,100W功率

网友B:
焊功有待提高啊呵呵

网友C:
是不是放错板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功有待提高啊呵呵

凑合着焊上去吧,那个铜焊片上有个翘起,懒得处理了。应该是把铜线插入那个翘起中然后再焊,不弄了。结实就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子弹头的肯定没话说了。。

见有帖子说子弹头不如公牛的。所以拆开看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放错板块了

那请问应该放那个板块啊,弄不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子弹头大多是这种螺丝。用一个正常的十字螺丝对上就好了

谢谢大神指点,俺还真没想到。

网友F:
跟老美荷宝比还是差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老美荷宝比还是差的太多。

价格也差很多吧。

网友F:
你去商城买个新的,跟二手荷宝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去商城买个新的,跟二手荷宝差不多。

哦,俺穷人,还是就这样凑合着用吧,呵呵

网友G:
子弹头的质量比起公牛差得远,最主要那塑料壳体强度不行,外面导线胶皮较硬,内芯铜线杂质大,比较硬些,线径也缩水,好的导线很软,线皮和铜丝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子弹头的质量比起公牛差得远,最主要那塑料壳体强度不行,外面导线胶皮较硬,内芯铜线杂质大,比较硬些,线 ...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谢谢大神。

网友H:
子弹头排插质量确实不错,比现在生产的公牛不相上下;只是它的连接螺丝是突出的十字头,我用过楼主的用的叉型起子拆卸过,单宁坏过两只了,后来用十字头的自攻螺栓将螺杆部分磨扁再用扳子或钳子卡住磨扁部位轻松拆下。后来用一把平口起子将起子头中间部分锯成豁口后用也好用,只是豁口不能磨得太宽,刚好插入十字凸起中间部位即可,如磨得太宽,留下边缘部分会很窄,强度不够用力还会拧杜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子弹头排插质量确实不错,比现在生产的公牛不相上下;只是它的连接螺丝是突出的十字头,我用过楼主的用的叉 ...

谢谢指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