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调幅信号发生器的仿真

楼主(2016-08-19):
简易调幅信号发生器的仿真

Version 4
SHEET 1 948 680
WIRE -16 -48 -112 -48
WIRE 128 -48 -16 -48
WIRE 544 -48 128 -48
WIRE 944 -48 544 -48
WIRE -16 -16 -16 -48
WIRE 544 -16 544 -48
WIRE 768 16 768 0
WIRE 768 16 688 16
WIRE 768 32 768 16
WIRE -112 64 -112 -48
WIRE 128 64 128 -48
WIRE -208 80 -368 80
WIRE -368 96 -368 80
WIRE -16 112 -16 64
WIRE 64 112 -16 112
WIRE 688 112 688 96
WIRE 768 112 688 112
WIRE 688 128 688 112
WIRE -208 160 -208 80
WIRE -16 160 -16 112
WIRE -16 160 -208 160
WIRE 736 160 448 160
WIRE -16 176 -16 160
WIRE 736 192 736 160
WIRE 848 192 736 192
WIRE 96 208 96 192
WIRE 128 208 128 160
WIRE 128 208 96 208
WIRE 224 208 128 208
WIRE 336 208 304 208
WIRE 384 208 336 208
WIRE 656 208 576 208
WIRE 736 208 736 192
WIRE 848 208 848 192
WIRE -368 224 -368 160
WIRE -320 224 -368 224
WIRE -224 224 -256 224
WIRE -192 224 -224 224
WIRE -112 224 -112 144
WIRE -112 224 -128 224
WIRE -80 224 -112 224
WIRE 128 240 128 208
WIRE -368 256 -368 224
WIRE -224 256 -224 224
WIRE 336 272 336 208
WIRE -16 288 -16 272
WIRE -16 288 -64 288
WIRE 448 288 448 256
WIRE 576 288 576 208
WIRE 576 288 528 288
WIRE 736 304 736 288
WIRE 848 304 848 272
WIRE 848 304 736 304
WIRE 944 304 944 -48
WIRE 944 304 848 304
WIRE -368 368 -368 336
WIRE -224 368 -224 336
WIRE -224 368 -368 368
WIRE -64 368 -64 352
WIRE -64 368 -224 368
WIRE -16 368 -64 368
WIRE 128 368 128 320
WIRE 128 368 -16 368
WIRE 336 368 336 336
WIRE 336 368 128 368
WIRE 544 368 544 64
WIRE 544 368 336 368
WIRE 656 368 656 288
WIRE 656 368 544 368
WIRE 336 400 336 368
FLAG 336 400 0
FLAG 96 192 tp01
FLAG 688 128 0
FLAG 768 0 AM_Output
SYMBOL npn -80 176 R0
SYMATTR InstName Q1
SYMATTR Value 2N2222
SYMBOL npn 64 64 R0
SYMATTR InstName Q2
SYMATTR Value 2N2222
SYMBOL npn 384 160 R0
SYMATTR InstName Q3
SYMATTR Value 2N2222
SYMBOL ind2 640 192 R0
WINDOW 3 21 121 Left 2
SYMATTR Value 20e-6
SYMATTR InstName L1
SYMATTR Type ind
SYMBOL ind2 720 192 R0
SYMATTR InstName L2
SYMATTR Value 300e-6
SYMATTR Type ind
SYMBOL cap 832 208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270p
SYMBOL cap -384 96 R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20n
SYMBOL cap -128 208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3
SYMATTR Value 20n
SYMBOL cap -256 208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4
SYMATTR Value 20n
SYMBOL cap 352 336 R180
WINDOW 0 24 56 Left 2
WINDOW 3 24 8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C5
SYMATTR Value 10n
SYMBOL res -240 240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2400
SYMBOL res -384 240 R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2400
SYMBOL res -128 48 R0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220k
SYMBOL res -32 -32 R0
SYMATTR InstName R4
SYMATTR Value 1k
SYMBOL res 112 224 R0
SYMATTR InstName R5
SYMATTR Value 5k
SYMBOL res 320 192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6
SYMATTR Value 5k
SYMBOL res 432 304 R270
WINDOW 0 32 56 VTop 2
WINDOW 3 0 56 VBottom 2
SYMATTR InstName R7
SYMATTR Value 2k
SYMBOL voltage 544 -32 R0
WINDOW 123 0 0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6
SYMBOL res -32 272 R0
SYMATTR InstName R8
SYMATTR Value 2k
SYMBOL cap -80 288 R0
WINDOW 3 -42 100 Left 2
SYMATTR Value 200e-6
SYMATTR InstName C6
SYMBOL ind2 672 0 R0
SYMATTR InstName L3
SYMATTR Value 5e-6
SYMATTR Type ind
SYMBOL res 752 16 R0
SYMATTR InstName R9
SYMATTR Value 10k
TEXT 600 392 Left 2 !K l1 l2 l3 1
TEXT 184 56 Left 2 !.tran 0 25e-3 20e-3 1e-8

楼主:
采用 LTspice IV 进行变压器仿真的简单方法:

为每个变压器绕组绘制一个电感器

采用一个互感 (K) 描述语句通过一条 SPICE 指令对其实施耦合:

                                                          K1 L1 L2 L3 1

K 语句的最后一项是耦合系数,其变化范围介于 0 和 1 之间,1 代表没有漏电感。对于实际电路,建议您采用耦合系数 = 1 作为起点。

每个变压器只需要一个 K 语句;LTspice 为一个变压器内部的所有电感器应用了单一耦合系数。下面所列是上述语句的等效语句:

                                                           K1 L1 L2 1
                                                           K2 L2 L3 1
                                                           K3 L1 L3 1
采用 “移动” (F7)、“旋转” (Ctrl + R) 和 “镜像” (Ctrl + E) 命令来调 节电感器位置以与变压器的极性相匹配。添加 K 语句可显示所含电感 器的调相点。

补充内容 (2016-10-29 21:21):
“电感 器的同名端”, 拼音输入引起的错误。

网友:
三级移相么?呵呵不错不错。

网友A:
单片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做的?

单片机做的太高大上了

网友B:
谢谢版主,你的仿真做的好,我还是外行,您设定的3个电感器的电感量(或匝数比)都是多少啊?我很想在tina中仿真一下,再实际绕制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你的仿真做的好,我还是外行,您设定的3个电感器的电感量(或匝数比)都是多少啊?我很想在tina中 ...

      都用科学计数法写在图上了*(  e-6 就是微亨)。  您用成品中周, 不需要改的。
      变压器反馈的只要相位对了不会不起振。

      俺的电感值是根据你原先的电容值倒推出来的, 你也没有必要根据俺的取值实做。

       倒是移相振荡部分不容易起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用科学计数法写在图上了*(  e-6 就是微亨)。  您用成品中周, 不需要改的。
      变 ...

谢谢!您用的这个仿真软件也值得研究!

网友C:
低频的波形,失真还能小一些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的波形,失真还能小一些吗 ?

这个低频振荡器部分没有稳幅电路, 当然失真很大。

改成如图的结构,失真会小一些 (1%).

Harmonic        Frequency         Fourier         Normalized         Phase          Normalized
Number           [Hz]           Component         Component        [degree]        Phase [deg]
    1           8.950e+02        1.724e+00        1.000e+00          163.58°            0.00°
    2           1.790e+03        1.549e-02        8.984e-03           -4.77°         -168.35°
    3           2.685e+03        3.205e-03        1.859e-03           76.58°          -87.01°
    4           3.580e+03        1.738e-03        1.008e-03          -51.04°         -214.62°
    5           4.475e+03        1.351e-03        7.836e-04         -160.34°         -323.92°
    6           5.370e+03        8.426e-04        4.888e-04           89.44°          -74.14°
    7           6.265e+03        5.222e-04        3.029e-04            4.33°         -159.25°
    8           7.160e+03        5.754e-04        3.337e-04          -83.14°         -246.72°
    9           8.055e+03        6.020e-04        3.492e-04          163.38°           -0.20°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0.929318%(0.930331%)

加上温敏电阻应该会好一些。

您也可以用光/灯照光敏电阻的方式来稳幅。

要超低失真 (-100dB ) 可以考虑  DDS 或者更复杂的结构:

电灯泡稳幅的 1KHZ 文氏振荡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09417-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用科学计数法写在图上了*(  e-6 就是微亨)。  您用成品中周, 不需要改的。
      变 ...

移相部分试首个管改成放大倍数二百以上管子如9014H等,最重要是移相电容选塑料膜质电容,

楼主:
      移相网络浪费了几十 dB 的增益, 要弥补回来就需要大的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移相部分试首个管改成放大倍数二百以上管子如9014H等,最重要是移相电容选塑料膜质电容,

我用的是瓷片,会对频率稳定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瓷片,会对频率稳定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吗?

简易信号发生器与数字发生器不同,对频率稳定性要求低,经使用过好些名牌的低讯波型都严重失真.

上帖所说对管和电容器的要求是基于有些旧机修理时发现只有塑料电容才能使这些旧机起振,

如机子用瓷片都能很好的起振,那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瓷片,会对频率稳定性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吗?

C0G / NP0 的不会有太大影响,   X5R, X7R, Y5V  临时用用或者退耦问题不大。

定频的最好是薄膜。

云母太贵就别拿来说了, 也不值得放这个电路里。

参看:

http://www.koaspeer.com/pdfs/tn-196r14npo-y5v.pdf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低频振荡器部分没有稳幅电路, 当然失真很大。

这种移相的电路没有试验过,对他不熟悉,所以,特来讨教 。
后来这个图,就是想得到的结果,网上,也有一些类似的,不知是否还有提高的余地 。(只指这个电路)
谢谢版主的回复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移相网络浪费了几十 dB 的增益, 要弥补回来就需要大的电压放大倍数。

我觉得用几十个分贝的增益,换小的失真 ,划得来 !
毕竟放大要容易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移相的电路没有试验过,对他不熟悉,所以,特来讨教 。
后来这个图,就是想得到的结果,网上,也有一 ...

       文氏振荡会更容易得到低失真,浪费的增益小。

       或者 双T 单频点振荡器也更有意义。

      移 相  是条死路,  电路结构决定了它的弱点。

        更加现代的方法是  24/32 位的   DDS  ,  那就可能是以后的方向吧。

        实际上俺留意到 Cable Modem 的板子上竟然没有高频变压器, 俺猜测也许那也是 DDS 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用几十个分贝的增益,换小的失真 ,划得来 !
毕竟放大要容易些 。

       你看这个文章

     TL072 就能获得几ppm 的失真

http://www.renardson-audio.com/gen2.html

      如果你的追求是Parts Per Billion 的失真, 看看 LinearTech 的工程师已经做到了

http://cds.linear.com/docs/en/application-note/an67f.pdf     看 6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