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躁。我的马自达3 油耗居高不下,百公里差不多要13 14个,

楼主(2016-08-20):
烦躁。我的马自达3 油耗居高不下,百公里差不多要13 14个,
排量1.6的车子。自动挡,市区13  14个油,我开车还是比较温和的那种,不暴力。
现在油耗居高不下,应该怎办呢。。

楼主:
油耗感人的啊!!

网友:
新3吗?那个自动档总是喜欢高转跳档。我教你方法,起步达到2档速度后,变速箱还不愿意跳档,那就松一两秒油门。如此类推…

网友:
1.6的轿车开出了2.0SUV的好成绩,  不过自动档也就这样了,   我还见过某合资车1.3自动挡开出 12L的好成绩。  一般1.6自动档在市区顶多也就是8~9左右, 跑一下高速看看,  如果高速能下到8左右 那就是你们村也是堵城。

网友:
习惯就好,个体差异,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

网友:
路况决定油耗,现在天热,油耗都不低!晚几天你上回高速看看!

网友:
AT自动档,因为动力弱,很多变速箱调校是油门大,很高转才升档,感觉光吼,速度上不去,可以采用加油后松下油门来较快地升档。比如平时缓油门2000转升档,油门加了急一点,2500转一3000转左右松一下油门,一秒升档后再踩油,当然熟练后光听发动机声音就能知道换档时机。      听起来AT自动档的有点累,那么就老实缓踩油门吧。     大众DSG应该是双离合中属好用的,配涡轮增压,动力强,开起来很顺手,除了起步大油门会延迟感觉顿挫,其它油门想怎么踩都行,换档逻辑很好且平顺。

网友:
1.6排量的车油耗确实有点高。  我现在使用的是23年前2.2排量的老爷车,平时县城内跑的多 占80%吧,红绿灯比较多,偶尔30-50公里的远路,油耗在11.5升这样,还没有超过12升!平时不大脚油门的时候1800-2000转换档的,很少大脚油门的!如果大脚油门换档会延迟很多的,这样驾驶就会增加很多油耗的!
感觉现在的小排量车的变速箱都是调整到较高的转速换档的,这样油耗肯定会增加的!另外楼主的车型1.6自动挡,官方的数据就是市区工况就是10升的!
没必要太纠结了 ,顺其自然吧!

网友:
不管是哪一代的马3,毕竟骨子里就是日系,1.6+4AT老是13个往上,肯定有问题了。敢问车子年限多少了?

建议:

首先找4S用诊断仪看看有无故障码,这个理论上不收费(在那里维修的话就要钱了呵呵)。

如果没有任何故障码的话:
1.拆解清洗节气门,怠速马达。
2.更换AT自变油。

理论上应该小有改善的。起码降到10个不成问题。

网友:
我同事的1.6,4AT花冠在深圳夏天百公里也要11L往上。
但很多人网上炫耀日糸车百公里都5点几6升左右。
我的国产1.3在深圳有时候也要8升,一旦跑出深圳平均不超7升。

网友:
09年卡罗拉,1.6自动,11-12L,全套大保健都没有卵用
版主说赶上2.0的suv,2.5的锐志也就如此吧,搞得我都想换沃尔沃s80,2.5t的了

网友:
如果是突然间油耗增大可能是胎压不足造成的

网友:
請問樓主的車走了多少里程呢

网友:
13,14这个油耗基本是3.0的油耗了(2.0的东风X7也就是10个点),不过马自达3的油耗嘛,稍高,应该8.5够你用了。是不是新车,没过磨合期的原因?新车就再开开,多跑点。如果过了3000,那就弄去4儿子那儿去看看~

网友:
哎~我不打算告诉你我的老飞度油耗,怕打击你~~

网友:
我的1.6自动,小县城来回跑6-7个油左右。

网友:
油耗高原因多,你还是去好点的修理厂吧!

网友:
奥德赛最高跑过15,高速路9左右——路况决定油耗。

网友:
主要是行驶的路况是市区多点,还是郊区。我的车日产的,马力小1.5l只有油耗我很满意。平均夏天5.0冬天5.6

网友:
首先楼主要精准地搞清车子的油耗!别靠油表,它非常不准确。建议用两次加慢油里程法:这次加油到跳枪(最后几下慢慢加多捏两下油枪),把短里程表清零,正常行驶大约200-300公里左右再次加油站把油加满(同样的油枪插入位置、同样的方法)。此时记录所加入的油量升数然后除以此时短里程表的里程(按百公里计比如246公里按2.46)所得得数就是你的准确的百公里油耗。如果还是13L左右刨除极端恶劣的路况外,1;建议楼主检查清洗你的前氧传感器,2;车子如果动力有减弱请检查火嘴清洗或更换。

网友:
很正常,所谓市区,有的县城或者中小城市也是市区,大城市也是市区,快速路是市区,红绿灯超多的路也是市区。我接送孩子,5公里,一路堵车,走走停停,平均速度14,比骑自行车还慢,油耗不高才怪,大概12   13个!要是不堵车,9个,油耗跟车子自重,平均车速,红绿灯数量有关。光说市区郊区没什么用。

网友:
      有的人把瞬时油耗当作行驶油耗很是不对,慢速上坡、起步加速等等一些低档情况甚至到20个,应该是高档位匀速行驶油耗才可以参考。

网友:
车托之家说,只谈油耗,不提平均车速的都是耍流氓。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2016-11-22):
有点多吧     10个差不多

网友(2017-01-29):
这个油耗这么高,

网友(2017-05-06):
马三 干嘛油耗那么高  也就是在7个左右吧 。你这不正常

网友:
正常,天天堵车的话这油耗很正常,我车国道、高速都能6个以下,可是天天在市内跑就12个油,路况很重要

网友:
节气门洗洗,机油别吝啬,勤保养

网友:
确实太夸张了,让维修师傅看看,不能轻心了

网友:
确实油耗高

网友:
马三跟福克斯同平台的,如果车况不好,加上堵车开空调,这个油耗其实算正常的?

网友:
这要是夏天开空调,油耗还会升高的。

网友:
和吉利博瑞差不多

网友:
没这么夸张吧.2.4才10个油

网友(2017-06-11):
如果你买车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的油耗。。。那就要从自己找原因了。。是否驾驶不得当。是否胎压过低。如果是油耗明显比以前高了,那么就要从车上找原因。一个检查缸内积碳。第二检查空滤,以及整个进气管道。一般都是这些最简单的小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夸张吧。,你这高的离谱,油耗高好多原因,胎压,摩擦力。等等

这么高油耗可不是你说的这些东西,肯定是故障了。仔细观查下,除了油耗高以外,肯定还有其它现象。

网友:
马自达黑科技,不是说省油么,SUV都没这么高油耗,机油没问题?

网友:
马自达黑科技,不是说省油么,SUV都没这么高油耗,机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