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选用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6-08-21):
     最近,买了一个大石英钟,说要用碳性电池,不能用碱性电池和充电电池,说内阻小,同为1.5V的电池,网上各种讨论不少。
       中间加个电阻用碱性电池和充电电池的还没发现,但手里碱性电池和充电电池多,想石英钟加个 大电阻 用碱性电池和充电电池,不知大家有实践过的没有?

网友A:
    大石英钟也好小的也好,基本大部分都是那种塑料机芯装5号电池的,用碱性电池或充电电池都可以,充电电池要用低自放电的,我家的所有石英钟现在都用充电电池,原来用是碱性电池,用充电电池更省钱,都换成充电的了,这么用了10多年了钟都没坏过,实践证明这俩钟电池是能用,并且省钱。

网友B:
我家的石英钟也是用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石英钟也好小的也好,基本大部分都是那种塑料机芯装5号电池的,用碱性电池或充电电池都可以,充电电 ...

  用碱性电池或充电电池,也怕引起问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模拟一个折中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用起来貌似并没啥区别的

网上各种讨论以及心德体会,就是担心有区别

网友D:
我家石英钟用的五元一节的南孚碱性电池,几年也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石英钟也是用充电电池

看来用充电电池也是可以试试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石英钟用的五元一节的南孚碱性电池,几年也没出问题,

    网上也有这么做的,没出问题的也不少

网友E:
这是不懂电的人的说法。记得80年代,也有照相机闪光灯说明书讲的,不能用充电电池,理由是充电电池内阻小,会产生大电流把闪光灯的电路烧坏。其实,用什么电池,只要电压合适,电流有多大完全取决于负载自己的等效电阻大小,跟电池内阻没有什么关系。电池的内阻都很小,特别是新的电池,内阻对于所供电的负载来说,几乎就是零。新的干电池的电压不止1.5V,合格的产品电池电压是1.65V。放心用吧楼主。
顺便说一下,百度上有关电的领域的东西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有的只是提问的人认可的,但不代表正确。正确的必须查阅专业资料。

网友:
许多都是伪命题!

网友F:
我加的石英钟全改了锂电池3.7V变1.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懂电的人的说法。记得80年代,也有照相机闪光灯说明书讲的,不能用充电电池,理由是充电电池内阻小, ...

至于LED手电建议用5号碳性电池还真这么回事,我用镍镉还是镍氢的上去,一会儿就烧了驱动板上的三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加的石英钟全改了锂电池3.7V变1.5V

请问:锂电池3.7V变1.5V,用什么电路转换?效率?谢谢!

网友:
我买钟时卖家也是一再提醒不能用碱性电池,说碱性电池电流大会烧毁石英钟,众所周知,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负载(内阻的大小),石英钟耗电极小,碳性电池完全可以满足使用,碱性电池更不在话下,不过碳性电池容易漏液腐蚀电路,碱性电池则使用时间更长,不会漏液。所以用碱性电池是没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锂电池3.7V变1.5V,用什么电路转换?效率?谢谢!

串联几个二极管,每个二极管约降压0.7V。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串联几个二极管,每个二极管约降压0.7V。

谢谢您的回复,这样效率将损失百分之50,有些不划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回复,这样效率将损失百分之50,有些不划算。

理论上是如此。可是:
石英钟运转中的电流极小,微安级的,电池放置着不用,自放电可能也就差不多一年时间。一节1.5V普通电池可以用1年以上,锂电池可以重复使用,就不用考虑着效率问题了,因为损失掉的电量绝对值太小了。平时烧水或者使用空调时,提早几秒钟关闭省下来的电量就足够了。要省电必须在用电量大的电器上下功夫。
再啰嗦几句,一个家庭也像一个企业,考虑的是综合成本和节省固定成本,你可以用DC-DC变换模块,将3.7V的电压变换为1.5V,可是你必须考虑着节省下来的电能够买这种模块吗?而二极管几乎是零成本。假如你手头有多于不用的直流变换模块,那就用吧,其实它本身也不是零损耗的。好不如把它卖了,用这钱做别的。

网友:
便宜电池容易漏液,最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锂电池3.7V变1.5V,用什么电路转换?效率?谢谢!

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一个发光二极管,后并个220微法的电解电容。

网友I:
  我试了好几年,其中大到石英挂钟,小到石英小闹钟,用过咸性电池,也用过大容量的镍氢电池,没有发现过这些钟因电池问题而坏过,当时小闹钟的说明书中要用炭性电池,我不相信,于花了五至六年时间来验证,结论是,只要电池的输出电压大于1.1-1.5V都可以安全使用,说明书的说法欠正确。

网友:
虽然上面说的有道理,但在实际使用中,基本不分,,只要是1.5V的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1.5V干电池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大致为:1.5--1.2V。
Ni-Cd充电电池 电压:1.2V,使用寿命为:500次
Ni-MH充电电池 电压:1.2V,使用寿命为:10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试了好几年,其中大到石英挂钟,小到石英小闹钟,用过咸性电池,也用过大容量的镍氢电池,没有发现过这 ...

感觉还是加个电阻保险些,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石英钟中有些可能存在挑电池的事,我有一个小石英钟用镍氢电池已经工作20多年了,中间罢工多次,最后都被我修好,现在还在工作中

网友:
想多了。
只要不漏液,什么电池都可以。

网友:
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
常用的石英钟不论大小机芯都差不多,用1.5V碱性电池或1.2V充电电池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是如此。可是:
石英钟运转中的电流极小,微安级的,电池放置着不用,自放电可能也就差不多一年 ...

非常正确,呵呵

网友:
这个还有区别,学习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两个石英钟机芯,才发现所有卖家都写明建议使用碳性电池,也许有它的道理,但我还是使用常见的碱性电池了!

网友:
说只能用碳性电池,相信只能用碳性电池的都是对电一知半解、半桶水晃荡的人。

网友:
用充电电池也可以的

网友:
如果石英钟是正常工作的,我认为电池只要不易漏液都行!如果石英钟不正常,那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2017-08-13):
我家的一直用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懂电的人的说法。记得80年代,也有照相机闪光灯说明书讲的,不能用充电电池,理由是充电电池内阻小, ...

英雄所见略同!网上有些观点只能呵呵了,更恶劣的是以讹传讹。

网友:
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设计时内部填充的材料成分不同,放点曲线不同,适于的工况不同, 成本也不同。

碳性电池适于小电流长期放点,电压平稳,但是内阻高,不能输出大电流。成本低。适于小电流长期用电的电器,如石英钟。

碱性电池可以短时间大电流放点,恢复时间短,自放电率低,电池总的容量比碳性高,但是成本高。

如果不考虑成本,碱性的可以代替碳性的,但是碳性的不一定能代替碱性的。

测过新的碱性5号电池短路电流大于6安,碳性的大于2安,还是有区别。

闪光灯用充电电池对C2025不利,连续用容易发热,加散热片后会更好。

用于石英钟都可以,微安级的电流,断续的,绝不会烧机。有长期稳定的电压是最重要的,可惜一般碳性的质量有的低劣,防护差,爱漏液,少用或放弃用它是对的。

网友:
现在南孚也不怎么好了,今年我们单位买了很多盒装的南孚电池,谁知道把它热的冒汗了(漏夜)!!
!!
可是没有使用哦

网友:
石英钟上一直用充电电池,十几年了,中间南孚也用过,没事。
我记得原因是:碱性电池满电电压高于碳性电池,有的石英钟表芯可能会烧掉。
就是说问题在于电压,而不是最大放电电流。(我自己没测过碱性碳性满电电压哈

网友J:
通过以上坛友的提示。我想用报废手机锂电,串个发光二极管,晚上可能有点光,粗算下,3.8V-2.2V,还有1.6V,用在钟上正好。这样不知如何。请大家指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通过以上坛友的提示。我想用报废手机锂电,串个发光二极管,晚上可能有点光,粗算下,3.8V-2.2V,还有1.6V, ...

要控制好电压呀,1.4V左右就行了。锂电池要按满电4.2V算。
据说有人因过高电压的碱性电池烧了表芯(不合格的碱性电池加脆弱的表芯?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控制好电压呀,1.4V左右就行了。锂电池要按满电4.2V算。
据说有人因过高电压的碱性电池烧了表芯(不合 ...

谢谢你的提示。谢谢。

网友(2017-10-25):
我也是用的充电电池,就是充电电池1.2v充满了1.4v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控制好电压呀,1.4V左右就行了。锂电池要按满电4.2V算。
据说有人因过高电压的碱性电池烧了表芯(不合 ...

按说,表芯用的电池,基本上对电流没啥要求,是电池都可以满足。电压更不用说了,若说是电池电压高引起表芯损坏,不如说是表芯电路本身有缺陷,这种有缺陷的电路,就算用1.2V的充电电池也要完蛋。一般电路设计,只考虑最低工作电压,低于这个数值就不保证稳定工作。大家可以参考CMOS4000系列,工作电压3-18V。其实要想工作在1.5V是要下功夫的,之后,工艺决定,不可能电压高于1.7V就击穿或烧毁。要想1.7V玩击穿,需要好好设计的 因此说什么必须用什么电池的,基本上是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