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三合一数控电源--缓慢更新!

楼主(2016-08-21):
          一直想自己设计制作完成四样东西:电桥,电源,焊台,充电器。电桥做了1/3不得不放下忙工作的事,难得最近有一小段空隙,本打算接着弄电桥,刚好项目中用到电源和oled等功能,仔细一合计,还是弄数控电源来的快,那就先弄这个吧。
先上方框图,和几个同道好友仔细讨论了半个月,暂定下面的结构:

工作进度:2016年8月21  完成电路结构方框图,原理图,外壳选型,oled选型。

补充内容 (2016-8-22 13:27):
工作进度: 3#  有将来可能的外观图
工作进度: 4#  先放模拟部分设计的原理图

补充内容 (2016-8-24 18:15):
工作进度:9# 单片机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
工程量不小,加油!

楼主:
续2:玩具数控电源外壳

喜欢漂亮和精致的东西,所以外壳选了很久,初步挑选的是936外壳(适合用变压器做AD-DC转换)和STM的数控白光外壳,当然数控白光外壳由很多家,我选的是这款:

面板正面:

面板背面:

后板

后板买的成品是三合一开关,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这种更方便:

五针弯针

3弯针+2插片

未来大概的样子是这样的:

备注:
以上图片来源于网络,因为我买的就是这种外壳,设计的时候也是按这个外壳的尺寸设计的,所以懒得再重拍一遍,就在网上截图了。

楼主:
续3:电路图模拟部分

图中的原件 值Value 请无视,因为懒,还没来得及修改。

网友A:
不知楼主打算用什么MCU?看您的功能设计应该8位带AD的够用了吧。

网友B:
关注中,设计一个电源控制线路是个好方法,原理在控制方面通用
电源可以自身运行无需其他附件,最方便。
不过真要使用电源还是独立单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打算用什么MCU?看您的功能设计应该8位带AD的够用了吧。

单片机stm8L151c8t6.。12位adc和d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设计一个电源控制线路是个好方法,原理在控制方面通用
电源可以自身运行无需其他附件,最方便。
不 ...

没听懂您的意思。本身就是独立的电源啊,只是根据我自己的使用经验,大部分时候,用电源的时候不会用烙铁,用烙铁的时候不咋用电源,所以想做成这种通用的接口,通过输出线来实现负载识别。

楼主:
单片机部分的原理图:

没想到更好的负载识别方案,暂定如下,浪费了一个LM324的运放单元,电路在调试的时候,还会继续改动。

网友(2019-10-23):
我感觉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能用硬件简单实现的东西,就不要使用软件控制的东西。
用的元器件越多,功能越复杂,出故障的可能性越大。

万一程序跑飞,或者键控识别误动作,电压飙升,岂不是把负载设备烧坏了。

可能我的思想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老化了,胡言乱语,楼主别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