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故障

楼主(2016-08-22):
一台根德收音机在收听过程中突然无声,所有频段寂静。拆下电池盖取电池时电池体发烫,电池连线烫手。测电池夹两端发现电阻在0.9欧姆,怀疑机内有短路。参考电路图,先将电源线正极从高放板上焊下,测试正负极间电阻仍为0.9欧姆。再将入功放--中放板的正极线焊下,测两极电阻为无穷大,说明功放--中放板是引起 短路的原因。参考电路图,发现两枚功放管AC187、AC188  C-E间已经击穿了,焊下两管用欧姆档测量CE间电阻为零。请问是否就是年代久远两管老化导致的击穿呢?(两个都是老型号欧洲锗管),还是功放电路部分其他元件有问题导致的两管击穿?
下面是电路图,请老师们参考。

网友A:
查R558.R559.R560

网友:
两只不同极性的三极管,同时老化击穿的可能性不大,先检查一下功放电路中,其它元器件有没有变值、虚焊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558.R559.R560

附议

楼主:
查了,三个电阻测了下都没事啊,R558是个微调电阻,R560是个热敏电阻, R559是个固定电阻,三个电阻的阻值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功放官同时过载损坏,是推动级故障造成的。重点检查EC03393二极管,开路虚焊或性能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官同时过载损坏,是推动级故障造成的。重点检查EC03393二极管,开路虚焊或性能不良。

这管子起什么作用的啊,稳压用的吗,刚才量了下此管的正向压降,大约0.6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对硅管换上接着修~~

那对锗管找起来要费点劲了~~

淘宝上有拆机的AD161和AD162,我定了两对儿凑合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管子起什么作用的啊,稳压用的吗,刚才量了下此管的正向压降,大约0.6伏左右

二极管是好的,就按2楼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四支管为直耦电路任何部分的损坏都可能导致这个故障~

LZ还是都查下了~

谢谢!下午另外两只管子也烫下检查!

网友D:
此功放电路如何抵制瞬间自激烧管问题,管子耐压也是问题。纯个人看法,可忽略不回。

网友E:
我遇到过罗兰士功放管击穿短路的问题 你查查偏置电路的可变是否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功放电路如何抵制瞬间自激烧管问题,管子耐压也是问题。纯个人看法,可忽略不回。

管子的性能老化也是可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罗兰士功放管击穿短路的问题 你查查偏置电路的可变是否接触不良吧

那个已经焊下来了,测量阻值没问题,但我还是买了个3296电位器替换了,以防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都拆了测一遍也就十分八分的时间啊~

该修好了吧~

淘宝上订了几个功放管,还没到货= =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已经焊下来了,测量阻值没问题,但我还是买了个3296电位器替换了,以防不测

我处理的那台罗兰士是两个AD155 (PNP金封) 突然无声 电路短路电流飙升  后来发现一只CE击穿短路 检查了周边电路没发现任何异常 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就好了 非常奇怪

网友F:
什么零件都有它自己的年限,三极管也不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处理的那台罗兰士是两个AD155 (PNP金封) 突然无声 电路短路电流飙升  后来发现一只CE击穿短路 检查了周 ...

我是两只C-E极击穿,看样哥俩是商量好一起不干了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零件都有它自己的年限,三极管也不例外。

我已经把元件量了个遍,除了BC109的HFE有点大的出奇以外(550),其余的阻容元件都正常。现在就等俩管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两只C-E极击穿,看样哥俩是商量好一起不干了的哈哈

楼上说的对 还是用8050 8550管子换上听一段时间看看吧 原装的管子不好买 而且贵 别轻易上 烧了可惜

楼主:
更换了原机500欧微调电阻,然后用AD161、AD162替换了原机的AC187K、AC188K。更换了3个1000uF滤波电解。更换前级0.15uF薄膜电容。静态偏流调整到10mA。听了好几天了,工作一切正常声音蓬蓬。AD161和162是大功率管,原来的散热片要改造钻孔才能装上。改造也简单,注意好绝缘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50,8550要是调好了真不会比原装的差!

可LZ不信啊~~~

原机就是锗晶体管,换成硅管就没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让你换掉啊~

是先让你用硅管做炮盔修机的~

能把这俩管子塞进去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G:
二极管坏或者两个可调电阻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坏或者两个可调电阻虚。

可调电阻可能虚了。二极管没问题

网友(2017-08-23):
两功放管的基极的偏置开路。前面有人说电阻开路就是这个意思,几个电阻同时开路的可能性不大,只可能是陆续开路,你量着又没问题。说明电路板断裂或原来的基极开焊。范围已经很小了。我这说的够详细了吧。原来的锗管管脚很容易被氧化。基极偏置开路烧功放管是OTL典型的故障现象

网友:
不太复杂,直接换好调测中点电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元件量了个遍,除了BC109的HFE有点大的出奇以外(550),其余的阻容元件都正常。现在就等俩管来 ...

就是它了,换个100~150倍的就解决了。

网友(2018-10-10):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楼主是不是一通电就短路且电流巨大?

网友:
电路设计不合理,R558失效导致功率管电流增大,烧毁

网友:
机器好像是根徳6001。好机器,羡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