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IC 如何利用8050驱动蜂鸣器

楼主(2016-08-22):
利用手电筒改造的一个回路测试,图中开关改成了回路链接,需要短接来使蜂鸣器和灯泡工作,由于没有用IC,8050基级直接接的高电平,但是蜂鸣器声音很微弱,请教下该怎么解决?另外想问一下,在测试2.5K左右阻值的回路时,电筒灯泡灯光也变得非常微弱,想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1. 有源蜂鸣器自身音量大小如何?
2. 如果电池安装反了,发光管和三极管如何工作?
发光管和三极管之间尚缺少一只电阻,请增补一只合适的电阻。

网友: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模式,需要加一个下偏置。有源蜂鸣器最好也加一个限流电阻。有源蜂鸣器有正负不可接错。目前的接法是高电平驱动。建议按版主说的,发光管对地接个电阻(400欧-800欧,保证发光二极管工作电流在5mA-10mA),然后串一个驱动电阻到三极管基极(1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