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变压器增加电压

楼主(2016-08-22):
想让变压器增加10V的电压,谁知道得加多少圈的漆包线。现在的变压器比实际想要的电压正好低10V老师没法充电。

网友A:
先绕10圈量量电压,再按比例绕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绕10圈量量电压,再按比例绕够就行了。

好办法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谢谢了

网友:
  按2楼坛友提供的办法去做,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是任何一个懂变压器工作原理的人都知道的基本知识。U1:U2=N1:N2

我就是因为不太懂,所以才请教

网友:
增加电压也许容易做到,但作为充电机就不那么简单了。

输出电流要求?给什么电池充电?

网友:
先算伏匝比,再弄。

网友:
如果不知道功率,用卡规测试下二次线径,用同线径的漆包线绕到无法穿线后测试电压就可以测试,测试后即可决定电路方案。

网友:
二楼的回答精辟,简单易行,是通用的做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所有兄弟朋友,问题已经完美解决。再次向大家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照做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2楼正解!简单易行,注意容量就行了,望有帮

网友:
好吧,大家都支持2楼,我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