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封神榜四十二: 6C19 当2A3用

楼主(2016-08-23):
音响封神榜四十二: 6C19 当2A3用

   845、211、300B和2A3,这都是人人皆知、有口皆碑。它们的声音表现虽各不相同,但也各具特色,而且输出功率越小,声音越纤细,表现人声的感情更真实。在做小功率胆机的时候,一般都是弄个6P14, 6P1。6P14, 6P1是个小靓胆,声音清丽秀气,当然这也和它本身是一个五极管有莫大关系,例如6P14的输出阻抗也相当的高(Ri>30K,一般应用取输出变压器一次侧阻抗5K左右)。而小功率6C19却是被人遗忘了的好胆。

    6C19是一只旁热式功率单三极管,主要用途是稳压电源调整管和OTL功放。其主要参数见附表。

6C19在刊物上的应用电路很少。国外相同型号6S19,其基本参数如附表所列。

可以看到,6C19的输出阻抗极低,甚至比6N13P(460Ω)还要低,为Ri=300Ω,屏极耗散功率也挺大的,Pa=11W。用来做个三五瓦的单端A类胆机刚好合适。图为6C19的曲线图。

    要工作良好,工作点与负载阻抗的选取十分重要。由出是稳压管, 线性不如2A3: 即使已比6N5P好了不少。6C19的内阻为300Ω,因此输出变压器的阻抗取1~1.5kQ比较合适。 如是者失真可比较底。综合6C19的特性与推荐的工作状态,最后其工作点是屏压200V,阳极静态电流45mA。由于6C19的负压高达约-60V,与6N5P相若,也就是说,如把输入灵敏度设为0.5V的话,推动级要有不低于120倍的增益才能使6C19达到满功率输出,因此对推动级的要求较高。    6C19缺点是它的栅负压比较高。一般需要一级高μ管(50倍)加上一级中μ管(20倍)作放大才能驱动。但如此一来,又带来了新的相移、信噪比的劣化,电路也趋向复杂,但这也有空间加入负反馈的空间。常规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1)        采用中μ管或低μ管作两级放大;一般可提供20*20=400倍增益
(2)        采用高μ作一级放大,通常用共阴和SRPP接法,常用管有6N9和12AX7;一般可提供100倍增益
(3)        用高放大系数的五极管作一级放大, 一般可提供150-500倍增益;
(4)        用高μ管加3倍推动牛(利用其升压放大作用)作一级直推。50*3=150

在AB1类方面,为了保持6C19容许板耗11W的极限条件。仍采用200V的板极有效电压,经试算AB1类状态参数是:板压200V,栅负压一60V、板流50mA×2,当负载阻抗为2.5KΩ时输出功率为11W,非线性失真约5%。如果选择负载阻抗为1.6kΩ,输出功率可达12W以上,但非线性失真达到8%。6C19的AB1类状态驱动信号幅度达60Vpp,6SN7是超荷使用的,故加入负反馈成为禁忌,所以选用2.5kΩ负载阻抗使输出级失真不超过5%,此状态下驱动条件和6N5P相近。前级可采用完全相同的电路组合。改良的方法是: 推动改用6F1及6N7P/6N6。此时即有足够条件加入一些负反馈。

补充内容 (2016-8-23 11:44):

6c19管子离散性太大,配对困难,10个里头配2个都很困难,建议使用固偏

补充内容 (2016-8-23 11:49):
改正: 圖中為A類推挽, 有關之管子平衡要求不高。

网友(2020-06-29):
另外来说,为什么直热胆并非好的一无是处,因为它音色太亮,略带黯淡的音色,那是莱卡幽暗的绿光,这对交响乐最需要的。

楼主(2016-08-25):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实际听感6C19比2A3差很多

这只说明你做不好6C19。要便好此机, 推动与牛都与2A3不同, 而且有关之互导比2A3更大, 电源内阻不可以太高: 用电子管整流差不多是必死的。

网友:
性价比很好的管子-------仿个玩玩,---------

网友:
6c19,有些抽空仿下试试

网友:
6c19管子离散性太大,配对困难,10个里头配2个都很困难,建议使用固偏

网友B:
2A3又不是很贵价管子,何必直热用旁热替代呢!

网友:
如果一定要钻这个牛角尖,6P12结成三极管更好些。

网友C:
完了,6c19要涨价了

网友:
6C1价不高,值得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了,6c19要涨价了

我还未吹: 6C33, 6P1, 6P3, 6P6, 6P9, 6P12, 6P14, KT-88, F7, 6F3, 6N6? 通通吹涨结果又不是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3又不是很贵价管子,何必直热用旁热替代呢!

2A3桂光150元一只, 而6C1910元不够? 你好富有啊?

网友:
7233是不是6C19的进口版本。。。。。。。

网友D:
这个怪物负压很深屏耗不大效率很低做推挽还算可以单端的话还是免了吧,所以说:不是所有三极管就一定好声音也不是所有五极管声音必须差

网友E:
不好使,这是后期电压调整管,比300B成熟的多,当然也比300B内阻低得多,这就造成这个管子的放大量极小,导致一般的电压放大管都无法胜任,如有负反馈需要两级电压放大才能满足要求,早先觉得此类管子不错,三极管线性好内阻低,可是后来发现使用困难也就没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怪物负压很深屏耗不大效率很低做推挽还算可以单端的话还是免了吧,所以说:不是所有三极管就一定好声音 ...

从实际上绕制变压器的角度来说有可能五极管的音质比三极管好,输出五极管或者大功率束射四极管的内阻通常较低,像2P2的最佳负荷也才12K,在绕制这一类电子管输出变压器的时候由于对阻抗和漏感要求不高,一来比较容易满足要求,二来变压器绕制工艺简单。综合说平时使用五极管比三极管好。类似的电压调整管用起来则很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实际上绕制变压器的角度来说有可能五极管的音质比三极管好,输出五极管或者大功率束射四极管的内阻通常 ...

回去看书吧!五极管门入阻以十万欧为起点,所有负载都是低水的。三极管都是高水二至三倍去减低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使,这是后期电压调整管,比300B成熟的多,当然也比300B内阻低得多,这就造成这个管子的放大量极小,导 ...

其实300B都是稳压管,都要60v才能推,也是一般电压管推不动!能推的只有6N6及6N7P,不然便是五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怪物负压很深屏耗不大效率很低做推挽还算可以单端的话还是免了吧,所以说:不是所有三极管就一定好声音 ...

300B最佳曲线失真5%,6C9是3%,谁好?再说,功输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看书吧!五极管门入阻以十万欧为起点,所有负载都是低水的。三极管都是高水二至三倍去减低失真。

书就不用看了,我从未见过好声音的6C19!倒是很多五极管和束射管的声音大家有目共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看书吧!五极管门入阻以十万欧为起点,所有负载都是低水的。三极管都是高水二至三倍去减低失真。

五极管等效屏阻高,但是由于采用高负荷电阻器会造成严重的失真同时使屏压低落,所以五极管的负荷电阻器一般选择在负荷线失真较小且输出较大的部分,三极管虽然屏阻低,但是由于需要输出足够的功率所以负荷电阻器通常较高,这就导致不少三极管接法的负荷电阻甚至比五极管接法高,三极管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对漏感要求较高。一般对于小型五极管而言,即便不进行分层绕制变压器也能满足五极管的失真需要,这对业余爱好者来说自制输出变压器非常方便,但是三极管则不同,漏感一旦超过设计值就很麻烦。所以综合看来五极管比三极管好得多,另外五极管电压灵敏度高,容易推动,少用一级电压放大不但减少噪声和失真,重要的是也节约了能源。整机功耗能下降不少。

网友D:
听你的话我回去看书了书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旁热一个直热不用说线性以及各种参数不同就是声音取向都是完全不同的!不要见到三极管就连连叫好!哪怕是整流管直热和旁热差距巨大更何况是功率管呢同样你也回去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你的话我回去看书了书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旁热一个直热不用说线性以及各种参数不同就是声音取向都 ...

书看不少了, 只是有关直熬好于旁热的多是谬论。 用电子管整流会改善声音的多是假大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B最佳曲线失真5%,6C9是3%,谁好?再说,功输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用考虑,毫无疑问,肯定是300B差啦。
我用10只6C19换你一只300B吧,不过动作要快点哦,不然6C19这宝贝就给别人换走了。

网友:
如果你有2A3,我用相当于200元的6C19换你的2A3。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300B都是稳压管,都要60v才能推,也是一般电压管推不动!能推的只有6N6及6N7P,不然便是五极管。

300B是稳压管?你听哪个大神说的?我查遍所有手册,上面都是说用途是“发送”,也就是高频发射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你无知才如此说的!看看西电的电子管手冊再喷也不迟!

我有好多欧洲手册,都说是发射管,西电的就是权威吗?

网友:
或许西电手册印刷错误也未可知。不过,用6C19和2A3比,是你一大专利,一个是10元左右的管子,另外一个是100多元的管子,你自己说是不是很无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傻瓜,300B我有十多只,6c19我有十多斤!你的油浸生意人,免问了。

你个泰式变性人,别在这招摇撞骗,小心会被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个泰式变性人,别在这招摇撞骗,小心会被搞死。

你是在犯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说。6C19比2A3好?我是说可比!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还是请便吧!

  按你说的应该是 调整管,可你说 稳压管,早期稳压管都是充气稳压管,只有2个极,不懂还瞎说。

网友(2020-06-29):
这只管是靓声管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它需要怪招来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怪物负压很深屏耗不大效率很低做推挽还算可以单端的话还是免了吧,所以说:不是所有三极管就一定好声音 ...

可以说这个管子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因为这个负压,我不知道有人拿6c3推过没有,如果还是不好声,那是案板使错了。我倒是很乐意它保持这个白菜价。好东西往往大部分时间是静默的。

楼主:
300B做稳压电路上的调整管为主是肯定的。而且也做不好,因为6080比他好。失业后才做本行,功放。

至于推动,6c19 A类要求80伏,比300B的70伏高了点,当然,功率比300B的8W小多,但並不难推。一只6J1就夠了,要好点用6AU6(好像国产叫6J5).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B做稳压电路上的调整管为主是肯定的。而且也做不好,因为6080比他好。失业后才做本行,功放。

至于推 ...

没错,实际上从整体音乐表现来说,它比300b强的多,不是有的人声表现就是好,音乐表现需要整体乐感。有人说19功率小,恰恰在大型号角箱面前这是优势,在俄罗斯音响论坛里,19盖的楼叫楼群,300b的才叫楼,不要低估俄罗斯人音乐鉴赏力,那是音乐家高产区,比起来交响乐,二胡不需要很宽的頻响。
300比真是炒作的过了,2a3比它强,
要说211好那是公认的,对于一百平方的空间来说那是缺不了的,不过对于百姓的适听空间与适听音量来说,211没有任何优势。19run in的刚好不大不小,刚好。

网友:
可能有人又觉得我媚外,那是二胡听多了,这个世界无论你承不承认,美国与俄罗斯在技术上,那是真正的霸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这个管子甚至是无可替代的,因为这个负压,我不知道有人拿6c3推过没有,如果还是不好声,那是案板 ...

你想把他推好的比300B还要难!试想一级6C3都不可能把300B的75V栅压推得好更何况这个是-90V的栅压

网友:
用loftin white架构轻轻松松,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把他推好的比300B还要难!试想一级6C3都不可能把300B的75V栅压推得好更何况这个是-90V的栅压

6c3根本上300B, 2A3, 6C19, 6080通通推不动,要推必须用五极管或二级三极管,第二个用6SN7甚至6N7.

网友:
引用 楼主:
6c3根本上300B, 2A3, 6C19, 6080通通推不动,要推必须用五极管或二级三极管,第二个用6SN7甚至6N7.

6c3推19在俄罗斯是大把的存在,而且是金典搭配之一,没有好的架构,莽推推动了也没好声。
等我看在不侵权的前提下找个图纸过来。

网友:
我手上的图纸涉及专利保护,不能公开发布。双电压,srpp 回旋驱动,合计五百伏,前级6c3输出八十伏起码的。

楼主:
那就不必划了,这种电路我半天便计算完了。

问题是6c3放大率是50,你用SRPP或有源负载 用尽最后一滴放大率也是50,这要求输入电压1.5伏、已是现代音源的上限,而且没余量。普通音源只有半伏,根本无力给力。

此外,要6C3当功率管搞出80多伏波幅的输出,就是把电压管当功率管用,这时失真不少于5%。十足冤大头,功率管省了的失真由推动管補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必划了,这种电路我半天便计算完了。

问题是6c3放大率是50,你用SRPP或有源负载 用尽最后一滴放大 ...

对,有些观点明显违反常识,用脚趾头都想明白的,不必当真。

网友:
输出变压器不是简单的3倍内阻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必划了,这种电路我半天便计算完了。

问题是6c3放大率是50,你用SRPP或有源负载 用尽最后一滴放大 ...

说的很好,其实也没打算上图纸,没必要。上了也没用。
恰好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需要它的榨干电压带来的音色,飘逸与空灵。俄罗斯玩胆机有个特点,就是极限玩法比较多,比如4p1s供电可以到320付,6c3的榨干玩法的目的就是音色自由与奔放,除了基本直流工作点反馈之外,追求零反馈带来的管子完全自由的工作状态。

看事不要那么绝对,资料只是一种技术跑道。

网友:
要表现19真正的音色个性,最佳搭配就是好像叫e11,6c3/4,并通过技术手段释放其束缚,令其工作在极限,并以此弱驱动实现柔美的音色。你就当我说的都是胡话就是了好吧,爱信不信。,

网友:
很好的贴子,被搅和了.

网友(2022-04-25):
引用 楼主:
那就不必划了,这种电路我半天便计算完了。

问题是6c3放大率是50,你用SRPP或有源负载 用尽最后一滴放大 ...

用场效应管,一个就行,富裕。

网友:
可能是个好管,不得而知。但妹仔大过主人婆,前面的推动,后面的输出牛,均为一个10元管为中心去转?理由不充份呀。如果真有好音质,可以转到我原来的6C33-C平台上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不划算,这个管还是一般电路推,利用线性最好的一段做耳放,做功放的话后级换个845都能推动。

网友H:
     看到此贴,获益不浅。
     目前正在进行在原6P6P功放机上,改造成6C19推挽功放。
     显然,足够大的推动电压是制作的难点和核心,6c19推动电压达80V,是6P6P数倍,我计划采用6N8P并管方式推动,根据查询,并管后跨导增大,内阻和输出阻抗减小,输出电流增加,相应放大系数也增大,似乎应该问题不大。改造完成后再详细向各位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此贴,获益不浅。
     目前正在进行在原6P6P功放机上,改造成6C19推挽功放。
     显然,足够 ...

发个实做图供参考,断开接负21伏的两个1K电阻,示波器测AB两点正弦波190VPP不变形

网友:
谢谢回复,电路有创意,使用了三端稳压器作为恒流源,6N6是推动6C19的利器,可惜我目前还没有,打算下一步用功率管如6P6P推动,估计推动电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
要注意LM317的最高工作电压

网友:
55+21=76了

网友:
一般在30左右工作,超40基本上不会正常工作了

网友:
手册上参数不能超37

网友:
一般设计不会超过30的,在15左右已很大了

网友:
俄罗斯的6c19n含贵重金属,每个含金0.0034696克、铂金0.0001285

    下面是俄罗斯爱好者使用比较广泛的图。不过我没做过,只是看他们介绍说音质如何如何好。

网友(2023-03-08):
引用 网友D:
这个怪物负压很深屏耗不大效率很低做推挽还算可以单端的话还是免了吧,所以说:不是所有三极管就一定好声音 ...

怪物——这个总结很精准!

楼主:
很久以前的东西了,不看也忘了,这几年很多朋友都失踪,怀念。